AT89S52 可编程时钟keil 软件仿真1M时钟源无输出

楼主(2013-01-28):
理论上应该有的。代码我找不出错误,请赐教下面上截图和代码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P3^0;    //定义LED端口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TIM2Inital(void)
{
        T2MOD =0x02;  //置位T2OE
        C_T2=0;
        RCAP2L =(65536-6)%256; //初值
        RCAP2H =(65536-6)/256;
        TL2=(65536-6)%256; //为了模拟外部输入形式,将第一次的THTL设置为0xfffe
        TH2=(65536-6)/256;
  TR2=1;                     //打开定时器开关
}
/*------------------------------------------------
                    主程序
------------------------------------------------*/
main()
{

TIM2Inital();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