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车雷达.是真的雷达吗

楼主(2013-01-28):
倒车雷达.是真的雷达吗

我没说好.不好思.从问一下.
我想问倒车雷达后面的是雷达还是声波.

网友A:
“真的雷达”是指的什么?

网友:
原理是超声波

产品名字如果叫“超声波测距”太罗嗦,不如直接一个“雷达”形象,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雷达”是指的什么?

我没说好.不好思.从问一下.
我想问倒车雷达后面的是雷达还是声波.

网友:
用的是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
超声波雷达

网友:
行业内叫它超声波测距,一听便知技术核心所在;市场上叫雷达测距,主要是强调其功能。

网友:
原理和名称不一致,只是这么说,大家都明白

网友:
后视镜盲区探测应该就是雷达波。行人监测应该也是。求这方面的方案。

网友:
超声波啊

网友(2013-02-27):
雷达是英文radar的音译。
根据wiki的定义,Radar is an object detection system which uses radio waves to determine the range, altitude, direction, or speed of objects.

根据定义,雷达是用radio waves 即无线电波来探测的,所以超声波技术构成的系统严格来说不能叫雷达。

网友(2013-04-01):
车后面那几个圈圈就是的。

网友:
超声波原理,,,,
脉冲多普勒原理,,,

嗯,外行纯看热闹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好说吧 现在很多用摄像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好说吧 现在很多用摄像头了

摄像头的不叫雷达,叫倒车影像

网友:
倒车虚拟影像是什么原理?用的应该也是超声波探头,但是可以显示障碍物的虚拟影像。工作原理应该和声纳类似吧?

网友:
靠接受发射出的任意波(光波、电波、声波)来探测环境的都可以笼统的视为雷达。

网友:
原理一致,载体不同。
PS:原理一致仅针对有源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