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背靠背接法工作原理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3-01-28):
最近准备用P-MOS做外用5V电源和锂电池电源的之间的切换,和一键开关机、电源开关等。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
其中有一种P-MOS背靠背接法。如图
现在不懂P-MOS在此图中的工作原理了,源极和漏极接反了,MOS管也能工作吗?在其他帖子上看见说明低压P-MOSZ在结构上面不分。D和S可以互换使用不知这种说法对不对!另外所有的P-MOS管都能这样用吗?锂电保护电路里面好像都是背靠背的,只不过控制端是不同的控制信号!
此外,这种接法对于开关电路来说有什么好处?漏电流很小吗?

楼主:
这个是原图。

网友:
MOS管由于工艺原因,会产生寄生二极管,两个靠在一起可以避免二极管的影响

补个图片吧,这个应该更明确些

网友A:
楼上正解,如果只有一个PMOS,则外接电源会通过PMOS的二极管回灌到电池,影响电池的性能寿命等!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啊!那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是可以吧D和S端互换使用了啊,否则管子无法正确导通啊!另外这样的用法导通电阻应该增加一倍啊。

网友:
画上寄生二极管就清楚了

网友A:
关于MOS管,在教科书上都是写的是载流子从源级到漏极,PMOS的电流从S到D,NMOS的电流从D到S,实际上电流的流向只是决定于DS的压差,也就是说PMOS的电流也可以从D到S,当然此时要注意二极管的导通和截止是否符合电路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OS管,在教科书上都是写的是载流子从源级到漏极,PMOS的电流从S到D,NMOS的电流从D到S,实际上电流的 ...

我学的模电书上面MOS管说的比较少,特别是P-mos,上天现把模电书换出来。看了里面的原理,没有提到D和S互换使用的问题,不过看结构的话两个极确实相差不大。只是衬底是连接到S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学的模电书上面MOS管说的比较少,特别是P-mos,上天现把模电书换出来。看了里面的原理,没有提到D和S互 ...

结型的互换绝对没有问题,绝缘栅型的互换注意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了,你把沟道想象成水沟就行了,哪边高就往另一边流。结型的,水沟本来就在,你需要负责堵沟,绝缘栅型的水沟没有,你得负责挖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型的互换绝对没有问题,绝缘栅型的互换注意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了,你把沟道想象成水沟就行了,哪边高就往 ...

厉害啊!比喻的很形象!

网友:
问得有心,解释的形象,学习了。

网友:
比喻的很形象!

网友:
高人解释厉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啊!那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是可以吧D和S端互换使用了啊,否则管子无法正确导通啊!另外这 ...

差異在于R69,在一樓之電路在G极不下拉以及不接R69時仍能完全斷開。如果把SD极對調時同上述情形下無法完全斷開仍然有很大漏電。
當然在有接R69時兩者是沒有差別的,只是原電路最理想不怕R69空銲。

网友(2013-03-16):
高人解释厉害

网友:
觉得R69这样接更好

网友(2013-11-13):
mark,留一个记号

网友(2014-02-07):
引用 网友A:
结型的互换绝对没有问题,绝缘栅型的互换注意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了,你把沟道想象成水沟就行了,哪边高就往 ...

好牛逼的比喻,自己挖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如果只有一个PMOS,则外接电源会通过PMOS的二极管回灌到电池,影响电池的性能寿命等! ...

只保留一个Mos管Q3是不会出现倒灌的!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型的互换绝对没有问题,绝缘栅型的互换注意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了,你把沟道想象成水沟就行了,哪边高就往 ...

解释得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型的互换绝对没有问题,绝缘栅型的互换注意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了,你把沟道想象成水沟就行了,哪边高就往 ...

mos管又学到了点。

网友:
赞并标记着

网友:
顶9楼,顺便收藏该帖。

网友:
形象生动的解释~~~

网友(2014-06-25):
问得有心,解释的形象

网友(2014-10-31):
有时LS一句话胜读一本书。

网友:
我觉得 D 和 S是无区别的,差别就是在内部S连接了衬底

网友(2015-03-13):
在找MOS管当二极管用的电路,终于找到啦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A:
结型的互换绝对没有问题,绝缘栅型的互换注意符合电路设计就行了,你把沟道想象成水沟就行了,哪边高就往 ...

这种记忆方法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