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用的恒流源,请教一个问题,忙完这个,我就回家过年了,急

楼主(2013-01-28):
如图,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低频下)

二极管,和三极管是为开关开关电源,让LED有闪烁的效果.(0-99HZ)

现在问题来了. 客户说.想把频率提高点,我如是加大了频率,999Hz,发现LED 根本就不亮了.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TP1的波形,(我怀疑是C1的问题)

第一次C1->独石104, 已经接LED

也就是说 频率高了,MOS管,根本就没有导通,所以LED 没有亮

第二次C1->瓷片103 ,已经接LED

这次,LED亮了.我用外用表测试,999HZ,占空比50%,电流设置20mA,此时外用表上电流为12mA,

第三次C1->没有(用剪钳) - 没有接LED

这个波形是蛮好的.

第四次C1->没有,接LED
波形和第二次差不多. 但用外用表测LED的电流确实17mA,那个正确呀..MY god

我的问题就是想问下,C1到底决定了什么呢?

大神们.如果没有搞完.我就不能回家了.呜呜....大神救救我!!!

网友A:
你是用 单片机控制频率吗?真正的负载呢?是R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 单片机控制频率吗?真正的负载呢?是R2吗?

R2为采样电阻 ,R3为负载哦.

网友B:
电压跟随器的原理,mos管的工作是R1和C1进行充电后开启,应该是为了防止瞬间开启的,类似于软启,
你的开关脉冲,超出了RC时间常数的范围,挂掉很正常

网友:
我认为R1也要跟着调小(单改C1可能不行)!看看是否有机会!

网友:
不知你的原电路来源?C1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意。去掉就行了!

网友C:
可以在DAC输入后接一个模拟开关,去控制模拟开关的通断就可以了   类似的电路我做过   38Khz   最大1.2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器的原理,mos管的工作是R1和C1进行充电后开启,应该是为了防止瞬间开启的,类似于软启,
你的开关 ...

厉害,是这个原因,我算了下电容104的条件下,达到5V要超过一个1.5m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DAC输入后接一个模拟开关,去控制模拟开关的通断就可以了   类似的电路我做过   38Khz   最大1.2A电 ...

lz好像要做到恒流的效果!我没做过,路过。。。
只是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DAC输入后接一个模拟开关,去控制模拟开关的通断就可以了   类似的电路我做过   38Khz   最大1.2A电 ...

DAC输入,是不是在AD的正极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跟随器的原理,mos管的工作是R1和C1进行充电后开启,应该是为了防止瞬间开启的,类似于软启,
你的开关 ...

奥.那C1电容去掉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呀?

楼主:
自己在顶顶,,顶上去..

网友D:
不改C1就改R1,可以把R1减小到几百欧,比如200欧。高频时栅极电阻只需几十欧。

网友E:
Irf540栅极电容约1800P,C1去掉只有好处.
MOS温度也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Irf540栅极电容约1800P,C1去掉只有好处.
MOS温度也会低

哦哦,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改C1就改R1,可以把R1减小到几百欧,比如200欧。高频时栅极电阻只需几十欧。 ...

哦哦,谢谢,谢谢

网友F:
C1是多余的......

网友(2013-07-24):
引用 网友F:
C1是多余的......

4楼是正解
这里RC是为了防止LED瞬间电流冲击,LED从冷态变成热态的速度太快会影响LED寿命,尤其对于高亮度LED比较重要。所以这里R和C最好不省略,但是为了LED在较高频率情况下能正确点亮,可以减少RC时间常数,直到满足要求即可。但是会牺牲对LED的启动保护。

楼主(2017-12-24):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DAC输入后接一个模拟开关,去控制模拟开关的通断就可以了   类似的电路我做过   38Khz   最大1.2A电 ...

嗨,朋友.
可以发下这个图纸看下吗?

网友G:
这个帖子告诉我们,楼主家很远,过个年来回一趟,用了五年

网友:
可怜的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告诉我们,楼主家很远,过个年来回一趟,用了五年

是啊,马上就又是一年了,哈哈,笑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啊,马上就又是一年了,哈哈,笑喷。。。

哈哈,,没想到.都过了5年了...好快呀.

网友:
又1年拉

网友:
不知怎么的, 想起光头强了!

砍完这棵树,就可以回家过年了!

网友:
一看这日期,

网友(2018-10-02):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想到.都过了5年了...好快呀.

不知楼主那年回家过年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