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测温的方案!!

楼主(2013-01-28):
现在有一根细的水管,有铅笔那么粗,内部有流动的水,现在需要实时知道内部水的温度,但不能用温度传感器接触水,也就是在外部测量水温。用18b20测不准,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用红外测温,管子又太细。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传感器或者更好的方法,希望有经验的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A:
玻封的热敏电阻,用导热胶粘一下不行吗?

网友B:
测不准?

测不准是因为什么原因?

如果是环境温度影响的话 再加一个18B20测量环境温度进行补偿
如果是因为没能直接测量的话 就花多点时间进行标定 结合补偿做个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不准?

测不准是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18b20总是一部分和管接触,大部分还是受到外部影响,同时18b20的管腿都会导热或散热,18B20如何测空气温度或者放在水中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单点接触测温,误差影响真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封的热敏电阻,用导热胶粘一下不行吗?

跟用K型热电偶有区别吗

网友:
热像仪,貌似有点贵
还是用热敏电阻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用K型热电偶有区别吗

我的理解主要是体积要小。这样反应更灵敏,受外界影响小。
用什么方案无所谓。

网友:
加个热沉

网友:
算法和结构上想想吧

网友:
非接触红外不行吗?管子和里面的液体温度还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吧,测到管子的温度然后再补偿换算成液体温度不行吗?非接触测温的范围还是挺小的,记得有15°的,如果管子不是特别的细放近距离一点不行吗?

网友:
这个管子的,不同段温度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