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T2 时钟输出能否用逻辑分析仪查看

楼主(2013-01-28):
C51的引脚输出能够用逻辑分析仪查看,如果用这个引脚来输出时钟如T2的P1.0口,依然能吗?

网友A:
stc89c52的t2时钟输出试过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2的t2时钟输出试过可以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用keil的逻辑分析仪观测到过,还是用示波器测量过?

网友A:
Saleae 那个io输出的不还是高低电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leae 那个io输出的不还是高低电平吗

io口的高低电平能检测到,但是可编程时钟就是没有检测到,我怀疑就是不能检测这个信号,所以来问问有没有成功检测到可编程时钟输出的先例!

网友:
应该是keil不能仿真吧,我记得KEIL里没有AT89S52这个型号。楼主还是整个硬件去做吧,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