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将autoCAD此类的软件打印出的pdf文档内搜索内容

楼主(2013-01-28):
autocad此类的软件, 输入的文字都是矢量化的, 当此类的图纸打印为pdf文件后(用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此pdf内没有文字可供搜索. 哪位大神能够解决此问题, 附件是一个pdf文档, 里面的一些字符串在pdf中呈现为图片格式了,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办法解决搜索这些字符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是font了, 任何字体都无效

我看了一下我以前打印的pdf里文字还真是图形,
找了一下设置,修改一下就好了,如下图所示:

选择打印,pdf打印机,-->打印机特性-->看下图中的选项:
选择  “将 true type字体作为文字”,打印出来就是文字了。

楼主:
蛋疼, 木有人理

网友A:
改个字体试试看吧,也许是转换时找不到对应的字体,所以变成矢量了,另外确保你autocad里是font,不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个字体试试看吧,也许是转换时找不到对应的字体,所以变成矢量了,另外确保你autocad里是font,不是图片 ...

当然是font了, 任何字体都无效

网友:
我一般是这么做的:
字体别太小;
打印到pdf 文件;
Acrobat中用文字识别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我以前打印的pdf里文字还真是图形,
找了一下设置,修改一下就好了,如下图所示:

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我以前打印的pdf里文字还真是图形,
找了一下设置,修改一下就好了,如下图所示:

太好了, 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一下, autocad中将字体设置为Stand, 并且参照6楼, 可以打印出的pdf中的文字, 不是图形文字.
如果autocad中字体为特殊的, 打印出的pdf中,仍然是图形

也就是说必须保证2个参数, 1是Autocad中的字体设置为pdf中能够识别的字体, 比如标准的宋体等
                                     2是配置pdf打印机,让true type输出为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