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OV7670经FPGA驱动后输出一道道横线,

楼主(2013-01-28):
摄像头OV7670经FPGA驱动后输出一道道横线; 参考了crazybingo的代码, 实现Camera->SDRAM->VGA;
可以锁定 是摄像头端的问题, 请帮忙分析一下大概是什么问题, 保证硬件连接是OK的, 测量XCLK 25MHz ,

编辑更新: 粗心将摄像头的VCC接5V了 上天保佑没有烧坏, 现在换到3.3v上时,显示成第三张图(整屏横的花色条,绿色多点儿).

测量了PCLK的波形比较丑,TEK0002.BMP;   而XCLK还可以 TEK0001.BMP.  (把杜邦针 换成 转接板 信号就好多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呵呵 是不是杜邦针在搞鬼呢

网友A:
不懂帮顶 随便帮你私密了一下bingo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随便帮你私密了一下bingo 哈哈

哈哈 拍的时候特意 拍出来的

网友B:
iic总线上拉电阻接没接?  最好不要用杜邦线  你的没有出现图像 还不应已定是杜邦线的问题  好像图像数据没有写入SDRAM 但VGA模块工作正常

网友B:
这也是ov7670的代码  我试过了可以出图像  能否将你的代码上传 相互学习学习

网友:
你的摄像头好像也是33元的那个 电路板上iic总线上没有接4.7k的上拉电阻

网友:
用杜邦线可以出图像 但有可能图像不稳定 直接插在上面效果会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总线上拉电阻接没接?  最好不要用杜邦线  你的没有出现图像 还不应已定是杜邦线的问题  好像图像数据没 ...

4.7k上拉接上了, 明天用万用板焊个转接口.
谢谢你的热情回复.

网友:
代码要是保密的话能否发我qq邮箱 :9089266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ov7670的代码  我试过了可以出图像  能否将你的代码上传 相互学习学习 ...

其实我在纠结中, 尊重原创的产权; 如果bingo同意了,我没有问题.

传DE2-TV的代码, 来源于网络,回馈于网络, 有些类似.

网友C:
要没线没接好,要么sensor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没线没接好,要么sensor坏了

的确是线没有接好, 换掉杜邦针, 就有图像了; 但是图像好像灰蒙蒙地(见1楼灰蒙蒙的天花板)郁闷中.

灰蒙蒙的天花板 怎么办呢? 当手放在摄像头上方晃动时,可以看到VGA显示 手混动的轮廓.

网友(2013-03-28):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ov7670的代码  我试过了可以出图像  能否将你的代码上传 相互学习学习 ...

你好!我用了你的程序,想修改修改在xilinx芯片上实现,查找表出现错误?请知道怎么修改吗?谢谢

网友D:
传感器烧了 !模块是我的

网友:
模块SCCB已经有上拉电阻 不需要外接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烧了 !模块是我的

官哥来了,非常荣幸.

我也怀疑,传感器不小心接在5v上了,过了半天时间才发现;
模块是从bingo的TB店来的;

顶楼第五张灰蒙蒙的天花板那张,是调试的最新状态,帮忙判断一下大致原因,

网友:
也在学习这个摄像头的驱动

网友:
从天花板那张来看,出现等高线,可能是数据线的某几根虚接了!

网友(2013-05-30):
楼主 我现在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我也是用的杜邦线~
你当时就把杜邦线换成直插的就好了?
求破啊~   我觉得用杜邦线应该也能出图片的吧~  至少给点影子出来也行呀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移植的,我用得开发板跟你一样,代码一样 ,摄像头用转接板了,接上啦电阻了,3.3V。该怎么去修改了呢?但出现的现象跟你最初的一样,但是没有灰蒙蒙的图像。希望尽快得到你的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呵呵 是不是杜邦针在搞鬼呢

首先 ,你们没有个过程,就像一步登天。。。。用我的代码可以,但是你不能保证你的硬件OK,正常的顺序是这样的

保证硬件OK,每个模块单独测试,然后:
(1)VGA
(2)uart
(3)sdram_uart
(4)sdram_vga
(5)摄像头初始化
(6)摄像头彩条+sdram+vga
(7)摄像头图像+sdram+vga

很多东西人家分享的永远是你人家的 如果你不懂得消化的话

其次,最好别用杜邦线,但也不至于挂掉

最后,希望你移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在纠结中, 尊重原创的产权; 如果bingo同意了,我没有问题.

传DE2-TV的代码, 来源于网络,回馈于网络 ...

发呗。。。

网友(2014-09-02):
我用了OV7670_VGA.zip这个文件,但是图像出不了,智能感光,什么情况,而且我示波器测试过摄像头的IIC协议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