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TPC7062KD的某元件烧坏。能否帮忙看一下好卖不?

楼主(2013-01-28):
如题:MCGS TPC7062KD的某元件烧坏。能否帮忙看一下好卖不?

网友:
国产的应该很好卖的 应该就是个压敏

楼主:
对的。是叫 中文名称:压敏电阻英文名称:piezo-resistor 。电子市场是否好买?

网友A:
接220V?是可恢复保险丝,但换过不一定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220V?是可恢复保险丝,但换过不一定能好。

其他元件也烧了?

网友:
这个你把它短接掉看能用不,如果不能用那其他原件有坏的了。

楼主:
这东西主要是限电压对吗!赶紧试一下。谢谢

网友:
10K470的压敏电压是47V,直径10mm,市场上很好买。

网友:
如果只是它坏的话,拆掉不用也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没有过压保护了。

楼主:
短接也没点亮。估计去其他元件也有坏的了。只能返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也没点亮。估计去其他元件也有坏的了。只能返厂了

废话,把电源短接了还能工作?
所幸前面还有个自恢复保险丝,否则就不一定只是不亮了。

网友(2016-01-06):
之前也有一款MCGS的屏 被同事拿过   电源接反了   后面也是返厂维修了   板子上面的做的保护   期间看起来挺多  真正效果不咋地啊

网友:
以为 黄色是自恢复保险丝,蓝色是压敏电阻呢!
看来并不是这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