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pwm波是干啥用的啊?

楼主(2013-01-28):
如图所示的电路图,好像是个整流电路,但是上面加的pwm波是用来干啥的啊?请哥哥姐姐们指教!!!

网友A:
控制电流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流大小的

请问如何控制的啊?不是太明白啊

网友A:
PWM占空比,占空比越大,负载一定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占空比,占空比越大,负载一定电流越大。

为什么占空比越大,电流越大?我认为不管占空比怎么变化,电压总是恒定的啊?请继续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请看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文章

非常感谢,你是好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文章

我分析了,论文里的负载包括电阻和电感,如果我只有电阻,好像就没有时间常数了,那么pwm波又是怎么调电流?

网友:
像是画错了的buck

网友:
因为有电感在,开路的时候,电流缓慢下降,闭路的时候,电流缓慢上升。占空比大的时候,电流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大的位置,占空比小电流就比较小

网友B:
抄板抄错了?
确定某个电容不是二极管?

网友:
电路不对的吧?

网友:
DC-DC降压电路吧

网友:
了解一下开关电源啊。这是开关电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抄板抄错了?
确定某个电容不是二极管?

如果是画错了的话就好理解了。
如果没画错的话。。。
是个古怪的调压? 不过负载电压波动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