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交流电流信号的单片机测量问题

楼主(2013-01-28):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三相380VAC电机电流测量的问题:
我想测量一个个电动机的工作电流,打算用电流互感器,得到有效值为0-20mA的交流电流信号,我想把该电流转换成电压,然后送入单片机AD口。请教大家帮忙,怎么设计该电路?我以前都是做直流的,第一次做交流,有很多地方不明白,请大家不奢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用电表芯片做,会比较准确一些

网友:
应该是做保护用的吧,注意电机的启动电流较大,取额定电流的8~10倍作为满量程值较为保险。

楼主:
目前找了不少电路,都是相当麻烦。用电表芯片做比较高,打算用精密整流处理下试试.

楼主(2013-04-22):
已经解决了,是通过在加抬升电压,然后给AD采样,送至单片机读取,在得到的数据中减去抬升电压值,然后取绝对值,做均方根,结果还是不错,一般检测是没问题。多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2014-04-07):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通过在加抬升电压,然后给AD采样,送至单片机读取,在得到的数据中减去抬升电压值,然后取绝 ...

楼主能不能细说说,还有电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准备做这样一个电机保护电路:24V直流电机,取样电机回路中的电流值(包括正转和反转两种状态),转换为电压值,给单片机作判断,检测是否电机堵转,求教哪位朋友做过这方面的设计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电表芯片做,会比较准确一些

用电表芯片有些夸张了!

网友:
你需要提供你的检测电流范围和电流精度!

网友:
看情况,有些可以用电阻分压+二极管稳定来做的,读过0信号

网友B(2014-09-2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通过在加抬升电压,然后给AD采样,送至单片机读取,在得到的数据中减去抬升电压值,然后取绝 ...

请问,做均方根的目的是什么,啥原理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B:
请问,做均方根的目的是什么,啥原理

均方根  就是交流的有效值。

网友(2016-02-0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通过在加抬升电压,然后给AD采样,送至单片机读取,在得到的数据中减去抬升电压值,然后取绝 ...

楼主,能否共享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