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毫欧计,分辨力达到1微欧

楼主(2013-01-28):
一、电阻的测量通常有电桥法,恒流法和比例法

1、电桥法

当电桥平衡的时候(即A、B两点的电位差为0),Rx=R2*R3/R1

2、恒流法
R=U/I,如果I恒定,测量电阻上的压降U,就可以算出R。这个方法是大部分台式万用表使用的方法,例如下图是Agilent E1412A里面的恒流源电路,测量电压就行了

3、比例法

这是手持万用表最常见的方法。R0作为基准电阻,用R0上的压降作为ADC的Vref,测量Rx上的压降Vin,即可算出Rx

二、为什么我用比例法?

每种方法都很经典,都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例如lilith提到高联的  DCC 电桥,分辨率能有 9 位半以上;再如Agilent 34420A纳伏 / 微欧表用的是恒流法,1欧姆档的分辨力是0.1微欧
但是不是每一个方法都适合DIY!DIY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简单!

电桥法需要3个精确的电阻,而且还有一个是可变的,这个DIY几乎无法实现。
当然电桥也可以变形为有源电桥(下图仅仅是示意,这个有源电桥可不能测量微小的电阻),通过测量Uo算出Rx。不过还是需要3个精确电阻

恒流法的复杂性不用我罗嗦,看看Agilent E1412A的图就知道了(知道为什么我挑Agilent E1412A的图,因为这个表的“最简单”)。
恒流法需要的精密元件更多:电压基准,一堆的精密电阻,比较好的模拟开关、FET、运放……
而且要测量微小的电阻,测试电流不可能小,要分辨到1uOhm,至少要100mA的测试电流。除非你有Agilent 34420A那么低的噪声,才有可能用10mA分辨到0.1uOhm

因此,这些方法都排除之后,剩下了最简单的比例法。比例法只有一个精确元件——基准电阻,其他的就靠ADC了。那好办,24bit的ADC也不贵,选个带24bit的MCU,最便宜的是C8051F350,还内置PGA,放大倍数最大到128~~

原理图就很简单了,就是基本原理的翻版。不过这里用了一个磁保持继电器作为基准电阻的切换(下一个版本会取消这个继电器,贵,不好买,关键是这是毫欧表,测量到K级干啥)

锂电池供电,顺便做了个充电器,从USB充电,还有4个按键,由于IO口不够,加上有一个还要做电源键,按键搞得复杂了点

提一下精度问题,比例法唯一的一个精密元件就是基准电阻,这个东东90%的精度是由它决定的(ADC/PGA的offset等误差理论上是可以校正的,PGA增益温漂大概是0.5ppm/度),而这个电阻还是有功率的(100mA^2*30欧姆=0.3W),基准电阻的自发热比较明显,我用2W的电阻都会觉得有一点温度。我现在用的是一个2W的金属膜电阻,冷态开机到热稳定,测量值会下降几十微欧(想想为什么是下降?)。因此电阻的温度系数是(短稳)精度的最大敌人。节后,考虑换成VHP-4或者 VPR221Z。

说了这么多,看看效果吧

下回再说,毫欧计有什么用,敬请期待……

楼主:
沙发自己坐
挖坑

楼主:
上PCB图

这个板子很小,大概5*10cm,顺便拼了个STM8S的最小系统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228-1-1.html,不过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其实有了它,洞洞板验证很方便

我还写了个Bootloader,这样STM8S103也能IAP了

ST-LINK直接编程也行

网友:
等待欣赏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分辨率足够的前提下,精度主要取决于另外一只电阻吧?精密电阻会不会很贵?

网友:
月底流量不足,等电脑上看,先收藏了!

网友:
精彩,高手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足够的前提下,精度主要取决于另外一只电阻吧?精密电阻会不会很贵? ...

"节后,考虑换成VHP-4或者 VPR221Z"
TCR=2ppm

TCR=0.05ppm~~(还有一个不带Z的VPR221,2ppm)

这两个就是很好的电阻,功率都有几W,用在这里比较合适。VHP-4的据说老化好一些,VPR221Z的温漂好一些

二手的价格大概都是60RMB,新的……算了

如果是DIY的话,还有一个土方法:由于金属膜电阻是正温漂,因此可以并联一个负温漂的碳膜电阻上去。我试过并联个200-510欧姆左右的碳膜电阻,有点效果

网友:
利害,谢谢LZ分享,LZ大好人。

网友B:
欣赏牛作。
lz出成品或套件吗,手上正缺一个微电阻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欣赏牛作。
lz出成品或套件吗,手上正缺一个微电阻测试仪。

被个小厂的液晶屏害惨了,实物和datasheet的管脚不一样,DS多个NC脚,实物没有,后面的信号往前挪了一格,结果我的板子要割一根线和飞一根线。

因此这一版不太拿得出手。

出套件的话,由于C8051F不是很常见,大家愿意买个USB编程器(记得好像只要50RMB)吗?如果愿意,我可以考虑出套件,公开所有资料/源码

网友C:
做的还不错,如果作为毕业设计应该是合格了。作为实际应用,还差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还不错,如果作为毕业设计应该是合格了。作为实际应用,还差的远。

敬请指教,还差了什么

我毕业好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敬请指教,还差了什么

我毕业好多年了

测量范围太小,最少到100k,最好能到M,1毫欧姆测量精度最少0.1%,其他量程最好能到0.05%,测量端保护电路,加入rs232、usb等通讯接口,测试速度一秒最少20次。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应该是可以使用长测量线的吧?实际流过被测电阻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范围太小,最少到100k,最好能到M,1毫欧姆测量精度最少0.1%,其他量程最好能到0.05%,测量端保护电 ...

我做的是毫欧计,量程做到这么大干啥?你看看市场上卖的毫欧计量程是多少?分辨力是多少?精度是多少?

TH2513 常州同惠 200mΩ/2/20/200Ω/2KΩ  最高分辨率 100μΩ  0.3%读数+1个字 测量速度(次/秒) 2  价格850
苏州科力华 YF508A 200mΩ/2 Ω/20 Ω/200 Ω/2K Ω/20K Ω   最高分辨率 100μΩ ±(0.3%+1d)   读取速率:2.5次/秒  价格 1000
台湾Termars TM-508A 200mΩ/2 Ω/20 Ω/200 Ω/2K Ω/20K Ω   最高分辨率 100μΩ ±(0.3%+1d)   读取速率:2.5次/秒 价格1050
维希特VC480C+   20mΩ/200mΩ/2/20/200Ω/2KΩ  最高分辨率 0.01 mΩ  精度没找到,不过3 1/2位的, 3次/s,价格450

以上这几个千元档次的,分辨力只有 0.01 mΩ ~0.1mOhm,200欧以上的量程和普通万用表没有什么区别,要来何用?,速率2.5·3次

往上,就是台式的了,价格2千起,一般最高也就20K,分辨力到 0.001 mΩ
再往上,安捷伦34420A纳伏 / 微欧表,量程1欧~1M,分辨力到 0.0001 mΩ ,通信口有,速率也超过20次,但是,价格……

其实我的设计里,包括了通信接口——串口,原理图左下角引出来了
有两个基准电阻挡位:33欧姆 for 200mOhm/2Ohm/20Ohm,3.3KOhm for 20/200/2K,基于和万用表重复,而且磁保持继电器不好买,下一版打算去掉,之后只有200mOhm/2Ohm/20Ohm这3个挡位
至于精度问题,我也说了,基本靠基准电阻,就算是用现在的金属膜电阻(实测TCR大概65ppm),精度达到0.3%也是可以的,如果换更好的,到0.1%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用我前面提到的极品电阻,做到0.01%都轻松——这就是这个架构的魅力!

分辨力,我可以做到0.001mOhm,大概跳动3个数,比千元级别的好1-2个数量级

输入保护电路其实也是有的,MCU右边的一堆二极管就是,用100欧电阻大概可以保护到输入20V不损坏,改成1K的话,到100V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可能会引入些误差

速率的话,我也计划做2档:Fast:10次/秒,分辨力0.01mOhm;Slow:0.8次/s,分辨力0.001mOhm

看来我还是再写几个帖子解释一下我的原理图,别看就这么一点东西,其实里面东东很多,不是人人都能看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应该是可以使用长测量线的吧?实际流过被测电阻的电流是多少? ...

测试电流大概是100mA

理论上,用4线测量的话,长度关系不大。不过线长了,干扰就大。1微欧*100mA=0.1uV,很容易干扰的,就算滤波

我没有试过很长,只有50cm

网友:
等待看最后的精度测试图

楼主:
上一张器件面的图片,大家看看这个东东多简单

免调试,焊好就OK

把测试夹端接,校正零点,再接个已知阻值的电阻校正增益,搞定

网友E:
支持支持。

这几天在北京出差。刚看到你的帖子。前天实现了一下那天和你说的电荷转移法。编码比较简单。触摸的时候数据变换挺大的。回深圳做个板子再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个小厂的液晶屏害惨了,实物和datasheet的管脚不一样,DS多个NC脚,实物没有,后面的信号往前挪了一格 ...

期待出套件,出套件的话,我现在就先预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支持。

这几天在北京出差。刚看到你的帖子。前天实现了一下那天和你说的电荷转移法。编码比较简单。触 ...

触摸能隔多少距离?如果中间隔了一层塑料或者玻璃,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能隔多少距离?如果中间隔了一层塑料或者玻璃,行吗?

还不知道。我这个是出门前临时焊了个瓷片,没有大面积焊盘可以触摸。调试的时候就用手直接摸的引脚,隔层纸试了一下也行。回去做个板子实际测一下,看看能不能隔一层pcb

网友:
这个芯片有多少位的输出有效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原始。如果这样就可以达到这种精度的话厂家就不用出了。这样做的精度只是浮云。 ...

我在22楼列举的几个千元档次的毫欧计,其实和我这个原理都是比例法

要说原始,电桥法看起来更原始,但是,目前精度和分辨里做得最高的都是电桥

网友:
很小巧啊,支持

网友:
楼主研究挺透的,支持~

网友G:
那个说毫欧表应该上兆的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还品头论足什么毕业设计水平,你先看懂别人在做什么再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范围太小,最少到100k,最好能到M,1毫欧姆测量精度最少0.1%,其他量程最好能到0.05%,测量端保护电 ...

颇有产品经理的潜质...

网友B:
再次支持一下楼主。
另,有没有用过采样来提高精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毫欧计,量程做到这么大干啥?你看看市场上卖的毫欧计量程是多少?分辨力是多少?精度是多少?

我表示除了四线法的几个电阻没懂以外其他地方都清楚了。昨晚查了资料大概知道100欧电阻的用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表示除了四线法的几个电阻没懂以外其他地方都清楚了。昨晚查了资料大概知道100欧电阻的用法了。{:biggr ...

注意到我的vdda上有个3.9V的稳压二极管没?想想用来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范围太小,最少到100k,最好能到M,1毫欧姆测量精度最少0.1%,其他量程最好能到0.05%,测量端保护电 ...

楼主直接用 ADC 的差分 REF/Vin 做比例测量,受限于 ADC 的输入阻抗太低,对于毫欧姆/欧姆级电阻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数千欧姆电阻来说影响就很大了,兆欧级嘿嘿

三位半万用表可以用比例法直接到兆欧,那是因为受阻看影响的分辨率超过表的分辨率;楼主用的是 24bit ADC,理论分辨率达到 1/16777216,想都不要想,虽然估计无噪声分辨率一个集成在单片机内的 ADC 恐怖很难达到 23bit 以上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再次支持一下楼主。
另,有没有用过采样来提高精度。

对于楼主的 24bit ADC 来说,继续过采样(提高分辨率)意义恐怕不大,因为一般商品 ADC 的无噪声分辨率,能做到 25bit 就很厉害了,而且此时速度已经非常低,你看前面还有人要求 >20r/s 呢,貌似 >24bit 的无噪声分辨率的话,非商品独立单片 ADC 也很难做到吧;而且在这种微小电阻测量上,楼主的 ADC 分辨考恐怕早就超过精度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节后,考虑换成VHP-4或者 VPR221Z"
TCR=2ppm

Vishay 那些带 Z 的金属箔据说未必那么靠谱 水分很大。相对于塑封的 VPR,VHP 可能长期稳定性好一点,但温度系数大一点点。另外,在这个尺度上想用金属膜+碳膜补偿实现“零”温飘估计很难

++++++++++++++++
出套件的话,由于C8051F不是很常见,

所以为何不用很常见的单片机比如 AVR,加上廉价 ADC 比如我用的 ADS1232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个小厂的液晶屏害惨了,实物和datasheet的管脚不一样,DS多个NC脚,实物没有,后面的信号往前挪了一格 ...

做好了的话有必要预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I:
Vishay 那些带 Z 的金属箔据说未必那么靠谱  水分很大。相对于塑封的 VPR,VHP 可能长期稳定性 ...

带Z的有人实测过大概0.1Xppm。

ads1232我也有,性能比c8051的好多了,不过前提是正品!

用c8051的原因一是方案简单,二是够用

其实我用什么单片机都无所谓,如果用ads1232的话,我可能用stm8/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楼主的 24bit ADC 来说,继续过采样(提高分辨率)意义恐怕不大,因为一般商品 ADC 的无噪声分辨率, ...

大家对所谓的24bit adc有太多误解了,c8051f的指标其实相当的差,PGA=128时,enob只有17.44bit,noise-free的就只有17.44-2.72=14.72bit,是不是相当震惊!?
晚上有空的话,再详细说是怎么达到这样的分辩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对所谓的24bit adc有太多误解了,c8051f的指标其实相当的差,PGA=128时,enob只有17.44bit,noise-fr ...

这个理解,我看的是CS1180S ,最高有效位是19bit,不过这个时候输出速率只有9.6Hz了。

网友:
这个DIY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说毫欧表应该上兆的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还品头论足什么毕业设计水平,你先看懂别人在做什么再发表意见! ...

赞同,都说了是毫欧表,难道买个千分尺还想要一千米的量程,没人会拿油标卡尺去测量足球场的长宽的。

网友:
0.01% 难呀
内部pga,没办法保证精度吧
ad的非线性

网友:
0.01% 难呀
内部pga,这是个不可控因素吧
还有ad的非线性,ad输入阻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注意到我的vdda上有个3.9V的稳压二极管没?想想用来干啥?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防止不小心接到有源负载上比如接到锂电池上或者更高的电压上,导致芯片损坏。
外接到电源上,VREF+通过R1和比较电阻接到比较高的电压上,通过嵌位二极管BAV99接到VA30,VA30与VD30是通过0欧电阻相连的,这样这两点的电位被抬升,稳压管将提高的电压钳制在3.9V,保护芯片。

请指正。

测电感或者变压器内阻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反向电压?在继电器切换比较的电阻时候改变了电流,有一个瞬间的高压的脉冲?
移除夹具的时候电感放电会出现一个反向高压的脉冲,稳压管是用来吸收这个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对所谓的24bit adc有太多误解了,c8051f的指标其实相当的差,PGA=128时,enob只有17.44bit,noise-fr ...

如果换成stm8/32 或mega16 + 24bit-ADC 会更有吸引力,毕竟8051F的用户还是少一些。编译环境以及下载器不那么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I:
Vishay 那些带 Z 的金属箔据说未必那么靠谱  水分很大。相对于塑封的 VPR,VHP 可能长期稳定性 ...

刚刚又仔看了看ADS1232的ds,发现不能用啊,common-mode input range太小,AGND+1.5到AVDD-1.5,它的pga在这里只能当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防止不小心接到有源负载上比如接到锂电池上或者更高的电压上,导致芯片损坏。
外接到电 ...

基本正确。加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原因是LDO不能吸电流,要提供一个路径把灌入的电流泻放。bav99能过150ma,因此外部最大能加150ma*100欧+0.7V+3.9V=19.6V,因此我说20V左右。不过这时候,100欧电阻超功率了,只能抗一会儿,下个版本会把功率加大。

加大这个电阻,防护能力加强了,但引入误差。一般ADC的输入失调电流为零点几个nA,乖以这个100欧电阻就是几十nV,而1uOhm*100mA=100nV,误差还好吧。加到1K,就会有几个微欧的误差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基本正确。加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原因是LDO不能吸电流,要提供一个路径把灌入的电流泻放。bav99能过150ma, ...

LDO反向并联二极管。。。还能给电池充电。。。

还有这个时候U1也承受着反向的电压啊。U1没加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LDO反向并联二极管。。。还能给电池充电。。。

U1问题不大,这是PMOS的LDO,内部本来就有一个寄生的二极管:)。而且只有3.9V,除非电池只有3.2V,这个二极管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刚又仔看了看ADS1232的ds,发现不能用啊,common-mode input range太小,AGND+1.5到AVDD-1.5,它的pga ...

那不是问题,首先如果你不使用内部 PGA,那么输入范围不受这个限制,我的应用中,并不用内部 PGA,而使用外部差分放大器和模拟开关“模拟”一个比例法测阻,不过电路复杂且需要单片机参与程控和比例计算,比例计算是浮点计算,消耗大量程序空间和单片机计算时间

但是你的应用情况比较特殊,被测电阻 Rx 上的电压很低、电电流很大,为了最大限度简化电路和程序,这样做就可以了,用 Rs 垫一下 反正 Rx 上的待测电压低,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第一个图不就是压控恒流源吗,基本和aglient的一样。搞这么复杂,精度上不去。
第二个图的方法我也知道,其实我现在就用了,R12就是干这个的,有人发现了吗?
这个方法如果只做200毫欧量程是可能的,但是会有人说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开拓了眼界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一个图不就是压控恒流源吗,基本和aglient的一样。搞这么复杂,精度上不去。
第二个图的方法我也知 ...

对的,其实具体说我的应用是“电压电流源表”,既然可以产生一个指定的电流,又内置一个表,那么当然也就能根据恒流测阻法换算出一个待测电阻   所以不是我把一个毫欧表做得和安捷伦一样复杂,而是它本来就是这个东西,毫欧表是客串的   不过,差分输入放大器后面的 6 只模拟开关,就是我的“模拟比例测阻”电路了,它就是用来解决电路中的比例电阻误差导致精度下降的问题的 模拟开关依次在内部参考电压、内部参考电阻、外部待测电阻之间来回切换(其实还有一个调零步骤),通过单片机进行比例换算来纠正各种误差,类似于我的电压源本身的自校准过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7797-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2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的,其实具体说我的应用是“电压电流源表”,既然可以产生一个指定的电流,又内置一个表,那么当然也就 ...

我那个去了,你的板子上这么多奢侈器件,这么多高档的仪表,可怜我只有个FLUKE 8842A,板上出个USB接口都省了(只留了3个针)。下个版本把UART-USB bridge加上~~

可能是我做惯产品了,老是考虑满足要求下成本尽量低,充分发挥元器件的功能/性能,这个习惯也带到DIY上了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 lz.现在在回家的路上用手机看.回去再细细的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不是问题,首先如果你不使用内部 PGA,那么输入范围不受这个限制,我的应用中,并不用内部 PGA,而使用 ...

对了,提醒一句,你的输出部分没有一点保护措施,

建议模仿Agilent的电路加一下吧,不要这么高防护(1000V)的话,可以减少2-3节

网友:
学习了,等楼主出套件。

网友:
强贴。。就是图是在太小看不清

楼主:
以前挖的坑不能编辑,这里继续吧

三、怎么得到1微欧分辨率的?

     很多人对24bit ADC的精度是有误解的,24bit只是说它能输出24bit,有多少bit是有效的?

    这个表格是C8051F350的Effective Number of Bits(ENOB)数据,可见在输出10次/秒,PGA=128时,enob只有17.44bit,但是这个还不是故事的全部,这只是说这些bit有效,但是数字在跳的,你不会想看到测试的结果老是在跳吧,如果要求99.99%的概率数字不跳,还要减去log2(6.6)=2.72bit (具体原理请看附件吧),那就不跳了,这个叫做Noise-Free Bits。那么noise-free的就只有17.44-2.72=14.72bit,是不是很恐怖,一个24bit的ADC怎么实际还没有15bit啊?!~

     表面上看,如果基于33欧的基准电阻,要得到1微欧分辨率,ADC的分辨率要到log2(33/1e-6)=24.98bit,这怎么搞啊?呵呵,PGA来帮忙了,放大了128倍,也就是说多了7bit,14.72+7=21.72<24.98,还是不够。再想想,这个是10次/秒的情况啊,我们不需要这么快,1秒有一个读数就行了(那位要20次/秒的不要喷我)。另外一个原理——过采样来帮忙了(详细的看附件吧,我专门找了个中文的)

24.98-21.72=3.26,那过采样4^3.26=92倍不就行了?不过,92/10=9.2秒一个读数,会被人骂死的。我们真的要最后一位完全不跳吗?34401的电阻档也跳啊,因此我用12倍,增加了log(12)/log(4)=1.79bit
因此还有3.26-1.79=1.47bit会跳,折合到10进制就是2^1.47=2.94个数在跳,我的实际测试在温度稳定后(唉,金属膜的TCR有点大),测试夹短接时果然只有3-4个数在跳~~

    有些ADC直接给出的是噪声参数(我更喜欢这个),其实和ENOB这两种方法是等效的。F350也给出了这个表格

     可见在输出10次/秒,PGA=128时,noise有0.11uV,我们要测到1uOhm,0.1uV/1uOhm=100mA,知道为什么我的测试电流是100mA了吧,同样还是有Noise-Free的6.6问题,计算同上

网友J:
“另外一个原理——过采样来帮忙了”,一直以为过采样并不能提高测量的精度。因此,很怀疑楼主解释的测量1微偶的能力。可是,实测1微欧也不现实。怎么办呢?

楼主测量2毫欧电阻使用的是100mA电流,对吧?那么使用10mA、甚至1mA电流测量2毫欧电阻,看看结果如何?

如果测量结果有1%精度,呵呵,you are my HERO!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一个原理——过采样来帮忙了”,一直以为过采样并不能提高测量的精度。因此,很怀疑楼主解释的测量1 ...

有没有把《an018 用过采样和求均值提高ADC分辨率》重头到尾全部看一遍,包括附录?看完了还不相信,找个板子去实践

就算我不用过采样,见前面计算,分辨1微欧差3.26bit,也就是说2^3.26=9.58个数跳,换句话说,10微欧是不跳的!!

因此,测试电流100mA的时候,ADC纯的分辨率是0.01毫欧,过采样到1微欧
同理可得,测试电流10mA的时候,是0.1毫欧,过采样到0.01毫欧
不过,如果测试电流到1mA,可能会有问题了:ADC的输入阻抗!

今晚有空的话,把测试电流改为10mA试试,我相信我的分析

网友:
期待出套件,出套件的话,我现在就先预定一套~~~~

网友:
真的是好文
学习了

网友:
老同学,先支持,再看

网友:
感觉很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挖的坑不能编辑,这里继续吧

三、怎么得到1微欧分辨率的?

这里很精彩

网友:
记录一下一下

网友:
做模拟的都是牛人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了,提醒一句,你的输出部分没有一点保护措施,

建议模仿Agilent的电路加一下吧,不要这么高防护(100 ...

请问这个图的出处是安捷伦的哪个表?

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个图的出处是安捷伦的哪个表?

能具体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吗?非常感谢 ...

Agilent E1412A的,其实这个图和34401的完全一样,不过这个上面标注了器件型号

当OHM_CURRENT误接到正高压时,CR202反向截止,正高压不会进入内部,这个很好理解。

精彩的是误接到负高压时,Q221接成的二极管把Q204的基极电位钳位在-0.7V,因此Q203的发射极钳位在2*0.7-0.7=0.7V,不会让负高压进入内部,压降都降在PNP管上了,因此这个PNP管要用高耐压的,34401实际用的是 2N6520,Vceo=-350V,但是34401的防护规格是1000V,因此用了4级。而且为了降低正常时候PNP的饱和压降,用了达林顿结构。

这个防护电流的漏电流主要有接成二极管的Q221决定,34401实际使用2N4117A,漏电流可低至 1pA,而欧姆档的最小测试电流是500nA,差了5-6个数量级,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了。其实还是有影响的,500nA时34401的标称精度下降到0.015%了,其他挡位是0.002%

下面是只用一个管子的接入负高压时仿真图,相当清楚了吧。(器件型号是随便选的,示意而已不要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一个原理——过采样来帮忙了”,一直以为过采样并不能提高测量的精度。因此,很怀疑楼主解释的测量1 ...

应fickle的要求,改了个基准电阻,327.52欧,这样测量电流就略小于10mA
程序仅仅改了Rref,因此还是显示到0.001毫欧,但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倒数第二位(0.01毫欧)大约有4-5个数在跳
也请不要和以前的测试做比较,因为电阻的管脚就大约有4-5毫欧,测试的位置不可能一样

验明正身:

2毫欧,加个按键帽以示区别

测一个超过200毫欧的,这是500毫欧

网友:
呵呵,刚上来,就看到你的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fickle的要求,改了个基准电阻,327.52欧,这样测量电流就略小于10mA
程序仅仅改了Rref,因此还是显示 ...

恩,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fickle的要求,改了个基准电阻,327.52欧,这样测量电流就略小于10mA
程序仅仅改了Rref,因此还是显示 ...

才10ma,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fickle的要求,改了个基准电阻,327.52欧,这样测量电流就略小于10mA
程序仅仅改了Rref,因此还是显示 ...

小电流(100mA)能够到达1微欧分辨力,重点是adc直接采样得到,第一感觉,吹牛,呵呵。

1、一般来讲,uV级别信号的测量需要辅助其他技术,比如斩波、同步检测等技术得以实现。现在看到adc直接得到,不可信。

2、所谓1uohm的分辨率,就是测量1uohm电阻得到0.5 - 1.4uohm之间的显示值。可是往往这么小的电阻很难获得,怎么办呢?

3、换个思路,如果测量2mohm电阻,达到0.1%以上的精度,那么以为有1uohm的分辨力。

4、呵呵,昨天第一眼看到测量2mohm电阻,得到1.997,那么(2-1.997)/2 = 0.15%。大于0.1%,即不可能得到1uohm的分辨率。

5、今天,降低了测量电流10倍,测量2mohm电阻,得到2.041,(2-2.041)/2 = 2.05%,相当于昨天的0.205%指标。同样也不可能得到1uohm的分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电流(100mA)能够到达1微欧分辨力,重点是adc直接采样得到,第一感觉,吹牛,呵呵。

1、一般来讲,uV ...

呵呵,欢迎拍砖。纯技术探讨~~

1、一般来讲,uV级别信号的测量需要辅助其他技术,比如斩波、同步检测等技术得以实现。现在看到adc直接得到,不可信。

uV不用你说的这么夸张,5 1/2的台表就可以分辨到0.1uV,例如我的8842A,6 1/2的34401也行
Agilent 34420A就是直接测的,可信不?10mA分辨到0.1微欧。我的方法简单粗暴,10mA只能到10微欧

2、所谓1uohm的分辨率,就是测量1uohm电阻得到0.5 - 1.4uohm之间的显示值。可是往往这么小的电阻很难获得,怎么办呢?

确实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标准电阻,那来个土办法——粗铜线怎么样?

零点

全长

一半吧

再一半

再一半……我实在握不住了

以上读数都是最后一个数跳2-3个而已

3、换个思路,如果测量2mohm电阻,达到0.1%以上的精度,那么以为有1uohm的分辨力。

这个2mOhm电阻不是标准电阻,我从某个电源上拆的,精度5%,TCR=300ppm,标称值岂能当真?

4、呵呵,昨天第一眼看到测量2mohm电阻,得到1.997,那么(2-1.997)/2 = 0.15%。大于0.1%,即不可能得到1uohm的分辨率。

就算这个2mOhm电阻是标准电阻,精度和分辨率没有任何联系。精度差不等于分辨率低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7839-1-1.html
lilith在24楼提到,“楼主要求的精度很高,100mA 怕是做不来,分辨率毕竟不等于精度,我有几台分辨率也不算低的表,精度一塌糊涂,基本上就是当笑话看的”
你看看他的表吧

34420A 1Ohm档的精度指标 ± (% 读数 +   % 量程) 0.0015+.0002,你认为可以到0.1微欧吗?0.002%量程,就是2微欧~~

5、今天,降低了测量电流10倍,测量2mohm电阻,得到2.041,(2-2.041)/2 = 2.05%,相当于昨天的0.205%指标。同样也不可能得到1uohm的分辨力。

同3和4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欢迎拍砖。纯技术探讨~~

1、一般来讲,uV级别信号的测量需要辅助其他技术,比如斩波、同步检测 ...

“这个2mOhm电阻不是标准电阻,我从某个电源上拆的,精度5%,TCR=300ppm,标称值岂能当真?”

--- 呵呵,原来是5%的电阻。要知道这样,昨天就可以判断不可能有1u ohm分辨力。

--- 原以为这个电阻是0.1%电阻,因此才想看看1%精度如何。

网友:
支持出套件,咱预定!

网友J:
“34420A 1Ohm档的精度指标 ± (% 读数 +   % 量程) 0.0015+.0002,你认为可以到0.1微欧吗?0.002%量程,就是2微欧~~”

--- 很讨厌这么多零的东东。

--- 假如使用这个表的测量2m ohm,那么读数应该是1.998 - 2.002 m ohm 之间变化。

-- 而这个表的分辨力才2 u ohm,呵呵,你的表可比这个34420A指标高哟。

网友J:
“确实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标准电阻,那来个土办法——粗铜线怎么样?”

---- 这个#¥%%#

网友:
“uV不用你说的这么夸张,5 1/2的台表就可以分辨到0.1uV,例如我的8842A,6 1/2的34401也行
Agilent 34420A就是直接测的,可信不?10mA分辨到0.1微欧。我的方法简单粗暴,10mA只能到10微欧”

--- 拆开那个表,里边都比你的这个复杂吧?你的意思你的表比这些表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2mOhm电阻不是标准电阻,我从某个电源上拆的,精度5%,TCR=300ppm,标称值岂能当真?”

--- 呵呵 ...

被测物的精度和仪表的分辨率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我拿个2欧5%的电阻给34401测,测出1.9970,能推理出34401的100欧档没有0.1毫欧的分辨率?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34420A 1Ohm档的精度指标 ± (% 读数 +   % 量程) 0.0015+.0002,你认为可以到0.1微欧吗?0.002%量程, ...

34420的分辨率是0.1微欧,因此它测2毫欧,可能的读数应该是2.0020~1.9979毫欧

你又把分辨力和精度混为一谈了

我从来没有说比34420强,它10mA分辨到0.1微欧,我100mA才分辨到1微欧,两者之间差了两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实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标准电阻,那来个土办法——粗铜线怎么样?”

---- 这个#¥%%#

大家都知道,毫欧级的电阻,如果不是4线的,精度不可能有1%。例如我测试用的100毫欧金属膜电阻,它的管腿就有4~5个毫欧,电阻的本体大概96毫欧。
有经验的人,第一眼就应该发现我这个2毫欧电阻根本不精密

这个粗铜线测试,应该能充分说明我的分辨力了吧。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小电流(100mA)能够到达1微欧分辨力,重点是adc直接采样得到,第一感觉,吹牛,呵呵。

1、一般来讲,uV ...

、一般来讲,uV级别信号的测量需要辅助其他技术,比如斩波、同步检测等技术得以实现。现在看到adc直接得到,不可信。

++++++++++++++++++

这里有一个速度精度(分辨率)积的问题,积分式、sigma-delta ADC 对噪声有比较好的抑制,对于 uV 级别直流电压信号来说,可以通过牺牲速度的方式将巨大的低频噪声平均掉而获得高分辨率,当然只是能分辨出来而已;但是,对于亚 uV(百 nV)级信号这样还是不够的,所以一般万用表都能分辨 uV 级直流电压信号,但对 nV 还是无能为力(eg. HP 3457A 在 100plc 积分速度下,本底噪声有接近 200nVpp),因此纳伏表通常通过斩波放大方式,将直流信号变为高频交流信号以避开低频噪声。楼主的设计如果最高分辨率为 1e2 nV,那么在牺牲速度的前提下,可以不使用斩波放大,以普通直流放大器(貌似是 ADC 内置的)和牺牲 ADC 速度的方式得到。

下图为一个常见的 24bit ADC,Ti ADS1232 的手册上的速度和噪声的关系参数,可见在 10r/s 的速度下,ADS1232 具有 420nVrms 的本底噪声,如果设计分辨率为 100nV,那么自己再用数字滤波器处理一下,把速度降低到 1/8 甚至 1/16 是可能的;如果要求更进一步,片内的 x64、x128 PGA 提供更低的本底噪声:G=128 的时候,10r/s 速度下为 17nVrms,这意味着对 20~30nV 的信号变化可以做出正确响应,不过片内 PGA 是不是斩波放大器就不好说了,很可能是 但对楼主来说,他确实只是简单通过一个单片 ADC(甚至是集成了 ADC 的单片机)获得这样的分辨率了,因为片内 PGA 如何实现,24bit 分辨率如何实现,楼主不需要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欢迎拍砖。纯技术探讨~~

1、一般来讲,uV级别信号的测量需要辅助其他技术,比如斩波、同步检测 ...

Agilent 34420A就是直接测的

++++++++++++++++++++

34420 纳伏表,貌似里面有斩波前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提醒一句,你的输出部分没有一点保护措施,

建议模仿Agilent的电路加一下吧,不要这么高防护(100 ...

是的   毕竟是 DIY 嘛,不是做产品,所以保护什么的完全不考虑的说 当然以后可能会考虑加上。话说这上面选用的器件都是在符合性能前提下选用了最廉价的器件阿,哪有什么奢侈器件涅,最昂贵的就是电压基准 LM399,问题是自恒温电压基准就只有它了,我总不能买一支 1n829 然后自己做一个恒温槽对吧,这样做的好不好先不说(我肯定做不好),成本肯定更高,而且体积绝对更大,一颗 LM399 也就是时四十多软妹币而已。其它的,都是在符合设计性能前提下选择了最为廉价的器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知道,毫欧级的电阻,如果不是4线的,精度不可能有1%。例如我测试用的100毫欧金属膜电阻,它的管腿 ...

“这个粗铜线测试,应该能充分说明我的分辨力了吧。”

--- 感觉你对四线测量没有明白。

--- 开尔文夹除了像你图片使用的那种外,还有四线分开的开尔文夹。

--- 毫欧电阻测量可以使用你图中开尔文价,正如测量2毫欧那样。(至于金属环电阻夹法是距离电阻体10mm,这个是工艺。显然你不明白这点。)

--- 至于你的“粗铜线测试”测量的夹具使用是错误。应该使用4线分离的开尔文夹,而且要引出电压测量端。因此,我对你的所谓“粗铜线测试”测试完全无视。

---- 如果你想拿这种测量结果,说明有1uohm分辨力的话,#¥…………%¥##

网友J:
引用 楼主:
34420的分辨率是0.1微欧,因此它测2毫欧,可能的读数应该是2.0020~1.9979毫欧

你又把分辨力和精度混为一 ...

“34420的分辨率是0.1微欧,因此它测2毫欧,可能的读数应该是2.0020~1.9979毫欧

你又把分辨力和精度混为一谈了”

--- 34420A谁告诉你分辨力是0.1uohm了?  呵呵,好好看看下图,这个可不是分辨力哟。

网友:
学习了,做仪表、信号源都是很深的一门学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来讲,uV级别信号的测量需要辅助其他技术,比如斩波、同步检测等技术得以实现。现在看到adc直接得 ...

“但对楼主来说,他确实只是简单通过一个单片 ADC(甚至是集成了 ADC 的单片机)获得这样的分辨率了”

--- 如果只是说使用100mA测量毫欧电阻,这个相信;如果说测量1微欧,这个真需要看个究竟。

--- 如果分辨率达到1微欧,那么准确测量10微欧,显然不是问题。而完成这些只是使用一个10元单片机?!

---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上千上万的仪器,呵呵,钱途可不妙。

楼主:
引用 网友J:
“34420的分辨率是0.1微欧,因此它测2毫欧,可能的读数应该是2.0020~1.9979毫欧

你又把分辨力和精度混为 ...

好吧,我们统一一下术语,都参考我国的《JJF 1094-20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行不?

从34420A的sensitivity使用的单位nV或者微欧来看,可以知道34420A的sensitivity不是JJF里面的sensitivity,而是分辨力。因为JJF的sensitivity的定义是一个比值
我一直使用的术语是分辨力(有时候写成分辨率,是不严谨的),显示变化一个字的示值差是1微欧,则分辨力为1微欧。JJF 1094 P12的这个例子就是证明。

我的粗铜线测试仅仅表示我能显示这么小的数值,而且这些数值的示值差是这个粗铜线的电阻。虽然这个图没有实现一个字的变化,但至少证明是铜线长度的比例变化和我显示数值的变化是基本线性的。我是知道应该使用分离的4线测试,不过我懒得做线(我的线是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以为这个粗糙的验证就可以让你理解

你提醒我了,其实我可以用分离的4线+粗铜线,做一下我这个表在百微欧范围内的线性和分辨力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但对楼主来说,他确实只是简单通过一个单片 ADC(甚至是集成了 ADC 的单片机)获得这样的分辨率了”

- ...

--- 如果分辨率达到1微欧,那么准确测量10微欧,显然不是问题

这个观念可能我们的最大分歧。
我一直强调,分辨力不等于精度~~
计量的精确度亦称准确度(accuracy of measurement),系指被测量的测得值之间的一致程度以及与其“真值”的接近程度,即是精密度和正确度的综合概念。从测量误差的角度来说,精确度(准确度)是测得值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的综合反映。
而分辨力,仅仅是说这个仪器能分辨最小的单位。分辨力高是精度高的前提,但是不是分辨力高的就一定精度高,最典型的是温度,好多数字的温度探头都能分辨到0.01度甚至以下,但是精度只有+/-1度
我的设计上保证分辨力高,但是精度受限于基准电阻,因此我敢说换成好电阻,我的精度可以到0.1%甚至可能到0.01%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但对楼主来说,他确实只是简单通过一个单片 ADC(甚至是集成了 ADC 的单片机)获得这样的分辨率了”

- ...

如果分辨率达到1微欧,那么准确测量10微欧,显然不是问题。而完成这些只是使用一个10元单片机?!

---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些上千上万的仪器,呵呵,钱途可不妙。

+++++++++++++++++++++++

分辨率(Resolution)达到 1u ohm,完全不能等于“准确”(Accuracy)测量 10u ohm,分辨率和准确度(=精度)唯一能关联起来的概念就是,分辨率必须满足精度表达式,否则将因为分辨率不足而无法表述要求的测量结果精度。如果分辨率高于精度表达式,那么分辨率(的变化)对精度是没有影响的,但是超过精度(表达式)的分辨率不代表是没有用处的,无噪声分辨率可以在超过精度(表达式)的时候,用于观测被测物理量的微小变化。

一个例子是,比如现在流行的 8 位半万用表(直流电压表),分辨率为 1/100000000,精度通常只有 8ppm(8/1000000)左右,但是否表示 8 位半万用表没有制造意义,只需要制造 5 位半万用表就可以了呢?反正 8/1000000 的精度,差不多就是 5 位半精度了。可是,一台 5 位半电压表,无法在 10V 的动态范围下观察到 1uV 的微小变化,也就是说,它的动态范围只有 100dB,对于需要 140dB 动态范围的测量,无能为力。

如果你需要测量一个 10uV 的信号,要求对变化的敏感是 1uV,那么你需要的动态范围只有 20dB,实际上一台三位半的表就能满足你,如果它有 100uV 量程。但如果你需要在 1A 电流中分辨 1uA 变化,那么你需要一台具有 120dB 动态的表,一块三位半的表就不能满足你了,你需要一台 6 位半的,至于准确度,是另一回事。

因此,楼主的仪器,能分辨、不表示它可以准确测量 10u OHM,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或许楼主自己知道。

至于你提到、我提到、楼主也提到的,几乎就是标杆的 34420,你们传上来的图片我都看不到,我也懒得传了,直接文字描述,34420 的指标,
1OHM 的测试电流为 10mA,精度指标是  0.007%+0.0002%,也就是说,测量一个 10u OHM 电阻,结果在 10u * 0.007% + 1 * 0.0002% = 10 +/- 2.0007u = 8u~12u,也就是说,按照手册给出的指标,测量结果在 8u - 12u 之间是符合厂家指标的,对于 10u OHM 电阻来说,这个结果的精度是 20%   楼主宣称的精度我没仔细看,如果超过这个指标,我是不太相信的 :)

+++++++++++++++2222222222222+++++++++++++++

虽然没看到图,但你能指出楼主使用的 4 线接法错误的话(楼主似乎也承认了?)那么你应该充分了解

1、精度和分辨率的关系
2、一个商品仪器的成本与售价

1 不再赘述了,2 的话,其实楼主自己也说了,他使用的参考标准电阻很烂,如果要达到宣称的指标*需要更换一下这个电阻,这个电阻其实很贵的   而且,千元级毫欧表的话,楼主这玩意做好了说不定能和他们 PK 一下,不过你让楼主把这玩意做成商品形式的再统计一下成本,楼主曾经说过我的某个小制作使用了太过昂贵的元件这个那个,楼主似乎有制作产品的经验,估计能正确统计出可以哭的成本   至于安捷伦的 34420,楼主那玩意和 34420 比差得实在是太远了,其实是没法比的,我都说过了,楼主自己还狡辩说毫欧表不需要测量到兆欧级,人家 34420 就能,所以我一度怀疑楼主的电路结构,楼主也在前面提到我的某个小制作中使用的电路结构过于复杂(类似于安捷伦的仪器的结构:阿,我就是抄袭的,我承认呢
,不过复杂有复杂的道理,所以你到不必担心安捷伦的钱途,担心一下我和楼主的还差不多

传送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7797-1-1.html
楼主认为我使用了过度奢侈的元件的小制作   它类似于楼主的玩意,我宣称它的分辨率很好很高的唷

*楼主宣称的指标是有问题的,一个精度指标通常表达为 Reading% + Range% 或 Reading% + Count,+ 号后面的参数在小信号下很有决定性意义,比如 34420,前面说了,测量 1 欧姆的误差只有 0.0072%,测量 10 微欧姆的时候达到了 20%!这都是 + 号后面参数惹的祸

网友L:
1微欧乍看之下很牛逼,后来发现是C8051F的AD位数高跟楼主的电路设计水平没啥关系

即使达到了这个分辨率也没多大意义,一个电阻这一秒是100.000mΩ下一秒肯定不是100.000mΩ因为金属有温度系数,测试电流比较大必然有发热,其带来的变化肯定大于1微欧;

网友:
引用 网友L:
1微欧乍看之下很牛逼,后来发现是C8051F的AD位数高跟楼主的电路设计水平没啥关系

即使达到了这个分辨率也 ...

您的话分两半看,1u ohm 的分辨率,楼主确实是依赖于 ADC 自身,和电路的关系可能是不大的,当然这一点也需要再分析分析、试验试验,我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我在类似的制作中使用的电路复杂程度还被楼主说了   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设计方向,我和楼主的并不一致,只是相互重叠了部分功能(楼主是毫欧表,我是源表);另一个其实楼主很巧妙分析了 ADC 以及 ADC 片内 PGA 对测量的影响而没有使用复杂的外部放大电路(高阻抗低噪声的放大器不好做),并且利用 ADC 的差分基准和差分输入极度简化了电路设计,这些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并不能认为其原理也简单。

不过这样做妥不妥还是需要具体验证,理论分析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只要满足测试阻抗要求。当然,楼主还是需要在宣称指标的时候注意 ADC/PGA 阻抗的影响、ADC 和放大其本身失调的影响。

但分辨率是否有意义另当别论,我前面论述了。不过你说的也对,由于电流热效应,应该考虑它对参考电阻和被测电阻的影响,所以安捷伦 34420 是使用 10mA 测试电流来作为 1 欧姆量程的激励电流的。不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有需要使用大测试电流的场合,当然楼主的问题在于其参考电阻本身的温度系数不行,这个楼主自己倒也是明白的所以也就不必多说了。

楼主:
早上写的太匆忙,有错误,明上更正

网友M:
什么地方需要用到这么精确的仪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分辨率达到1微欧,那么准确测量10微欧,显然不是问题。而完成这些只是使用一个10元单片机?!

---  ...

"分辨率(Resolution)达到 1u ohm,完全不能等于“准确”(Accuracy)测量 10u ohm,"

--- 如果分辨率是1 u ohm,那么测量10u ohm 电阻得到的范围是0.9 - 1.1 u ohm。

--- 如果使用10mA测量10u ohm前提下,已经很准了,很多人会佩服的。

--- 如果使用10A测量10 u ohm得到这个结果,就会有人说,测的什么奶奶样。

-- 为什么同样测量一个东东,待遇咋着不一样呢?因为有个前提,分辨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分辨率(Resolution)达到 1u ohm,完全不能等于“准确”(Accuracy)测量 10u ohm,"

--- 如果分辨率 ...

如果分辨率是1 u ohm,那么测量10u ohm 电阻得到的范围是0.9 - 1.1 u ohm。

+++++++++++++++++

楼主说你混淆了分辨率和精度的概念你不承认,你看看。

网友:
怎么知道一个adc 参考电压可以给的最小值啊?比如不可能给参考电压1mv,然后24bit adc还可以去测量极微电压吧?

网友E:
另外过采样是否要求被测信号与白噪声叠加才有意义啊?如果我用类似max12555这种14bit 95Msps的adc对被测信号采样然后平均和直接用24bit adc采样有何区别呢?

网友:
论坛的收藏功能在哪 手机版本可以收藏 PC版本不知道如何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过采样是否要求被测信号与白噪声叠加才有意义啊?如果我用类似max12555这种14bit 95Msps的adc对被测信 ...

理论上说,sigma-delta ADC 就是一种过采样 ADC,通过一个分辨率很低、速度很快的 ADC 对输入信号进行过采样最终得到一个高分辨率、低速度的转换结果。你用一个 14bit、100M ADC 对输入信号进行过采样,速度差不多是 100M/4^(24-14)=100HZ 不到,这还是理论速度,实际上视你引入白噪声的方法、数字滤波器的实现方式等,未必能达到这个速度或者在这个速度下,你的噪声未必满足 24bit 分辨率应有的噪声指标。

网友N:
喜欢LZ关于输入阻抗影响被测信号的处理,另外问下,这个输入阻抗在输入范围内是定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分辨率是1 u ohm,那么测量10u ohm 电阻得到的范围是0.9 - 1.1 u ohm。

+++++++++++++++++

"楼主说你混淆了分辨率和精度的概念你不承认,你看看。"

-- 这个真不敢承认,呵呵,你在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分辨率是1 u ohm,那么测量10u ohm 电阻得到的范围是0.9 - 1.1 u ohm。

+++++++++++++++++

关于精度和分辨力的讨论,我觉得lilith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最后再给两个四位半表的指标大家看看,加深理解

首先是固纬的GDM-8145,一个廉价的桌面台式四位半万用表

可见200mV量程的分辨力是10uV=0.01mV,精度是读数0.03%+4LSB

第二个是UNIT的UT61E,手持的四位半万用表

200mV量程的分辨力同样是10uV=0.01mV,但是精度为读数0.1%+5LSB

同样测试一个真值为100mV的信号,GDM-8145的可能显示值是100*(1+0.03%)+0.04 到 100*(1-0.03%)-0.04,即100.07~99.93mV。对于100mV来说,绝对误差为0.07%
UT61E的可能显示是100*(1+0.1%)+0.05 到 100*(1-0.1%)-0.055,即100.15~99.85mV。对于100mV来说,绝对误差为0.15%

一个表称为几位半,说的仅仅是分辨力,和精度无关。UT61E被戏称为四位半的表三位半的精度~~
为什么大家容易把分辨力和精度搞混呢?那是因为分辨力高是精度高的前提,在设计仪表时,分辨力做上去了,同样会把精度提高,分辨力和精度一般是匹配的,分辨力越高的表精度一般也是越高的

我这个表从设计上保证了高分辨力,精度就几乎靠基准电阻了。
在用现在的基准电阻的前提下,大家也可以说我这个微欧计是五位半的表三位半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分辨率达到1微欧,那么准确测量10微欧,显然不是问题。而完成这些只是使用一个10元单片机?!

---  ...

"对于 10u OHM 电阻来说,这个结果的精度是 20%"

-- 即使是精度高达20%,我想你也不会否认测量这个10u ohm的准确性。因为现阶段测量水平,很难超越这个在10mA测试条件下,得到精度指标。

-- 呵呵,我想我们份额分歧就在于此。

网友E:
是不是一个 1mohm的电阻和一个1.001mohm的电阻能用lz的表区分出来就能证明有1uohm的分辨力?
但虽然能够分辨出来,但是有可能显示的读数是800uohm和801uohm,这就证明精确度很差。表示参考电阻严重不靠谱,需要靠高级别的电阻来提升精度?

网友E:
我找了一下手头只有一种adc,http://www.ti.com/lit/ds/symlink/pcm1807.pdf
这个是audio adc。和350内置的这个有多大差距呢?

或者说如果要测量小信号,抛开audio adc这个分类不看,要关注哪些指标来判断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一个 1mohm的电阻和一个1.001mohm的电阻能用lz的表区分出来就能证明有1uohm的分辨力?
但虽然能够分 ...

“是不是一个 1mohm的电阻和一个1.001mohm的电阻能用lz的表区分出来就能证明有1uohm的分辨力?
但虽然能够分辨出来,但是有可能显示的读数是800uohm和801uohm,这就证明精确度很差。表示参考电阻严重不靠谱,需要靠高级别的电阻来提升精度?”

理解非常正确

继续上次的铜丝测试,土就土点,大家不要喷
铜丝直径1.38mm,就是1.5mm2的电线

长度大概是25.5mm,我的夹子比较宽,不知道具体测量点在哪里,而且应该用4线分离的连接,大家将就吧

铜在25度时的电阻率是0.0175 Ω · mm2/m,现在我的室温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也懒得测,本身这个演示误差就很大,不在乎这一点了)

因此这一截铜丝的电阻大概是0.0175*25.5mm/1.5mm2=298微欧

我的读数是314微欧,还是靠谱的吧

我这个东东是否有实用价值,各位自己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一个 1mohm的电阻和一个1.001mohm的电阻能用lz的表区分出来就能证明有1uohm的分辨力?
但虽然能够分 ...

分辨率要扯也能扯很多,但大体上是这个意思,不过这其中还涉及具体的一些问题,比如噪声、温度系数、测试重复性、线性、单调性等等。

我们希望一个 ADC 甚至一个仪器,它的入口(输入信号)和出口(输出的测量结果)具有良好的一次函数关系,也就是说结果和输入信号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随着输入信号增大,结果呈线性增大,但实际上由于多种因素,比如输入放大电路的偏置电流、放大电路的非线性,积分电容的耗损、电路的噪声等等,往往得不到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说,楼主的表或者一般的仪器,都可能

测试一个 1m ohm 电阻和一个 1.001m ohm 电阻(假设这两个电阻是准确的),
对于前者,结果可能在 9.995-1.005 之间(可以表达为 0.5% 误差,或 0.2% Reading + 3 Count 误差)
对以后者,同样上述表达式的结果在 9.996-1.007 之间

可是,同一个表在几乎同一个时间和环境下,它应该比如测试第一个电阻的结果,是 1.003,那么测试第二个电阻的结果,应该是 1.004,这样的话符合一般的认识规律。但实,实际上,未必如此,比如单调性和重复性误差会导致结果在预期之外,单调性表现为,测试后一个电阻得到的结果总是小于前者,也就是说随着输入信号增大,可能在某些时候出现输出结果变小的情况;重复性表现为,对前一个电阻测试比如 10 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不同,大致分布在某个范围;同样对后者也是,那么如果这个分布范围的密度低,就很难比较两者谁大谁小(涉及精密度概念)。

在待测信号很小或分辨率很高的时候,单调性和重复性会比较凸显,此外噪声、温度系数、线性的问题也容易凸显出来,所以楼主的嚎殴表,作为一个仪器应有的测试重复性指标、线性指标和单调性指标并未经过测试,而且我想也很不好测试 下图是我对我的 Voltgen 的一个非线性误差测试, 非线性的单调性很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找了一下手头只有一种adc,http://www.ti.com/lit/ds/symlink/pcm1807.pdf
这个是audio adc。和350内置的 ...

精密 ADC,看重的是分辨率、线性度、噪声(信噪比)之类指标,然后才是速度和其他指标,话说回来音频 ADC 的信噪比其实要求也不低吧 Ti 的话,我在用一个比较廉价的 ADS1232,你看一下他的指标

线性和温度系数

噪声

网友E:
38上老见人用ltc244x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上老见人用ltc244x

我的 voltgen 用的就是 LTC2400 2440 比 1232 性能好,但是 1、价格高不少 2、输入阻抗很低很低 3、没有内置放大   2440 更合适做仪表,Fluke 的新 5 位半好像就是用 2440 做的;1232 适合做电子称,不过貌似对国内做烂了的电子称来说,1232 还是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一个 1mohm的电阻和一个1.001mohm的电阻能用lz的表区分出来就能证明有1uohm的分辨力?
但虽然能 ...

从lz测粗铜线不同位置的电阻的实验,可以看出这个方案的分辨力已是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lz测粗铜线不同位置的电阻的实验,可以看出这个方案的分辨力已是非常不错。 ...

第一个铜丝实验是在铜丝的不同位置,体现的是线性和分辨力
第二个铜丝实验是想体现测量百微欧电阻的精度,在没有微欧级电阻的情况下,只能用这种非常不严谨的方式

大家有什么更好测试方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我找了一下手头只有一种adc,http://www.ti.com/lit/ds/symlink/pcm1807.pdf
这个是audio adc。和350内置的 ...

音频ADC不能做这种用途的,一是没有外部基准,二是普遍内置了高通滤波,所以无法做高精度直流测量用途。

网友:
顶楼主,做得非常不错,期待出套件,到时来一套,专门用来检查短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喜欢LZ关于输入阻抗影响被测信号的处理,另外问下,这个输入阻抗在输入范围内是定值吗? ...

C8051F350没有说它的Ain的具体结构,我只能猜测,如有不对,敬请指教

F350的输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buffer的,一种是无buffer

有buffer时,用输入电流Input Bias Current 表示,而且单位是nA,基本上可以判定是类似双极型运放的输入,而且由于输入电流是+/-的,可能使用了某种内部偏置电流消除电路,大家熟悉的OP07和OP27系列就是如此。DS里没有提到“输入失调电流Input Offset Current ”,是相当不合格的。如果使用了内部偏置电流消除电路,失调电流的幅度与偏置电流相同(请参考OP07的DS)。如果没有偏置电流补偿,则失调电流一般比偏置电流至少低一个量级。

没有buffer时,用输入阻抗表示,因此猜测使用的是开关电容的方式(这是其他类似ADC的输入结构)。DS也仅仅给出PGA=1的时候,输入阻抗为7M,因为Fsample=2. 4576MHz/128,假设C=7.44pF,就可以算出Z=7M。由于这个输入阻抗仅仅有采样频率和采样电容有关,和输入电压无关,基本上是不变(温度还是有影响的)。从下面这个ADC的情况可以发现不同PGA放大倍数下的输入阻抗和PGA成反比,不知道F350是否有这样的关系,如果有,在PGA=128时的输入阻抗可能等于7M/128=55K
因此,我担心这个输入阻抗会影响精度,加了一个R12在Rx下面,垫高Ain-的电压,满足buffer的输入要求(PGA=128时要求大于0.25V)
实测这个输入阻抗对200毫欧档几乎没有影响,用了内置的buffer好像噪声还大一些,因此实际没有用buffer,R12是一个磁珠。加上我以后考虑省去磁保持继电器,不做K级量程,这个输入阻抗我就忽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8051F350没有说它的Ain的具体结构,我只能猜测,如有不对,敬请指教

F350的输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bu ...

看来lZ是开着buffer了,我在测试ADS1242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不开buffer时是输入阻抗影响输入电压,开着buffer后会增大噪声,我的输入AD的电压在共模输入电压以上的,LZ有这样的情况没?

网友:
引用 网友O:
音频ADC不能做这种用途的,一是没有外部基准,二是普遍内置了高通滤波,所以无法做高精度直流测量用途。 ...

看来手头的音频adc还是没啥用了。

网友P:
楼主,问一下这个可以测电池内阻吗?因为电池用的会越来越多,可否考虑改造成为测量电池内阻的仪表?(需要考虑电池电动势的影响)
或者考虑和自制充电器结合起来也不错

网友:
没看明白 测小阻抗 不是要4W吗?

网友:
不错,出套件吧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问一下这个可以测电池内阻吗?因为电池用的会越来越多,可否考虑改造成为测量电池内阻的仪表?(需要 ...

这个东东不能测试电池内阻。
电池内阻一般用交流注入或者瞬间加载测试,原理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东不能测试电池内阻。
电池内阻一般用交流注入或者瞬间加载测试,原理完全不一样

嗯,这个我大致知道一点。
按我理解,交流注入其实本质也是欧姆定律,测的就是交流部分的内阻压降,感觉也可以用比例法。不过需要找个电容把交流直流分开即可?不过不知道实现起来细节会不会有问题或者难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东东不能测试电池内阻。
电池内阻一般用交流注入或者瞬间加载测试,原理完全不一样

“交流注入”法:理论上可以用 LCR 电桥干这事,不过有没有资料或数据表明 LCR 电桥测试电池得到的 Rs 数据和电池内阻等值?
“瞬间加载”法:即直流法,据说一般用响应速度较快的电子负载干这事,但据说电极的极化影响较大

///////////////////////////
按我理解,交流注入其实本质也是欧姆定律,测的就是交流部分的内阻压降,感觉也可以用比例法。不过需要找个电容把交流直流分开即可?不过不知道实现起来细节会不会有问题或者难点。

+++++++++++++++

第三个方法,把电池视为一个内阻 Re 和电动势 Ve 的串联,当在电池两端加上恒定电流 Im 的时候,电池两端电压根据欧姆定律为 Umeasure=Im*Re+Ve,断开电流源,再测得 Um'=Ve*,然后用单片机计算 Um 和 Um' 的差值 / Im,得到 Re。为了消除各种影响,可以对 Im 在测试时换向**,并对电动势的差分测量输入端换向,重复测试再将测试结果平均。以上为我的臆想,是否靠普不得而知。

* 仪表内的电压测量装置内阻 Rmeasure >> Re,比如 Rm >> Re*1e6,那么 Rm 对“电动势”测量结果的影响小于 1ppm
** 实际上这样相当于产生一个频率极低的交流电流流过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交流注入”法:理论上可以用 LCR 电桥干这事,不过有没有资料或数据表明 LCR 电桥测试电池得到的 Rs 数 ...

你的所谓第三个方法其实也是直流加载法,只不过加的是“负载”,变成充电了。这样测出来的是充电内阻,和放电内阻是不一样的。放电内阻更有价值些

交流法测电池内阻,电路上大体和LCR差不多,一般用1KHz。电池粗略的等效为内阻和大电容串联,例如,锂电池大概等效为几十到一百多毫欧电阻和几万到几十万微法电容串联。大家可以用LCR测一下电池,不用怕,不会搞坏的,这个对LCR的分辨力是个挑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所谓第三个方法其实也是直流加载法,只不过加的是“负载”,变成充电了。这样测出来的是充电内阻,和 ...

所以我说可以在测试过程中对测试电流进行换向,其实这个方法是从我测试电阻的温度系数的装置中提出的,我曾经测试过 Vishay 的一些电阻(包括那些号称温度系数很好的箔电阻)的温度系数,由于变温测试时温度差异导致很大(对 1e-7 尺度的温度系数来说)的热电势,因此在测试中将测试电流进行正反换向,回读电压端子也正负换向,因此一个测试周期有 4 次测试并求平均值,以消除热电势的影响*。当然,在这样的精密测试中,这个电阻很大而热电势的电动势很小;而对电池来说电阻很小电动式很大,那么是否还能这样做就不好说。

*一般万用表欧姆档的消除热电势的测试方式就是单纯断开测试电流求差,一些表在手册上声明最大可以消除超过 10V 的这个电动势导致的误差,可是热电势不可能达到 10V,所以有此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所谓第三个方法其实也是直流加载法,只不过加的是“负载”,变成充电了。这样测出来的是充电内阻,和 ...

“交流法测电池内阻,电路上大体和LCR差不多,一般用1KHz。”

--- 是的。以前做过电池的交流阻抗测试(10mHz - 10kHz范围),原理上很接近。

--- 见过4个频率测试的,不过有些电池研究需要频谱的阻抗,比如燃料电池。

-- 很可惜,不知道鼓捣这个东东,卖给谁。

网友:
马一下再说

楼主:
最近完善了程序和换了一个高精度/高稳定度(0.1%,5ppm)的电阻作为基准电阻
很多人质疑精度问题,特意买了些AE的4线电阻

就是左上角的大块头~

待测电阻,注意精度不都是0.1%的哦

再做了一个夹子,终于可以用分离的4线测试了

数据汇总表格

在测试一下读数的稳定性
在200毫欧档位、Fast模式(10次/秒),通过超级终端捕获从上电到自动关机的2969个数据

除了刚开始从141.047一直下降到141.044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141.043到141.045之间,最后跳了一个141.046(第2960个)

精度自在人心!

再次展现一下分辨力

这是一个大型电源系统用的铜排,通流能力是几百A的,宽23mm,厚3mm,最外面两个孔之间大概175mm(铜排不是直的,从CAD图上测量)

最外面测试为45微欧,铜在20度下电阻率为 0.0175 Ω · mm2/m,因此这一条大概是0.0175*175mm/23/3=44.4微欧

测试右边里面一个孔,40微欧

再左边里面一个孔,35微欧

虽然还是没有实现1微欧的示值变化,但是我尽力了

网友:
自己用用不错

网友:
楼主高人啊,好好学习啊!

网友:
收藏下,正准做个微欧计呢,也用这个芯片,只是采用恒流源的方案。

网友:
进来考察,观摩,学习

网友Q(2013-03-06):
问下楼主,你这个可测电感线圈的阻值吗?如果电感量比较大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问下楼主,你这个可测电感线圈的阻值吗?如果电感量比较大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

应该可以测的
接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要等电流稳定,读数会慢一些
断开的时候,会感生出高压,不过由于测试电流只有100mA,除非电感特别巨大,感生出的电压一般不会打出火花,加上输入部分有100欧姆电阻+稳压二极管保护,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预告,毫欧计第二版已经基本调试完毕,如果有超过10个人要,我就出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告,毫欧计第二版已经基本调试完毕,如果有超过10个人要,我就出套件~~ ...

想要一套。

网友:
想要一套

楼主:
第二版传送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5817-1-1.html

网友:
很好的DIY,支持楼主

网友:
这个不错,如果有套件,可以考虑入手一套。

网友R:
引用 楼主:
第二版传送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5817-1-1.html

这个网址打不开!麻烦楼主给传一份原理图可以吗?AD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网址打不开!麻烦楼主给传一份原理图可以吗?AD的,谢谢

贴子被阿莫删了,晚上转去38度

其实重要的测量部分原理图是没有变的,就在第一页

网友R:
引用 楼主:
贴子被阿莫删了,晚上转去38度

其实重要的测量部分原理图是没有变的,就在第一页 ...

第一页的图看不清楚,能不能发个AD的原理图,或者转成PDF的

网友:
我要2套,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第一页的图看不清楚,能不能发个AD的原理图,或者转成PDF的

点击看大图

网友:
mark 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都是模电的高手,羡慕嫉妒恨

网友:
看几位高人在讨论,受教了。支持,这几位高人都是仪表党啊。

网友:
写得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表示除了四线法的几个电阻没懂以外其他地方都清楚了。昨晚查了资料大概知道100欧电阻的用法了。{:biggr ...

想问下100ohm什么意思?抑制kickback电流么?

网友(2013-04-06):
出套件的话--我也要台玩玩

网友:
之前也接到过这样一个任务。能力有限做不了。看了此帖,一定要再回顾一下。

网友:
标记下来,学习,正在做一个用恒流源测微电阻的小东西。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期待楼主出套件

网友:
学习一下,看起来不错!

网友:
支持。有套件没?

网友:
Mark,回头慢慢看!!

楼主(2013-05-14):
这个毫欧表已经成熟稳定了,第三版还顺便兼容了一个五位半电压表的功能(需要更改跳线和刷不同的firmware)

有兴趣的朋友PM我

网友:
毫欧计 精度1微欧

网友S:
实际上测量的误差比分辩率要大
虽然分辩率是1微欧,但是很可能测出来的值离实际值的误差远大于1微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实际上测量的误差比分辩率要大
虽然分辩率是1微欧,但是很可能测出来的值离实际值的误差远大于1微欧 ...

测量的误差比分辩率要大,甚至是误差远大于分辨力,这是很正常的事,有什么奇怪的?!

Aglient的3458,八位半的表,分辨力0.01ppm,但是准确度只有几个ppm(有两种选件),差了2个数量级

各种数字温度计,分辨力轻松做到0.001度甚至0.0001度,但是准确度通常只有0.5度,最多0.1度,差了3个数量级

一般高位表,例如Aglient 的34401,10V档的标称指标是15ppm reading + 4ppm range,而分辨力是1ppm,差了1个数量级

网友:
就是原理图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3-06-19):
这个要好好的看看,又能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2013-08-10):
好久没在这里更新了,给大家报告一下最新情况

1、最新版兼容了一个五位半电压表,100mV/1000mV/10V/100V四个档位,大概有50%超量程余量

2、有外壳了,磨砂白和黑色两种颜色

毫欧表/五位半电压表二合一套件已经发布,38hot里有两个表的深入原理介绍,有兴趣的自己去找

网友:
牛人真的很多,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
壳不错,自己做的?

网友T:
给楼主建议一下,可以尝试用恒流法做。

我用恒流法做过,也是测试电阻,差不多也能测试到毫欧姆级别。

用起来很简单,而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也可以根据这个图修改,进行4线方法测试电阻。

CRD 的资料
http://www.semitec.co.jp/english2/
http://semitec.co.jp/products/led_device/crd/e_series.html
http://semitec.co.jp/english2/products/pdf/CRD2009021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T:
给楼主建议一下,可以尝试用恒流法做。

我用恒流法做过,也是测试电阻,差不多也能测试到毫欧姆级别。

兄弟,仔细看看,我做到的分辨力是1微欧(10E-6),虽然我还是叫它“毫欧表”

简单的使用恒流二极管是不可能的到“稳定”的电流的,再说0.3mA的电流流过1微欧,只有0.3nV,这个电压地球上应该没有单片机能分辨出来

网友U:
引用 网友M:
什么地方需要用到这么精确的仪表???

例如测锰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U:
例如测锰铜电阻

其实现在低电阻的测试需求越来越多,这里再举个例子

用毫欧表测试MOSFET的导通电阻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id=44781&extra=

MOSFET的spec是

网友(2013-10-01):
Lz,东西很不错,但是原理图能不能把文件打包之后再上传呢?有些东东看不太清楚

网友(2013-11-07):
不错,考验动手能力啊

网友V:
好吧,都是大牛!!
看了楼主给的过采样提高ADC有效位数的资料,说牺牲采样速度,换取有效位数!!
那么,我不由自主的想了一下,这样是否可以:
比如用16倍过采样,原则上,最终输出的数据速度要比原始采样速度慢,为原始采样速度的1/16,但是,假设X1、X2、........ X16为上一批的采样值,我们将其求和平均,得到一个最终的数据,然后ADC采样一个新值X17,然后我们把X2、X3、........ X16、X17求和平均,就又能得到一个数据,就这样没采样一个新值,就去除一个“最老”的旧值,然后剩下的16个值求和平均,就能得到一个过采样的最终结果,于是乎,即通过过采样提高的分辨率,也没有降低采样速度

好吧,以上纯属意淫,什么计算公式之类的我是不会推导,也不太看得明白,就说这样的处理方法,靠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吧,都是大牛!!
看了楼主给的过采样提高ADC有效位数的资料,说牺牲采样速度,换取有效位数!!
那么, ...

靠谱啊。不过这么做相当于做了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V:
好吧,都是大牛!!
看了楼主给的过采样提高ADC有效位数的资料,说牺牲采样速度,换取有效位数!!
那么, ...

这就是所谓的“滑动窗口平均法”

我的软件里在“滑动窗口平均法”的基础上,还加上了“去极值平均法”,进一步降低突发噪声。

不过,滑动窗口平均法的缺点是阶跃响应比较差,因此还增加了对阶跃信号的特殊处理——清空滑动窗口,用新值填充

网友V: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所谓的“滑动窗口平均法”

我的软件里在“滑动窗口平均法”的基础上,还加上了“去极值平均法”, ...

果然是高手啊,我目前叶子啊搞一个精密AD的东西,就是发现如果只是求平均值的话,数据刷新率太慢,用你们说的滑动窗口的话,数据刷新上来了,还真的是阶跃响应不好啊,一直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处理方法!!
可否将您的“去极值平均法”和“增加了对阶跃信号的特殊处理——清空滑动窗口,用新值填充”思路给小弟科普下,我在ADC方面经验太少,仅仅限于书本学到的一点点知识,还都忘得差不多了,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果然是高手啊,我目前叶子啊搞一个精密AD的东西,就是发现如果只是求平均值的话,数据刷新率太慢,用你们 ...

滤波的核心代码,自己看

        Difference=ResultBuf-ResultTmp;
        if(Difference<0)Difference=-Difference;
        if(Difference>256)
        {
                ResultTmp=ResultBuf;
                for(i=0;i<FilterLength;i++) Results=ResultTmp;
        }
        else
        {
                Results[head]=ResultBuf;
                head++;
                if(head>=FilterLength)head=0;
                for(i=0;i<FilterLength;i++)
                {
                        if(Results>RMax)RMax=Results;
                        if(Results<RMin)RMin=Results;
                        RSum+=Results;
                }
                ResultTmp=(RSum-RMax-RMin)/(FilterLength-2);
        }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的核心代码,自己看

感谢!!
基本看明白了

网友(2014-03-08):
标记下,以后可能用得到

网友(2015-01-23):
这个非常需要,谢谢大神的辛苦工作。最近搞一个差不多的,正好借鉴一下。

网友:
高手出手 就是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在这里更新了,给大家报告一下最新情况

1、最新版兼容了一个五位半电压表,100mV/1000mV/10V/100V四 ...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网友:
都毫欧了,那么怎么解决接触电阻和导线电阻的?

哦,四线的,不好意思没认真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的还不错,如果作为毕业设计应该是合格了。作为实际应用,还差的远。

这个应该很不错了哦,,,

网友:
非常不错,MARK
平时用这个精度、分辨率够了

网友(2015-03-09):
顶,我得做一只玩玩

网友:
我 对仪表不懂    感觉楼主好强大的样子

网友:
比较有营养,顶一下~mark

网友:
这个必须MAKE

网友:
学习,有套件最好。

网友(2015-04-22):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低电阻的测试需求越来越多,这里再举个例子

用毫欧表测试MOSFET的导通电阻 http://bbs.38hot.ne ...

在线测试电阻,不烧表吗?

网友:
不错,对于小电阻的测试非常有参考价值。

网友(2015-06-11):
好给力的资料,收藏下来慢慢消化。

网友:
我默默的把这三页东西看完了,,,,信息量有点大,等会慢慢消化吧,好东西,什么时候都要顶!!!!!

网友(2015-08-16):
楼主,毫欧计套件还有吗?

网友(2015-11-22):
mark 一下,很好很赞

网友(2016-03-12):
楼主精益求精,敬仰

网友(2016-06-13):
引用 网友O:
音频ADC不能做这种用途的,一是没有外部基准,二是普遍内置了高通滤波,所以无法做高精度直流测量用途。 ...

PCM1804/PCM4202的HPF可以关掉的.用软件校零,应该就可以了吧?还没试过给1804的vref脚接基准...

网友:
菜鸟谈谈对分辨率与精确度(准确度)的理解:

            我觉得两者最大的不同:  精确度(准确度)可以人为的调节、或者自身的偏移; 但是分辨率,对于一台设计好了的测量仪器,一般是很难变化了

网友:
欣赏一下,学习了

网友:
都是牛人,牛人,

网友:
强贴!! 太佩服楼主了,向楼主学习了。有时间一定 按照楼主的步骤做一下,向楼主致敬!

网友(2016-08-23):
好贴,我正在找这些,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髙手出手就是不一般!

网友:
最近用得到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刚刚发现如此好文,收藏了。

网友(2016-10-27):
楼主好厉害,感谢分享,我是菜鸟,要好好学习

网友(2017-05-22):
有图有真相, 深刻学习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微欧计.......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9-01-12):
问题是你那2个夹子接触电阻就有毫欧级了

网友:
复习一遍

网友:
Uref+和Uref-两端接的基准电阻R0,in+,in-接rx。Uref+为AD采集的最高电压,Uref-是最低值。这个电路IN+和Uref-相连,AD采集回来的值不是一直是0吗?AD采集的电压范围不是Uref-到Uref+吗?

网友:
学习一下工具DIY

网友(2019-09-27):
毫欧计设计

网友(2020-03-13):
老帖子,毫欧表,顶一个

网友(2020-11-16):
技术氛围好浓,胜过死读书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先顶一下

网友(2021-04-19):
牛人啊,拜读了

网友:
支持,也标记一下.以后有机会也弄一个.

网友:
这个精密电阻能用TEC恒温吗 这样就没有温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