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内部I2C模块初始化后使能启动条件位后就出现总线冲突

楼主(2013-01-29):
我使用PIC24内部I2C模块,初始化配置执行后,设置启动条件使能位,接着就出现总线冲突标志。只用单片机控制一个EEPROM芯片,总线只有一个住器件应该不会发生总线冲突的,而且是在刚初始化之后,总线肯定是空闲的啊。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奇怪问题吗。

楼主:
都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吗?我设时钟速率是100KHz,初始化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一操作启动位或停止位就报总线冲突,真是米明奇妙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3-12-2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请问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7-07-29):
我也是碰到了一样的问题,好麻烦啊,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怎样解决的呢,有偿回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