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模组[AtoM]资料汇总贴(20130217更新兼容性APK)

楼主(2013-01-29):
AtoM所有的教程开发资料都会在这里汇总
如果有任何和开发相关的问题,请直接提出,我会尽量在48小时内回复
如需购买,请翻阅以下链接或直接在taobao上搜索AtoM Dev 即可下单购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2833-1-1.html

视频教程Step1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5AiwwGog8U/

教程1 CSAtoM_Platform.apk 使用说明以及AtoM模组BootLoader更新
提供离线pdf版本
首先请先下载以下两个附件密码为AMOAtoM

此APK解决部分兼容性问题,应还有相当部分机型有USB通讯问题

其中CSAtoM_Platform.apk是AtoM最重要的一个平台程序,管理USB链接以及AtoM模组更新
AtoM_Update.bin为最新的固件程序,建议所有拿到AtoM模组的网友更新
首先请安装CSAtoM_Platform.apk到你的4.0Android设备中,准备好AtoM模组以及USB转接线

CSAtoM_Platform.apk现在主要有两个主要界面连接状态以及Bootloader

点击Connection Status就可以看到USB连接状态的界面 图中还没有连接

Bootloader界面用于更新AtoM模组功能,包括Boot信息按钮更新按钮以及更新文件路径(默认为/media/internal/AtoM_Update.bin,具体网友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如果AtoM模组进入boot模式,按更新就可以更新固件
当AtoM模组插入Android设备时系统会提示是否授权设备使用USB接口,请选是

当确认连接至Android设备后,在选连接状态栏时就可以看到已连接上

更新固件
进入Bootloader模式需要在上电前按住AtoM的按键,插上后可能到左边LED闪烁即表明进入Bootloader模式

同样每次连接之前都需要确认授权

按更新按钮,这时会看到AtoM模组上的LED在闪烁,更新完毕后,界面会显示Boot update OK

更新完毕后需要将AtoM重新上电后即可运行APP。

楼主:
教程2 点起你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IO”
更新ing.......
更新固件后第一个DEMO工程以及DEMO APK 密码AMOAtoM

使用方法,先打开CS AtoM Platform.apk确认USB已连接
然后打开CS_AtoM_LEDDemo APK即可控制AtoM模组上的3个LED!

AtoM IO配置图
离线版硬件IO配置图
教程2可以基于以下工程开始
如果还未设置好android的开发环境请参考以下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3868-1-1.html
密码AMOAtoM
首先控制介绍几个AtoM基本的GPIO控制函数

/*GPIO初始化函数
PINMASK                   对应上图中PIN00~PIN15的管脚号 bit 对应 即 PIN2 设置为PINMASK [0] = 0x04 PINMASK [1] = 0x00 PIN12 设置为PINMASK [0] = 0x00 PINMASK [1] = 0x10以下设置类推
ReadWriteMask         bit设为1为输出模式,bit设为0为输入模式
PullUpMask                bit设为1为打开上拉模式,bit设为0为关闭上拉模式
PullDownMask           bit设为1为打开下拉模式,bit设为0为关闭下拉模式
*/
<STRONG>public static void AtoMGPIOInit(ContentResolver cr, byte[] PINMask, byte[] ReadWriteMask, byte[] PullUpMask, byte[] PullDownMask);
</STRONG>
/*GPIO输出设定函数
PINMASK                   对应上图中PIN00~PIN15的管脚号 bit 对应 即 PIN2 设置为PINMASK [0] = 0x04 PINMASK [1] = 0x00 PIN12 设置为PINMASK [0] = 0x00 PINMASK [1] = 0x10以下设置类推
PINValue                   bit设为1为高电平,bit设为0为低电平
*/
<STRONG>public static void AtoMGPIOSet(ContentResolver cr, byte[] PINMask, byte[] PINValue);

</STRONG>/*GPIO读取设定函数
PINMASK                   对应上图中PIN00~PIN15的管脚号 bit 对应 即 PIN2 设置为PINMASK [0] = 0x04 PINMASK [1] = 0x00 PIN12 设置为PINMASK [0] = 0x00 PINMASK [1] = 0x10以下设置类推
PINValue                   需传入一个具有两个元素的byte数组 bit设为1为高电平,bit设为0为低电平
*/
<STRONG>public static void AtoMGPIORead(ContentResolver cr, byte[] PINMask, byte[] PINValue);
</STRONG>
/*GPIO翻转设定函数
PINMASK                   对应上图中PIN00~PIN15的管脚号 bit 对应 即 PIN2 设置为PINMASK [0] = 0x04 PINMASK [1] = 0x00 PIN12 设置为PINMASK [0] = 0x00 PINMASK [1] = 0x10以下设置类推
*/
<STRONG>public static void AtoMGPIOToggle(ContentResolver cr, byte[] PINMask);
</STRONG>

所以基于上面的函数
我们打开开发环境Eclipse解压DEMO工程到你本地目录
按file->Import->Existing Projects int Workspace->在第一项选Browse到你刚刚解压的路径,然后在Prjects选择CS_AtoM_GPIODemo,在下面勾选Copy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然后按finish
然后我们在Project Explorer下打开CS_AtoM_GPIODemo工程

我们双击MainActivity.java打开代码文件

package cs.atomleddemo;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ntResolver;
import android.view.Menu;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CreateOptionsMenu(Menu menu) {
                // Inflate the menu; this adds items to the action bar if it is present.
                getMenuInflater().inflate(R.menu.activity_main, menu);
                return true;
        }

<HR class=l>
//上面都是工程自动生成可先不管

        static final byte LED0PINMASK = 0x01;//设定PINMASK参数
        static final byte LED1PINMASK = 0x02;//设定PINMASK参数
        static final byte SWPINMASK = 0x08;//设定PINMASK参数
        static final byte LED2PINMASK = 0x04;//设定PINMASK参数
        boolean GPIOState = true;//纪录原按键状态

        //这个DEMO代码就是纪录上一次状态,然后控制你需要IO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public void GPIO00Control(View view) {
                //初始化参数值
                byte[] PINMask = new byte[2];
                byte[] ReadWriteMask = new byte[2];
                byte[] PullUpMask = new byte[2];
                byte[] PullDownMask = new byte[2];
                byte[] PINValue = new byte[2];

                ContentResolver cr = this.getContentResolver();//Android系统函数可先不管

                PINMask[0] |= LED0PINMASK;                          //设定你需要的IO的PINMASK
                ReadWriteMask[0] |= LED0PINMASK;               //设定你需要的IO的模式
                if(GPIOState == true){
                        PINValue[0] |= LED0PINMASK;
                        GPIOState = false;
                }
                else if(GPIOState == false){
                        PINValue[0] &= ~LED0PINMASK;
                        GPIOState = true;
                }
                Utilities.AtoMGPIOInit(cr, PINMask, ReadWriteMask, PullUpMask, PullDownMask);//初始化IO
                Utilities.AtoMGPIOSet(cr, PINMask, PINValue);//设定IO
        }
       //这个DEMO代码设定你需要的IO为输入状态,现在挂载在板上的按键上,每按一次Android上的按键即读取一次按键的状态
        public void GPIO01Control(View view) {
               //初始化参数值
                byte[] PINMask = new byte[2];
                byte[] ReadWriteMask = new byte[2];
                byte[] PullUpMask = new byte[2];
                byte[] PullDownMask = new byte[2];
                byte[] PINValue = new byte[2];

                ContentResolver cr = this.getContentResolver();//Android系统函数可先不管

                PINMask[0] |= SWPINMASK;                              //设定你需要的IO的PINMASK
                ReadWriteMask[0] &= ~SWPINMASK;                //设定你需要的IO为输入

                Utilities.AtoMGPIOInit(cr, PINMask, ReadWriteMask, PullUpMask, PullDownMask);//初始化IO
                Utilities.AtoMGPIORead(cr, PINMask, PINValue);//读取IO

                //读出的IO值对对应文本框进行操作
                if (PINValue[0] == SWPINMASK)
                        ((TextView)this.findViewById(R.id.GPIO01Text1)).setText("放开");
                else
                        ((TextView)this.findViewById(R.id.GPIO01Text1)).setText("按下");
        }
       //这个DEMO代码设定你需要的IO为输出状态,并翻转IO状态
        public void GPIO02Control(View view) {
                //初始化参数值
                byte[] PINMask = new byte[2];
                byte[] ReadWriteMask = new byte[2];
                byte[] PullUpMask = new byte[2];
                byte[] PullDownMask = new byte[2];

                ContentResolver cr = this.getContentResolver();//Android系统函数可先不管

                PINMask[0] |= LED2PINMASK;                           //设定你需要的IO的PINMASK
                ReadWriteMask[0] |= LED2PINMASK;                //设定你需要的IO为输出模式
                Utilities.AtoMGPIOInit(cr, PINMask, ReadWriteMask, PullUpMask, PullDownMask);//初始化IO
                Utilities.AtoMGPIOToggle(cr, PINMask);           //翻转IO
        }

所以只要使用这些函数就可以简单的控制GPIO了

楼主:
教程3 伟大的串口 你串了吗?
待更新.....

楼主:
占楼 占楼 占楼

网友A:
搞几个例子和step by step教程吧

网友:
前排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几个例子和step by step教程吧

正在更新......

网友:
   看起来很感兴趣,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时间不多,就先不买了,等有时间再玩。

网友B:
在小米2上试的,进入boot 状态,在输入路径后,一点 “跟新”,软件就退出来了

网友:
跟着版主与各位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小米2上试的,进入boot 状态,在输入路径后,一点 “跟新”,软件就退出来了 ...

请确认下USB是否有连接上 AtoM模块LED是否与闪烁 更新固件的路径是否正确?

楼主:
更新教程2的demo工程

网友:
还没到手

网友:
还没到手 先看看

网友:
什么是ATOM

楼主:
开始更新教程2 直播android控制GPIO

网友C:
收到板子了,发现我还得买个andriod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到板子了,发现我还得买个andriod平板

千万要注意全志/瑞星微的方案无法使用 现在测试的品牌手机是可以(三星/MOTO)以及freescale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呢?看来我out了..开发板还是?我只知道atom是个cpu

网友D:
收到了,确认华为的一款MTK芯片手机不支持。另外使用三星SIII测试好像功能不正常。想确认一下是必须支持OTG的手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千万要注意全志/瑞星微的方案无法使用 现在测试的品牌手机是可以(三星/MOTO)以及freescale是可以的 ...

请问楼主,mtk6575的机器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了,确认华为的一款MTK芯片手机不支持。另外使用三星SIII测试好像功能不正常。想确认一下是必须支持OTG ...

华为的MTK手机为4.0版本?
请问S3哪部分功能不正常?
S3手机我这里是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mtk6575的机器行吗?

要先确认下6575的版本是否支持4.0
如果是支持的,但是没法通过platform APK来连接USB那就是和全志/瑞星微一致的问题,那就是Google USB API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了,确认华为的一款MTK芯片手机不支持。另外使用三星SIII测试好像功能不正常。想确认一下是必须支持OTG ...

是,必须支持OTG,因为现在AtoM模组是工作在从机模式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必须支持OTG,因为现在AtoM模组是工作在从机模式下的

明白了,原来以为像ADK那样的host设备,难怪USB使用插头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了,原来以为像ADK那样的host设备,难怪USB使用插头方式的。

没有用ADK的协议,那个太折腾人了
对了 S3的异常现象是啥,现在刚发布,所以问题我都会全力修正的

楼主:
CS_AtoM_Platform apk更新增加了升级文件读写的错误信息,请更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用ADK的协议,那个太折腾人了
对了 S3的异常现象是啥,现在刚发布,所以问题我都会全力修正的 ...

华为的T8830pro一个移动定制机,不过没有otg,应该不支持。
S3的现象是,能够正常识别USB设备,不过使用demo进行led控制或者升级,都出现手机无反应,过大概2分钟,程序出现无响应,这期间屏幕不能动,类似死机现象。
AtoM模块的USB灯和PIN02的led灯亮。S3的型号GT-9300,版本4.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的T8830pro一个移动定制机,不过没有otg,应该不支持。
S3的现象是,能够正常识别USB设备,不过使用d ...

是否能更新升级?
如果不能更新请更新下我在顶楼的platform APK
然后按住AtoM板上的按键插上USB,看到AtoM模组的LED闪烁的话就说明进入Boot模式了
然后修改路径按更新,如果出现异常请看下现在的异常信息是什么?
如果能更新成功
请使用这个apk再测试下GPIO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的T8830pro一个移动定制机,不过没有otg,应该不支持。
S3的现象是,能够正常识别USB设备,不过使用d ...

更新的时候LED2是否是闪烁的状态,如果不是就不是boot的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的时候LED2是否是闪烁的状态,如果不是就不是boot的模式

按着Atom模块的按键接入,led2可以闪烁。点击手机上面的更新,手机会进入类似死机状态。文件路径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更新CS_AtoM_Platform.apk V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着Atom模块的按键接入,led2可以闪烁。点击手机上面的更新,手机会进入类似死机状态。文件路径应该是正 ...

点击更新会震动提醒一下。然后无反应,过2分钟,提示该应用无反应,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着Atom模块的按键接入,led2可以闪烁。点击手机上面的更新,手机会进入类似死机状态。文件路径应该是正 ...

更新下最新的platform APK看下是否还会假死或者有错误信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更新下最新的platform APK看下是否还会假死或者有错误信息

更新了apk,还是回假死。我的S3没有root,是否必须root?

网友:
支持小米1S吗?

网友D:
SmartQ 智器 Ten2 (TI的omap芯片)也不行,也出现假死。是否模块状态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martQ 智器 Ten2 (TI的omap芯片)也不行,也出现假死。是否模块状态不对?

怀疑仍然是Andriod的USB通讯问题,模块本身发货前都是测试过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查找原因。
你可以把AtoM连接到电脑上,如果能枚举出一个USB-USART(会有一个感叹号,这是正常的),
就说明模块是OK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千万要注意全志/瑞星微的方案无法使用 现在测试的品牌手机是可以(三星/MOTO)以及freescale是可以的 ...

宝贝收到了,安卓2.3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新了apk,还是回假死。我的S3没有root,是否必须root?

我查了下我的测试平台,好像都有root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我这里正在找没root得S3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宝贝收到了,安卓2.3是否可以?

2.3的版本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artQ 智器 Ten2 (TI的omap芯片)也不行,也出现假死。是否模块状态不对?

我明天会更新一个测试USB数据的版本,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抱歉

楼主:
所有无法正常使用功能的网友请更新新的platform APK并直接测试 GPIODEMO是否能使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能否回答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怀疑仍然是Andriod的USB通讯问题,模块本身发货前都是测试过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查找原因。
你可以把Ato ...

xp系统,插入模块,只认出了一个带问号的USB设备

  设备名称: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15A2 PID = A50F
设备序列号: TEST_1.0
  设备版本: (设备未返回此信息)

模块上面的USB LED 和pin02的LED亮。

按住按钮以boot方式插入,也是如上的设备信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明天会更新一个测试USB数据的版本,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抱歉

呵呵,这个倒是不着急用,希望能测试配合你把这个产品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能否回答我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2833-1-1.html 请看这个帖子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倒是不着急用,希望能测试配合你把这个产品搞好。

非常感谢,昨天调了一个晚上,大概知道问题症结在哪里,应该和root相关, 不知道为什么大批量操作数据的时候 非root的设备会延迟数据的操作。
有办法测试root的设备吗?
一般来说只要USB能显示连接,就说USB API是工作正常,我昨天在一个非root的设备测试GPIO可以正常工作,就是有些延时,但是更新的确就会发生你的现象,会假死,我看过MCU的仿真,一开始几个bank的数据的确更新,后面APK自己停掉了,正在定位到底哪里出的问题,谢谢支持!!!

网友I:
MTK6575 安卓4.0 插上没反应,手机没ROOT,难道是因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MTK6575 安卓4.0 插上没反应,手机没ROOT,难道是因为这个?

打开platform apk后 是否连提示授权设备的对话框都没有?
USB连接都正确,电源LED都点亮了吧?
如果上面属实,那MTK基本悲剧,把USB API给封了,或者没有底层支持.....

网友I:
打开platform apk后 是否连提示授权设备的对话框都没有?
没有提示对话框
USB连接都正确,电源LED都点亮了吧?
LED也没亮,插上没任何反应。

网友C:
中兴U985,插上,USB status打开,直接运行LEDDEMO,测试只有LED2 正确,其它两个按钮,LED会闪一下,如果此时USB断开设备,程序会卡死

更新的时候,确认LED2闪烁,路径也改了,一更新,就直接停止了,没有错误信息,V1.2的版本的。

另外发现检测设备靠的是插拔mini接口,直接插拔atom板是不行的,加上按键,两只手操作有点难

网友C:
用超级用户修改文件权限为rwxrwxrwx还是不行,一更新就停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兴U985,插上,USB status打开,直接运行LEDDEMO,测试只有LED2 正确,其它两个按钮,LED会闪一下,如果此 ...

多谢测试 更新的问题已经定位,正在测试新的APK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开platform apk后 是否连提示授权设备的对话框都没有?
没有提示对话框
USB连接都正确,电源LED都点亮了 ...

这个估计MTK的方案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超级用户修改文件权限为rwxrwxrwx还是不行,一更新就停止了

你的android版本是否是4.04?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打开platform apk后 是否连提示授权设备的对话框都没有?
没有提示对话框
USB连接都正确,电源LED都点亮了 ...

这个手机可能没有otg功能吧,没有otg功能的话电源LED是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机可能没有otg功能吧,没有otg功能的话电源LED是不亮的。

说实话 Android在硬件标准这一块做的真的很差 碎片化也太厉害了,4.0就是要支持OTG的啊

真的是越来越想做一个Android主机给大家用了.......

网友J:
华为荣耀8860,插上灯不亮。犹豫是否升级4.0来看一下。同时试了很多同事的手机。Defy 525 等 灯均不亮。

网友C:
ZTE U985 andriod版本4.0.4 内核版本3.1.10

网友J:
换成4.0.3内核版本3.0.3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华为荣耀8860,插上灯不亮。犹豫是否升级4.0来看一下。同时试了很多同事的手机。Defy 525 等 灯均不 ...

一定要硬件在出厂前就是4.0以上的后面很多自制的固件USB驱动都不全的

网友K:
USB to 232 如果驱动成功,会生成设备文件,但是这个设备文件的读写权限取决于系统(一般系统默认是没有读写权限)。所以在手动授予读写权限时,在Android系统中就需要root权限,大家不能连接问题应该多数是root这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ZTE U985 andriod版本4.0.4 内核版本3.1.10

和我现在测试到有问题的固件版本一直,请等下,我正在调整boot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成4.0.3内核版本3.0.3没反应。。

如果用线插上去连LED都没有亮,估计这个USB只能是从机了,原本可以接U盘之类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USB to 232 如果驱动成功,会生成设备文件,但是这个设备文件的读写权限取决于系统(一般系统默认是没有读 ...

我现在的操作方式其实并不是USB转232的方式是调用了android的USB API,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的确和root权限有关,好像是读写文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Android在硬件标准这一块做的真的很差 碎片化也太厉害了,4.0就是要支持OTG的啊

真的是越来越想 ...

支持做个android给大家玩玩,或者有没有考虑可以用google的安卓模拟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操作方式其实并不是USB转232的方式是调用了android的USB API,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的确和root权限 ...

权限很重要,之前做过Android USB 连接指纹模块(Usb slave),默认内核usb读写权限很低,所以在linux内核源码中提高了USB读写权限。

网友L:
已收到,小米1S手机,用的顺带买的线,插上去没反应;

晚上回去用小米的OTG数据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权限很重要,之前做过Android USB 连接指纹模块(Usb slave),默认内核usb读写权限很低,所以在linux内 ...

嗯,现在的现象很奇怪,因为小数据流通讯是可以,但是一旦大批数据传送就会假死,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已收到,小米1S手机,用的顺带买的线,插上去没反应;

晚上回去用小米的OTG数据线试试; ...

厄,小米1S原来可以外接U盘吗?

网友:
华为u8800连接也提示没找到usb设备

网友L:
用顺带买的线,可以读优盘,

小米1S的OTG数据线和别的线,不一样,到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顺带买的线,可以读优盘,

小米1S的OTG数据线和别的线,不一样,到家再试试。 ...

?那AtoM插上去的时候LED亮吗?如果亮,那就不是线的问题,问题就是小米把USB口给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顺带买的线,可以读优盘,

小米1S的OTG数据线和别的线,不一样,到家再试试。 ...

不是小米二才支持otg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线插上去连LED都没有亮,估计这个USB只能是从机了,原本可以接U盘之类的设备吗? ...

LED都不亮,然后又试了魅族MX,同样悲催的灯都不亮

网友L:
用小米1s青春版,使用小米发售的OTG数据线测试了,连接状态还是显示未连接,此时靠近按键的那个LED点亮,电源灯也是亮的;
按键按住,插上去,LED灯闪烁,也是显示无连接;
-----------------
安装GPIO测试程序,GPIO状态信息没有,点击随便一个GPIO**,程序死了。
-------------

看来小米1s悲剧啦~~~~~~

明天到公司试试同事的MX2,
----
小米1S青春版,用小米官方发售的OTG数据线、ATOM模块带的数据线,都可以连接U盘、鼠标等设备;

网友J:
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有点像掉坑里了。安卓系统真的太凌乱了。要是你当时接受有人提出的用蓝牙的方案,估计现在轻松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有点像掉坑里了。安卓系统真的太凌乱了。要是你当时接受有人提出的用蓝牙的 ...

蓝牙太贵了……如果碎片化这么厉害,那么思路就很明确了,就是做专用平台方案。
专用平台方案只要找到确认可用Andriod平台或者固件版本就可以了。
做专案对大家来说才是生财之道对不对?如果是能批量生产的方案,估计赚钱就轮
不到接私活的工程师了。

另外,有理由相信,有50%的可能,Google下大力气治理了碎片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情况有点像掉坑里了。安卓系统真的太凌乱了。要是你当时接受有人提出的用蓝牙的 ...

还不算掉吭,只能说Android太混乱,正在处理,预计明天可以有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小米1s青春版,使用小米发售的OTG数据线测试了,连接状态还是显示未连接,此时靠近按键的那个LED点亮,电 ...

只要连接状态显示未连接,demo访问肯定有问题....

网友:
看来我也可以考虑换个手机了

楼主:
问题确认,所有可以连上USB但是不能更新固件的设备都可以用,USB底层通讯是正常的
我等会更新一个程序用户测试通讯是否能连通

楼主:
更新了平台APK,进入boot模式后按 USB通讯测试,如果左边显示 USB Check OK就表明USB通讯正常,此设备可以使用
PS:貌似还是文件权限的问题,正在全力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超级用户修改文件权限为rwxrwxrwx还是不行,一更新就停止了

请试用下新的平台APK 进入boot模式后按bootloader上的USB通讯测试,如果按下去左边显示usb check ok的话,那应该是android文件读写,问题,和USB无关,那你的手机就是可以用,等我把这个bug去掉了.....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新了apk,还是回假死。我的S3没有root,是否必须root?

S3 也可以试用下新的APK
进入boot模式按bootloader界面下的USB通讯测试,如果左边显示usb check ok那就表明S3本身没有问题,USB应用是没问题,现在问题应该出来文件读写的权限上了

楼主:
厄,貌似是linux内核版本的问题,有谁有2.6版本的linux的设备测试下吗?

网友:
目前手头没有android设备能支持AtoM,两个国产手机均不支持OTG,一个平板是2.3的。

能否配合OpenWRT使用AtoM呢?在Linux下使用脚本操作AtoM也不错呀。

网友M:
我的状况大至上也是一样的,用的是三星 Note II (GT-N7100) Android 版本为 4.1.1 我测了 CSAtoM_Platform_T.apk 及 CSAtoM_Platform_FIX.apk 在 CSAtoMPlatform 内的 Connect State 的连接状态是可以连到的,但在 Bootloader 内,将 AtoM Dev 上的按钮按着接入 USB ,板子上的 LED 进入了闪烁状态后,也输入了正确的 Path 并点选更新或点选 USB 通讯测试后约 5 秒时整个屏变更黑色,约 8 秒时即显示 CSAtoMPlatform 已停止,只有一个"确定"的选项,再点选就退出了..

楼主:
现在最恶劣的情况是平台apk需要在3.03linux版本的 android 4.0设备上重新开发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状况大至上也是一样的,用的是三星 Note II (GT-N7100) Android 版本为 4.1.1 我测了 CSAtoM_Platform_T ...

能确认下,如果进入boot模式后,只按usb通讯测试,程序是否会死机?

网友M:
引用 楼主:
能确认下,如果进入boot模式后,只按usb通讯测试,程序是否会死机?

会的! 刚已经说了,能测的组合我都试了,无论这 AtoM_Update.bin 放在本机的内存或 TF Card 上都一样的状况,我再次的重复步骤,按着 AtoM Dev 板上的按钮接上 USB,显示确认授权后,点选  Bootloader 内的 USB 通讯测试后,仍然被退出,我的感觉是(个人估计的啦!~)貌似这 CSAtoMPlatform 好像找不到这 AtoM_Update.bin,因为我输入错的 Path 其状态也是一样的,最后约 8 秒就被退出了..

网友N:
是不是要4.0版本以上的手机,还得支持OTG,满足这两条是不是就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要4.0版本以上的手机,还得支持OTG,满足这两条是不是就肯定没问题? ...

那个貌似现在只能保证USB能够连接上,没法更新程序,测试GPIO什么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会的! 刚已经说了,能测的组合我都试了,无论这 AtoM_Update.bin 放在本机的内存或 TF Card 上都一样的状况 ...

我确认下
你的手机是什么型号?
Android版本以及linux版本是?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个貌似现在只能保证USB能够连接上,没法更新程序,测试GPIO什么的可以

谢谢答复,我买的还在路上,看起来我得买个新手机,或者你们做个新平台我们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答复,我买的还在路上,看起来我得买个新手机,或者你们做个新平台我们玩玩? ...

其实的确是有想法,做个定制主机给大家玩,因为越来越发觉碎片化严重了
先做个调查,多少的售价你能接受??
比如以下资源
2核A9
4G Nand 1G DDR
WiFi/BT/USB OTG/4寸电阻屏/HDMI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的确是有想法,做个定制主机给大家玩,因为越来越发觉碎片化严重了
先做个调查,多少的售价你能接受??

逼上梁山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确认下
你的手机是什么型号?
Android版本以及linux版本是?

不好意思,刚下班就被老婆叫去载年货,刚才回到家,晚回您了尚请见谅.

我的平板是 Samsung Galaxy Note II 32 GB 版,其型号为 GT-N7100,而 Android 的版本为 4.1.1 基频版本为 N7100XXALJ2 核心版本为 3.0.31-492596 se.infra@SEP-106#1 SMP PREEMPT Fri Nov 23 20:03:27 KST 2012 版本号码  JRO03C.N7100ZSALK3

不知这样对您有无帮助,不过我还有一台 Samsung Galaxy Note 10.1 (GT-N8000) 3G 版的平板,而 Android 的版本为 4.0.4,我打算假期再测测看,今天也累了一天了,晚餐也还没吃,我要先休息,这问题看来灾情不小,呵呵~

无论如何我都尽力配合您的测试,也尽可能的提供测试的状况与数据给您,但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别要我 Root,上个月我一 Root 结果悲剧了,完全要重装了,搞死我了,哈~

网友K:
虽然安卓碎片化很严重,但是楼主为什么不想想在别的硬件接口途径上下点文章~~目前安卓手机可连接的硬件外设不知是USB、蓝牙、WiFi吧,我们最常用的3.5mm耳机接口有联想过吗?
目前市面上利用3.5mm耳机接口通信的外设很多,而且不局限有安卓系统。。。需要对楼主有所帮助
请看图片

http://mall.lakala.com/products/show?id=78934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好意思,刚下班就被老婆叫去载年货,刚才回到家,晚回您了尚请见谅.

我的平板是 Samsung Galaxy Note II  ...

多谢,基本问题好像都集中在linux 3.0以上的系统,应该不用root
现在我就是在非root的设备测试的,应用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更新固件还是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虽然安卓碎片化很严重,但是楼主为什么不想想在别的硬件接口途径上下点文章~~目前安卓手机可连接的硬件外设 ...

嗯,谢谢建议,我们内部其实有音频接口的方案,用STM8做的
音频虽然没有兼容性问题,但是有几个天然缺陷
1、速率太慢
2、高功耗的应用没法做
3、影响音频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的确是有想法,做个定制主机给大家玩,因为越来越发觉碎片化严重了
先做个调查,多少的售价你能接受??

自己做量不大的话估计价格很难下来吧,不如找可以支持的mini pc或平板的规格和版本号,推荐给大家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其实的确是有想法,做个定制主机给大家玩,因为越来越发觉碎片化严重了
先做个调查,多少的售价你能接受??

谢谢回复,只要是授之以渔的,能学到东西,价位合理就行,或者您也可开个贴收集一下大家的想法,当然这么做你们的工作量可是大大增加了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S3 也可以试用下新的APK
进入boot模式按bootloader界面下的USB通讯测试,如果左边显示usb check ok那就表 ...

好像 不能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量不大的话估计价格很难下来吧,不如找可以支持的mini pc或平板的规格和版本号,推荐给大家 ...

嘿嘿 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回复,只要是授之以渔的,能学到东西,价位合理就行,或者您也可开个贴收集一下大家的想法,当然这么 ...

我昨天大概扫了一下现在taobao上的价格,我大致算了下,小批量不会应该在4位数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 不能下载了。

我刚刚测试下,应该可以了

楼主:
更新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测试下,应该可以了

刚测试了一下,S3,USB连接状态正常,但USB通讯测试会假死。
我的S3是个工程机,联通定制版。看来各个版本的支持情况确实有差别。

网友:
移动定制的三星S7568也无法连接
Android 4.0.4
Kernel 3.0.8-1183876

点USB通讯测试,应用就停止了
系统并未讯问授权

网友:
又发现个类似的好东西。

1. 介绍
安卓操作系统的内核使用的是修改过的Linux OS。Linux 通过内核模块支持串口,包括USB串口。由于Linux内核包含一个与FTDI的,FTxxx通过一个串行接口设备进行通信的内核模块,它就有可能构建一个同样支持Android的模块。

由于驱动要素作为内核映像的一部分对于嵌入式系统,它不是一个简单地把驱动复制到手机上,来启用此功能。为了包含此功能,开发人员需要在源代码级对操作系统进行控制。

The Android OS shares its kernel with the Linux OS. Linux supports serial ports, including USB serial ports, via kernel modules. Since the Linux kernel includes a kernel module to communicate with FTDI's FTxxxx devices via a serial port interface it is possible to build that same support into a kernel for the Android OS.

As the driver forms part of the kernel image for an embedded system, it is not a straightforward case of copying a driver file to a handset to enable this functionality. The developer needs to be in control of th OS at the source code level in order to include this functionality.

本文件提出两个替代方法包括FTDI的Android操作系统的设备VCP的支持,首先考虑建立一个完整的内核映像,包括FTDI的VCP驱动程序模块,第二建立一个兼容的FTDI内核模块和将它插入功能内核。

希望支持FT232H设备的客户应注意,本IC的支持,在2.6.39及后续版本。从内核2.6.31开始所有其他设备都支持。

This document presents two alternative methods of including VCP support for FTDI devices in the Android OS; the first considers building a complete kernel image including the FTDI VCP driver module, the second addresses building a compatible FTDI kernel module and inserting it in to a functional kernel.

Customers wishing to support the FT232H device should note that support for this IC is included in kernel 2.6.39 and later. All other devices are supported from kernel 2.6.31.

2.建立一个完整的内核映像,包括FTDI的VCP驱动程序模块

考虑到从源代码构建整个OS,本节介绍如何构建内核映像FTDI的VCP驱动程序支持。

This section describes how to build FTDI VCP driver support in to kernel image when building the endtire OS from source.

2.1先决条件

为了包括的FTDI的VCP驱动程序在Android映像上,并用它成功,以下是
要求:
一个硬件平台,包括一个USB主机设备的Android/ Linux内核支持。
? FTDI的测试是使用的BeagleBoard-xM Rev C.
基于一个FTDI的测试与设备
? FTDI FT232R基于US232R电缆进行测试。
一个开发系统,带有安装与配置正确的android开发工具。
? FTDI的发展进行机上运行Linux与Ubuntu的10.04带有默认的内核(2.6.32)。

Android操作系统的源代码,包括内核源代码,这已配置和已知的构建
工作选择的开发平台Android操作系统。
? FTDI的测试是基于2.6.32内核在TI提供了一个在Android2.3
OMAP设备的姜饼开发工具包,虽然一些修改
要求,使其工作的BeagleBoard- XM Rev C的平台。该套件还包括
需要构建工具。
?在下面的命令生成默认的内核配置
Android内核源代码目录:
make config omap3_beagle_defconfig

2.2略

3修改预编译的内核包括FTDI的VCP驱动内核模块

本节介绍如何插入FTDI的VCP驱动内核模块到一个工作中的Android映像。
这里提供的方向是基于http://android.serverbox.ch/?p=285提供的指示
它最初是由Manuel迪Cerbo写的。

3.1先决条件
为了建立FTDI的VCP驱动程序的内核模块,并把它插入到一个Android映像,
要求如下:
一个硬件平台,包括一个USB主机设备的Android/ Linux内核支持。
?注意root访问权限必须有效,在设备上完成内核模块的插入
。根在生产Android设备的访问,可以不平凡的
超出本文档的范围。
基于一个FTDI的测试与设备
? FTDI FT232R基于US232R电缆进行测试。
一个与Android的构建工具的发展系统安装和配置正确。
? FTDI的发展进行机上运行Linux与Ubuntu的10.04
默认的内核(2.6.32)。
? Android SDK和NDK的程序包,必须安装。

首先,确定在Android设备上运行的内核版本。这是作为一个内核模块的重要
建成为一个不同的内核版本将最有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内核版本的显示在Android设备屏幕-设置-About Tablet下面

另外,内核版本可以从命令提示符(通过终端确定
仿真程序或通过 ADB shell会话)的命令:
cat /proc/version

对于平板匹配上面的屏幕截图,从这个命令的输出
Linux version 2.6.36.3-gb899528 (android-build@apa28.mtv.corp.google.com)
(gcc version 4.4.3 (GCC) ) #1 SMP PREEMPT Wed Jun 15 12:28:16 PDT 2011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使用的平板没有启用USB主机和所提供的信息仅用于说明。

然后,可以用于获取正确的内核源获得的内核的版本号从这个网址:
http://android.git.kernel.org/.

需要注意的是处理器类型也必须找到正确的区域
所需的内核源代码的站点。在这里提供的例子中,处理器是NVIDIA
Tegra2和2.6.36的内核源代码相应的URL

从这里,可以下载内核的快照。下载完成后,将文件提取到一个新的
目录在 ~/android-kernel-source. 在写作本文档时此文件从这里可以得到
tegra-android-tegra-2.6.36-9001adc.tar.g

3.3

现有的内核的配置可以从Android设备提取通过ADB命令

adb pull /proc/config.gz config.gz

现有的Android内核配置然后,可以适用于上述获得的快照。为了
要做到这一点,在开发计算机上执行以下命令(假设内核
快照被提取到~/android-kernel-source/ directory):

cat config.gz > ~/android-kernel-source/tegra-android-tegra-2.6.36-
9001adc/.confi

一旦应用现有的配置,它可以被修改,包括支持FTDI的VCP
内核模块。要做到这一点,从Android NDK menuconfig。切换到Android内核源
目录
cd ~/android-kernel-source/tegra-android-tegra-2.6.36-9001adc

假设的Android NDK的是安装在/opt/ directory        ,添加NDK的目录和PATH
如下:

export PATH=/opt/android-ndk-r5/toolchains/arm-eabi-4.4.0/prebuilt/linuxx86/bin/:$PAT

这使我们能够使用的Android NDK的构建工具,从源头上构建Android内核的全部或部分
目录。执行以下命令以显示内核配置菜单:
make menuconfig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eabi-

这将显示一个菜单,可以选择相应的模块。请注意,以
能够建立FTDI的VCP驱动程序作为一个模块,支持可装载模块必须启用:

选择 Device Drivers -> USB Support.  选择 “USB Serial Converter Support”.  按 “M”包括
作为一个内核模块的支持,并启用了一个子菜单,然后突出显示“USB FTDI Single Port Serial Driver”。
按“M”选择的FTDI的VCP驱动程序作为内核模块。

选择“退出”,并选择退出时保存配置。

要完成的内核配置,Makefile应该进行编辑,以外向性数量相匹配
下载从源头上提取的内核从http://android.git.kernel.org;

这是在Makefile最上面被列出

3.4建立和插入内核模块

确保在PATH的Android NDK的。假设的Android NDK的是安装在/opt/ directory,NDK的目录添加到PATH如下:如果这个尚未完成:
export PATH=/opt/android-ndk-r5/toolchains/arm-eabi-4.4.0/prebuilt/linuxx86/bin/:$PATH
要构建内核模块,在Android内核源代码目录执行以下命令:
make modules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eabi-
一旦完成,ftdi_sio.ko内核模块将会存在在驱动器/usb/serial directory。
下一步,从开发计算机复制内核模块Android设备。这可以通过
ADB命令:

adb push drivers/usb/serial/ftdi_sio.ko /sdcard

该模块,此时必须插入到内核中。这必须通过adb shell,并要求root
权限。如果root权限无效,操作将失败。与此启动的亚行会议
用这个命令在开发机器上开始一个adb会话:

adb shell

一旦adb shell会话正在运行,就执行下面命令来插入内核模块

su
cd sdcard
insmod ftdi_sio.ko

到时,操作就完成了,在android设备上vcp driver可以用了。

4.权限

虽然内核模块加载FTxxxx设备时,列举和创建一个设备
在/ dev目录中,该设备的默认权限不允许默认的Android用户
访问端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修改的ueventd.rc文件在Android根文件系统
(rootfs的),设置适当的权限。下面的行追加ueventd.rc结束
文件应该解决的问题
/dev/ttyUSB* 0666 root root

一旦这条线,串行端口的权限将允许读取和写入所有用户访问,并
本机应用程序应该能够访问在这一点上的串行端口。例如,在命令
Android终端仿真器,如

echo “Hello serial port” > /dev/ttyUSB0

cat /dev/ttyUSB0

应该按预期工作。

5通过Java API的访问COM端口
尽管现在的串口设备的访问的本地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开发使用
Android SDK中不会因为Android平台不包括一个API能够访问串行端口
从Java应用程序访问的串行端口。这是一个Android应用程序的严重限制
开发商希望通过VCP驱动程序访问FTxxxx的设备。
创建一个开源项目已经提供失踪串口的Java API为Android
http://code.google.com/p/android-serialport-api/)。这个项目允许访问串口,USB或
否则,从Android平台上的Java应用程序。它已经过测试FTDI的BeagleBoardxM Rev C的开发平台,并已被证明的工作后,重新编译从源到
SerialPort.c源文件的第96行中删除O_DIRECT标记;造成库
(libserial_port.so)应该被复制到/ rootfs的/系统/ lib和应用程序应该被复制到
/ rootfs的/系统/应用程序。复制这些文件后,在SerialPort的应用将出现在主要的Android
应用程序的屏幕和USB串口通信。
但是请注意,这是一个开源社区项目,并没有得到维持或支持
FTD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artQ 智器 Ten2 (TI的omap芯片)也不行,也出现假死。是否模块状态不对?

额  4460 的 处理器也不成。。。

网友O:
怎么查看 linux 版本呢??推荐个测试软件。

网友M:
今日我再次测试,使用的平版是 Samsung Galaxy Note 10.1 3G 版本的平板,内存为 16 GB,型号 GT-N8000,Android 版本 4.0.4 基版本为 N8000XXLI1 核心版本为 3.0.15.1083573 se.infra@SEI-46#1 SMP PREEMPT Mon Sep 3 19:55:59 KST 2012 版本号码为 IMM76D.N8000ZSALI1,测后的状态仍然跟先前使用 GT-N7100 的状况一样,唯有不同的是退出的时间约 20 ~ 30 秒,没有 GT-N7100 的 8 秒那么快. 且 CSAtoM_Platform_T.apk 及 CSAtoM_Platform_FIX.apk 等都测过了,而 Bootloader 内的 USB 通讯测试选象也测了,最终都会被迫退出的,特此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今日我再次测试,使用的平版是 Samsung Galaxy Note 10.1 3G 版本的平板,内存为 16 GB,型号 GT-N8000,Androi ...

多谢,已经找到对应的设备测试了,估计是要在新设备上重新开发一遍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怎么查看 linux 版本呢??推荐个测试软件。

一般版本 在设备关于信息里就可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找到对应的设备测试了,估计是要在新设备上重新开发一遍程序了..... ...

Okay,那就等版主您的好消息了..

楼主:
厄,今天拿这S3最新的软件版本测试,结果连基本的click事件都错 Android 4.11
Google你要让我咋样.......

网友P:
华硕tf101测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华硕tf101测试成功

软件版本是4.0.3?

楼主:
更新了兼容性S3版本平台APK,仍有相当机型有USB通讯问题

网友:
火腿老师真是不一般呀,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版本是4.0.3?

嗯 是的

网友M:
首先要恭喜 jhdtry 兄测试成功,但我到目前的测试仍然是无法成功 Update 这个 AtoM 的模组,唉~

我将测试的 Galaxy Note II 的状况给照下来,当按下 Update 这个选项后,约一分多钟后就会被迫退出,它会显示 "应用程式 CSAtoMPlatform 没有回应. 关闭吗?" 最后无奈的按下了确定的选项.

我将这 Galaxy Note II 的版本资讯也给照下来供版主参考,这次我的 Android 版本有更新过了,目前是 4.1.2 ,用的 Platform 是 CSAtoMPlatformS3.apk 并将 Update 文件放置于本机的 /storage/sdcard0/AtoM_Update.bin

我真的不相信是我的 Note II 有问题还是怎样了,所以我也将我的 Galaxy Note 10.1 给找来,同样用的 Platform 是 CSAtoMPlatformS3.apk 并将 Update 文件放置于本机的 /storage/sdcard0/AtoM_Update.bin 并按下了Update 这个选项后....

结果约一分半钟后仍然被迫退出,它也是显示了 "应用程式 CSAtoMPlatform 没有回应. 关闭吗?" 最后我无奈的按下了确定的选项!

我前阵子也同时更新了这台 Note 10.1 的 Android 版本目前是 4.1.1 ,也照下来供版主参考!

真不知何时才能正常的 Update 好这个 AtoM 模组?...

网友F:
引用 网友M:
首先要恭喜 jhdtry 兄测试成功,但我到目前的测试仍然是无法成功 Update 这个 AtoM 的模组,唉~

非常感谢你的信息,我想火腿他现在一定忙着测试呢。之前他相信主流的平板,比如三星的平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看来,可能并非如此。他也有很多测试要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感谢你的信息,我想火腿他现在一定忙着测试呢。之前他相信主流的平板,比如三星的平板应该是没有问题 ...

我想是的,他应该是碰到了难解的问题了,目前我也只有等待着配合他提供的测试方法了,这 Android 的编程我也不了解,也帮不上什么忙,目前也只能帮忙测一测了..

网友(2013-05-02):
顶一下,华为MediaPad 10 link运行成功!

网友:
看来要开始考虑找一台以 "华" 开头的手机来 Update 看看了..

网友(2015-04-15):
你好,帮我删除重发的帖子。网络原因,3个谢谢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111-1-1.html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后续了吗?

网友:
唉,当年买了这个,都没用过就扔抽屉了

网友(2015-07-19):
淘宝没有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