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利用示波器观察FPGA引脚输出,怎么操作?

楼主(2013-01-29):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SignalTapII观察信号,现在我想利用泰克示波器观察引脚输出,怎么操作呢?模仿SignalTapII,我闲了CH1为脉冲模式,50MHz,探针接了INPUT,那么引脚的输出信号是在哪儿显示呢,是CH2吗,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对示波器使用不懂,望解答,谢谢!!

网友A:
不会用示波器就自己查资料或者请教一下身边的人嘛,楼主一定要改掉“伸手党”这个习惯啊

网友:
泰克示波器手册都可以下载。而且很有可能有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示波器就自己查资料或者请教一下身边的人嘛,楼主一定要改掉“伸手党”这个习惯啊。 ...

我的意思是我手头的是信号发生器,我看他有一个INPUT是否可以作为信号输入观察波形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的INPUT?那个是计数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的INPUT?那个是计数输入吧

嗯,我换了一台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