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子罗盘的磁场干扰。

楼主(2013-01-29):
新手,现在在家没有设备试验。

如果使用电子罗盘的话,必然会受到电机和走线的干扰。
一般都用什么办法解决?
姿态算法中的磁场干扰补偿的效果怎样?

网友:
硬件上注意,高高的架起来,螺丝用不锈钢或尼龙的. 软件上,减小芯片内滤波器截止频率,让电机高频交变磁场的干扰在通带外而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