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电阻屏不准

楼主(2013-01-29):
  经过测试,从左到右水平点击屏幕,ad采集的x值线性增加;但是ad采集的y值,靠屏顶部区域增加,屏中间区域几乎不变,而屏底部区域是减小的(且均不成线性增加或减小)。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换了两种电阻屏都是一样的规律(同一公司的屏)。同一点采集的ad值是稳定的。
  请朋友们指点下迷津啊,郁闷中。。

网友:
一般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换了屏故障不变是不是要考虑是电阻屏处理芯片问题

网友:
发现电阻屏控制器的芯片不同,但是驱动一般都是相同的。
为什么手机的电阻屏都很准,不需要校准?

网友B:
不用ADC,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X轴某端到Y轴某端的电阻值

网友C: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金鹏的240128屏,触摸芯片是ADS7843。一直没解决,屏都不知道在不在了。

网友D:
电阻屏线性本来就是不太好的,是必须进行校准的,一般有3点和5点校准法,可搜下,不知道楼主校准了没,就是用笔点固定几个位置,然后根据得到的数据建立一个平面方程,以后检测到AD值后代入算出x和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屏故障不变是不是要考虑是电阻屏处理芯片问题

AD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取出屏中间的值都是蛮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ADC,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X轴某端到Y轴某端的电阻值

唉。万用表灵敏度不高啊。怎么测都木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屏线性本来就是不太好的,是必须进行校准的,一般有3点和5点校准法,可搜下,不知道楼主校准了没,就是 ...

校准是必须的嘛。但是如果直接读出来的ad值都不是线性的。还怎么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金鹏的240128屏,触摸芯片是ADS7843。一直没解决,屏都不知道在不在了。 ...

哎呀。好吧。一直打电话给FAE都是关机的。。初步认定是触摸屏是不良的。即是电阻不线性。。

网友:
很可能是样屏不好

网友(2015-01-30):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TP没问题的话,降低采样clock可提高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