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在VISIO画的图转到WORD里打印不正常??

楼主(2013-01-29):
在VISIO画的图转过WORD打印时,发现很多的文字出现是方框,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图片上右键,有个设置选项;好久没用了,自己设置一下吧

楼主:
谢谢,能说说什么选项!

楼主:
奇怪了,在有的电脑可以,有的电脑不行,究竟缺了什么?求解???

网友:
我猜是字体!!!

网友:
装个   TinyPDF-最小巧最简单好用的pdf虚拟打印机.zip

虚拟打印成pdf,再去 打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