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在CM3上的移植,关于函数prvStartFirstTask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__asm void prvStartFirstTask( void )
{
        PRESERVE8

        /* Use the NVIC offset register to locate the stack. */
        ldr r0, =0xE000ED08
       ldr r0, [r0]
        ldr r0, [r0]
        /* Set the msp back to the start of the stack. */
        msr msp, r0
        /* Globally enable interrupts. */
        cpsie i
        /* Call SVC to start the first task. */
        svc 0
        nop
}
上面这个函数是官方移植文件port.c中的,我不理解的地方是为什么需要msr msp,r0 ?
msp不是在系统启动后就一直使用吗?
这个修改这个堆栈指针干什么?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跟踪一下,看看R0执行过程中都是什么值。

楼主:
系统启动后
MSP=0x200047E8
执行指令msr msp,r0前,MSP=0x200047B0, R0=0x200047E8
执行指令msr msp,r0后,MSP=0x200047E8
这条指令把主堆栈恢复到了向量表中的值,可是主堆栈不是空的呀

网友:
当FreeRTOS执行到 prvStartFirstTask 里的 svc 0 之后,是永远不会再返回到下面去执行nop语句的,因为这之后就是执行了第一个任务,特权模式变化了,堆栈也随之切换为PSP堆栈。
此后任务使用的是PSP堆栈,而MSP堆栈将让给异常处理函数去使用。所以在 msr msp,r0 这里,把MSP堆栈复位为空堆栈,那样以后异常可用到的几乎就是整个MSP堆栈空间。否则,由于 prvStartFirstTask 之前已经执行了多个C函数,MSP堆栈已经用了部分,以后异常就只能用剩下的部分了。

楼主:
twitter:谢谢。
就是说因为这个函数不返回,MSP指向的堆栈里的东西再也访问不到了,所以就清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