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编译错误

楼主(2013-01-29):
自己写的头文件

#ifndef    Display_H
#define     Display_H

extern   void Display_Led(uint8 *pBuffer);
extern   uint8 LedDisplayBuffer[8];

#endif

定义和调用如下:

void Display_Led(uint8 *pBuffer)//显示
{ static uint8 LedDisPos = 0 ;
  if(g_bSystemTime2Ms == 1)
  {
    g_bSystemTime2Ms = 0;
           SendLedBitData(8);   //消隐,只需要设置位选不为0~7 即可
    if(pBuffer[LedDisPos] == '-') //显示'-'号
     {
       SendLedSegData(table[16]) ;
     }
     else
     {
       SendLedSegData(table[pBuffer[LedDisPos]]) ;
     }
     SendLedBitData(LedDisPos);
     if(++LedDisPos > 7)
     {
        LedDisPos = 0 ;
     }
  }
}

#include<reg51.h>
#include"MacroAndConst.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Sw.h"
#include"T.h"

void main()
{
     T0_Init ();
         LedDisplayBuffer[0] = 1 ;
     LedDisplayBuffer[1] = 0 ;
     LedDisplayBuffer[2] = '-' ;
     LedDisplayBuffer[3] = 2 ;
     LedDisplayBuffer[4] = 0 ;
     LedDisplayBuffer[5] = '-' ;
     LedDisplayBuffer[6] = 3 ;
     LedDisplayBuffer[7] = 0 ;

    while(1)
    {
      Display_Led(LedDisplayBuffer);

    }
}

编译错误如下:
SRC\DISPLAY.H(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SRC\DISPLAY.H(6):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LedDisplayBuffer'

实在是不知道哪的问题,求教各位了!应该不是中英文标点的问题,我挨个改过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uint8  定义在那个文件里?   要么在Display.H 你包含定义uint8的头文件,要么在c文件include 时将定义uint8的头文件放在 #include “Display.H ”的前面。

猜你的 uint8 在 #include"T.h"你吧?

#include<reg51.h>
#include"T.h"
#include"MacroAndConst.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Sw.h"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8  定义在那个文件里?   要么在Display.H 你包含定义uint8的头文件,要么在c文件include 时将定义uint8 ...

你好  uint8 在头文件 #include"MacroAndConst.h"中
我的每个C程序都包含了  #include"MacroAndConst.h"

网友A:
确保每个C程序都是 #include “Display.H ” 在 #include"MacroAndConst.h"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每个C程序都是 #include “Display.H ” 在 #include"MacroAndConst.h"之后。。。。

改过了,真的可以了,非常感谢。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提示语法错误,我就一直在找语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每个C程序都是 #include “Display.H ” 在 #include"MacroAndConst.h"之后。。。。

请问为毛?

网友:
编译器处理#include 是属于预处理,应该也是类似宏定义的 资源等价替换,有顺序的。
拙见,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