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40核心板及扩展板-原理图及gerber

楼主(2013-01-29):
之前所发EP3C40+USB3.0板由于USB3.0接口存在问题,暂且停止研究,前一贴就此封贴了。将来有能力有精力的时候再来做个USB3.0的扩展板。 通过上一板的实验之后,现在将EP3C40F484单独做成核心板(EP3C40应该可以用EP3C16F484或EP4CE40F23替换,不过没有测试)在其上通过扩展板转接各种功能模块。所用芯片如下:
1.FPGA: EP3C40F484
2.电源芯片: 3*TPS5430,AMS1117-1.8,AMS1117-2.5
3.存储:2*MT47H32M16, EPCS64
扩展的IO口为上50PIN,下50PIN,右48PIN。只引出了JTAG口,可以配置EPCS芯片。DDR2可以在NIOS2下跑167MHz(C6、C7器件)。目前制作了CY7C68013A的扩展板,USB与PC通信正常,与FPGA的通信还没有完成,不过应该问题不大,现在估计没时间弄了,过完年了再继续吧。
正面
反面
CY7C68013子板
母子连接

核心板原理图
usb2子板原理图
核心板gerber
usb2子板gerber

网友A:
楼主,core电源的铜皮太细了!

网友:
楼主专业玩家啊,扔进去不少钱了吧,下次直接上strati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core电源的铜皮太细了!

嗯,是细了点,忘了加粗了,以后设计会注意这个。5mil的线宽应该能承受到0.5A吧,core电压是分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细了点,忘了加粗了,以后设计会注意这个。5mil的线宽应该能承受到0.5A吧,core电压是分散的 ...

普通的算法是10MIL能承受1A电流,但是,这个算法算的是温升,并没有考虑压降,压降还和线长有关。fpga的瞬态电流比较大,尤其是资源利用比较满的时候,ep3c40和xc6slx45的功耗相当,满载内核需要差不多3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算法是10MIL能承受1A电流,但是,这个算法算的是温升,并没有考虑压降,压降还和线长有关。fpga的 ...

我觉得理论是理论,实际上EP3C40有28个VCCINT引脚,其内部逻辑也应该是按区域来供电的,真不会靠一个引脚来吸取3A的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理论是理论,实际上EP3C40有28个VCCINT引脚,其内部逻辑也应该是按区域来供电的,真不会靠一个引脚 ...

所有的内核管脚电流都要经过左上角那条细细的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内核管脚电流都要经过左上角那条细细的铜皮

我知道你说的地方了,那里确实是疏忽。

楼主:
不实际动手设计还真是缺乏经验,写软件还可以修修改改,板子做了就改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实际动手设计还真是缺乏经验,写软件还可以修修改改,板子做了就改不了了 ...

大不了在外面跨条线!

楼主:
前两天测了下CY7C68013A的CyStream例子,在Windows中识别到CyStream设备,但一真说安装的驱动有问题,着实被吓了一下,莫非硬件设计得有问题,也没太多时间搞,想想过完年再说吧,今天偶然查了一下,才发现Cypress提供的固件有点问题,找了别个修改的固件一试,果真好了,用上位机的Streamer一跑,Bulk能跑到39.5MB/S,算是放心了。同时发现要好的数据线才能达到,换了两根比较差的数据线,有一根居然不法识别。

网友B:
LZ的打样费用和贴片费用大概加起来多少?

网友C:
楼主的板子会出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板子会出售吗?

暂时不会的,板子设计还是存在问题的,这样的东西我只能拿出来让大家帮忙发现解决问题,哪天认为成熟了再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不会的,板子设计还是存在问题的,这样的东西我只能拿出来让大家帮忙发现解决问题,哪天认为成熟了再 ...

LZ能不能给我一个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打样费用和贴片费用大概加起来多少?

贴片自己用热枪吹的,加工一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自己用热枪吹的,加工一千多。

哪个厂家做的?大概报价一千多少?线宽线距,孔径大概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不了在外面跨条线!

呵呵,有理

网友D:
幾層板?使用的焊珠大小與焊點大小怎麼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幾層板?使用的焊珠大小與焊點大小怎麼配?

gerber都放出来了!

网友(2013-08-02):
MSEL这样配置没有问题吗?

网友E:
程序无法Loa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程序无法Load吧?

那是楼主不确定应该怎么配 就把所有的都引出来了 放的电阻在那里占位,方便修改

网友(2013-11-28):
额,这样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2015-06-22):
下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