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四核,内存16G,硬盘固态SATA3编译IAR比I3,4G,机械盘的会快8倍吗?

楼主(2013-01-29):
I7四核2.9G,内存16G,硬盘固态SATA3,编译速度可以比I3双核2.1G,4G内存,机械盘的会快8倍以上吗?

网友:
软件支持四核么??

网友:
处理器,内存不占大头,占大头的是硬盘的读写。这个还是快一些的,但到不了8倍这么夸张。

网友A:
我用单核CPU的时候也没觉得IAR编译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单核CPU的时候也没觉得IAR编译慢

我目前一个项目5百多个文件...编译一次很久.

网友:
要论IO吞吐 Ramdisk更大

网友B:
LS正解 全部弄到RANDISK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正解 全部弄到RANDISK里面

目前我用的就是固态硬盘.我现在试一下RAMDISK....

网友C:
ramdisk 死机就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正解 全部弄到RANDISK里面

刚试了一下.在RAMDISK上速度比在固态硬盘上还慢了一秒.但相对总的时间.应算同时完成.没有优势.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和CPU有关了?
在编译时,硬盘只微闪而已,感觉读盘时间并不多,大部分好像是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mdisk 死机就哭了

如果真是快的话,我可以写个软件在我不编译时自动备份到实体硬盘里.但实测结果是:与固态硬盘上编译用时相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在RAMDISK上速度比在固态硬盘上还慢了一秒.但相对总的时间.应算同时完成.没有优势.这是不是可 ...

把时间都列出来,看相差多少.

楼主:
真想找到I7的四核同时又是高主频(>=2.9G的)的机器去实战一下.一时找不到...

网友:
单论IO 用AS SSD一测便知SSD和RAMDISK谁更强 LZ的瓶颈看来不在I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时间都列出来,看相差多少.

一个8分8秒(RAMDISK),一个是8分7秒(本机SSD).两个同时跑的.我再试一个个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8分8秒(RAMDISK),一个是8分7秒(本机SSD).

跟机械盘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机械盘比呢.

比机械快不少.但不达标.我现在试一个个的跑.如果速度快一倍的话,就一定是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机械盘比呢.

狂汗,第一次拷错盘了.RAMDISK确实快些.快了1/5的时间.

网友E:
不支持多线程,别说I7,你I777777777都快不多少。16线程并行的话,性能一般都可以轻松提高1000%,即使是非常古董的服务器。

网友:
只是CPU超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支持多线程,别说I7,你I777777777都快不多少。16线程并行的话,性能一般都可以轻松提高1000%,即使是非 ...

分析了下,确实是单线程.看来和CPU主频有关,而和多核无关.多核主频低的话应还如上P4单核的高主频U来的快.

目前的IAR开启后会在后台继续读源文件,然后分析结构,提供函数定位用的导航,这个执行完后就只有5个线程了.在执行编译时,6个编程,说明编译是独立出一个线程进行编译的.这个线程还操作了UI部分,而UI是单线程的,所以显卡应也有部分关系.

还有,编译时CPU被IAR只用了2-5%,擦!

/*********************
又看了下,ICCARM才是执行编译的,只有一个线程.即肯定是单线程了.
ICCARM进程最高也只用到了20%.浪费了不少资源.

网友:
支持多线程的软件能快很多。像RT-thread的那个什么脚本工具的

网友:
刚好,你说的我都有,明确的说吧,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特别是多线程编译android这种东西的时候。
内存够大@64位linux@2.8G i7,编译的瓶颈在cpu。

i3多线程我试过啦经常由于硬盘而卡死。或者内存不够而卡死。
i3,Q8xxx,6个小时,还有各种问题。
i7+SSD,半个小时,主要瓶颈cpu 100%。

如果是IAR编译小工程,intel老四核和ivy的i7,速度差不多。
瓶颈:主要不是多线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狂汗,第一次拷错盘了.RAMDISK确实快些.快了1/5的时间.

ramdisk不会快到哪里去的,瓶颈在cpu而不是ssd,刚好我是ssd+16Gram,都是试过啦。

HD的话,是快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了下,确实是单线程.看来和CPU主频有关,而和多核无关.多核主频低的话应还如上P4单核的高主频U来的快.

P4不行 构架不一样 玩游戏比就知道 没有多核优化的游戏 用I5还没超频的I3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了下,确实是单线程.看来和CPU主频有关,而和多核无关.多核主频低的话应还如上P4单核的高主频U来的快.

J8,还P4,你知道P4比Core架构差多少吗?三倍!同样的程序,在2.4GHz的Core2上,比在2.5GHz的P4上,用时仅后者1/3!
内核也在发展啊。老兄。还是超频吧。Intel没能推出10GHz的CPU,所以我们没法获得更快的单核性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