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滤波和卡尔曼滤波结果比较

楼主(2013-01-29):
如图:两滤波结果几乎相同。黑色曲线是互补滤波结果,黄色曲线是卡尔曼滤波结果。由于两者太相似,需要把黑色线条加粗一倍才能看到,不然就被黄色曲线覆盖了。

点击图片可查看大图

以下是部分代码:
//每10ms执行一次
if((millis() - time) >= 10)
{
    digitalWrite(14, HIGH);//用于测试程序运行时间

    time = millis();

    //读传感器数据
    mpu_get_data();

    digitalWrite(13, HIGH);

    //互补滤波
    angle_hb = (0.98) * (angle_hb - mpu_data.y_gyro_f * 0.01) + (0.02)*(mpu_data.x_accel_f);

    //卡尔曼滤波
    Kalman_Filter(mpu_data.x_accel_f, -mpu_data.y_gyro_f);

    digitalWrite(13, LOW);

    //串口发送数据
    Serial3.print(-mpu_data.y_gyro_f);
    Serial3.print(",");
    Serial3.print(mpu_data.x_accel_f);
    Serial3.print(",");
    Serial3.print(angle_hb);
    Serial3.print(",");
    Serial3.print(angle);
    Serial3.println("");

    digitalWrite(14, LOW);
}

互补滤波参考 The Balance Filter ,卡尔曼滤波参考 zlstone

网友:
正需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互补滤波就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完全不需要卡尔曼滤波器。

网友A:
这个能不能不用浮点数啊,

网友:
马克一下 正想用呢

网友B:
图是用设么做的??????

网友C:
不要为了卡尔曼而卡尔曼

网友:
可以用q格式

网友:
用的Excel会的图吧

网友D:
两者的区别在于,叫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不能不用浮点数啊,

我觉得STM32算这个很快了。如果不用浮点你可以用Q格式运算,TI IQmath

网友E:
不知道“收藏”按钮在哪里,只能mark了。
其实两个相当于是牛刀和杀猪刀的区别,在杀鸡上效果一样,但是如果杀牛,那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是用设么做的??????

串口接收数据存为文本文件,然后用excel导入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为了卡尔曼而卡尔曼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收藏”按钮在哪里,只能mark了。
其实两个相当于是牛刀和杀猪刀的区别,在杀鸡上效果一样,但是如 ...

收藏按钮在1楼末尾。

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F:
弱弱问一句,这是用在那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句,这是用在那里的啊.

两轮平衡小车

网友B:
串口接收数据存为文本文件,然后用excel导入作图教我一下这个我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接收数据存为文本文件,然后用excel导入作图教我一下这个我真不懂

额。。。单片机按照格式 “数据1,数据2,数据3,数据4 ... 换行” 发送数据,电脑端用串口调试助手或者超级终端接收,然后把接收到数据保存为txt文件。打开excel导入数据。excel会自动识别逗号和换行符。然后就可以按常规处理数据的方法作图了

网友:
我最近在弄得就是单片机用串口发数据的事,把串口通信和I2C通信理解了很多遍也编不出采集数据用串口发到调试助手,

网友:
这程序死活编不出来论坛的大师说很简单的但是我就是采集不到mpu6050角度的加速的数据我有把角度和加速度显示在1602的程序怎么转到串口就不行了

网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 定义51单片机端口
//****************************************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6;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7;                //LCD1602命令端口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
//定义类型及变量
//****************************************
uchar dis[4];                                                        //显示数字(-511至512)的字符数组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Temperature,Temp_h,Temp_l;        //温度及高低位数据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
//LCD相关函数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LCD数据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LCD指令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显示字符串
//MPU6050操作函数
voi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void  Delay5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bit   I2C_RecvACK();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cvByte();
void  I2C_ReadPage();
void  I2C_WritePage();
void  display_ACCEL_x();
void  display_ACCEL_y();
void  display_ACCEL_z();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
//整数转字符串
//****************************************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DisplayOneChar(0,0,'A');
        DisplayOneChar(0,1,'G');
}
//****************************************
//LCD1602写允许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LCD1602写入命令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LCD1602写入数据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LCD1602写入一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LCD1602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
        uchar ListLength=0;
        Y&=0x1;
        X&=0xF;
        while(L--)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
//在1602上显示10位数据
//**************************************
void Display10BitData(int value,uchar x,uchar y)
{
        value/=64;                                                        //转换为10位数据
        lcd_printf(dis, value);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x,y,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长度
}
//**************************************
//显示温度
//**************************************
/*
void display_temp()
{         Temp_h=Single_ReadI2C(TEMP_OUT_H); //读取温度
        Temp_l=Single_ReadI2C(TEMP_OUT_L); //读取温度
        Temperature=Temp_h<<8|Temp_l;     //合成温度
        Temperature = 35+ ((double) (Temperature + 13200)) / 280; // 计算出温度
        lcd_printf(dis,Temperature);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11,1,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位数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delay(500);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150);
        while(1)
        {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XOUT_H),2,0);        //显示X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YOUT_H),7,0);        //显示Y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ZOUT_H),12,0);        //显示Z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XOUT_H),2,1);        //显示X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YOUT_H),7,1);        //显示Y轴角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ZOUT_H),12,1);        //显示Z轴角速度
                delay(5000);
        }
}
         /*
    在论坛上潜水几个月了,跟大家学习两轮平衡车的制作,获益良多。
在调试传感器数据和滤波时写了一个串口工具,趁这个周末整理
了一下,共享出来,希望能对初学者们有所帮助。
    功能比较简单,主要是接收单片机发送来的3个整型数据,以图形显示。
可以向单片机发送几个字节,用作控制目的。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以0xFF作为
帧结束标志,每个整型数以5个字节表示,具体参照下面的函数。
    没有经过全面测试,如果你想用但有bug,可以反馈给我 :)

                                           小皮2005
                                           2012.12.08

=============================================================
void Print_Show(int data1, int data2, int data3)
{
        SeriPush2Bytes(data1);
        SeriPush2Bytes(data2);
        SeriPush2Bytes(data3);
        uart_transmit(0xff);
}

void SeriPush2Bytes(int value)
{
        unsigned char t_char;
        if(value < 0) {
                value = -value;
                uart_transmit(0xf0);
        }
        else {
                uart_transmit(0xf5);
        }
        t_char = value/256;
        if(t_char > 127)        uart_transmit(0x80);
        else        uart_transmit(0x00);
        uart_transmit(t_char & 0x7f);
        t_char = value%256;
        if(t_char > 127)        uart_transmit(0x80);
        else        uart_transmit(0x00);
        uart_transmit(t_char & 0x7f);
}

void uart_transmit(char c)
{
        while (!(UCSRA & DATA_REGISTER_EMPTY));
        UDR=c;
}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藏按钮在1楼末尾。

这个比喻很形象

谢谢!搞定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3-03-01):
留名~~以前我也就是冲着卡尔曼而用卡尔曼滤波的,在小车上应用效果是差不多的

网友(2013-04-09):
还是搞不懂,不知道咋用,学习一下

网友G:
我对比 卡尔曼,和互补滤波,结果和楼主不太一样,卡尔曼感觉更好一些,还是说我的互补滤波程序写的不对,
        bias_cf_p*=0.998;                        //陀螺仪零飘低通滤波;500次均值;
                bias_cf_p+=gyro_m_cf*0.002;
                angle_dot_cf_p=gyro_m_cf-bias_cf_p;   //这里angle_dot与angle在PID控制中会起到作用
                angle_cf_p=(angle_cf_p+angle_dot_cf_p*dt)*0.98+angle_m_cf*0.02;
                //加速度低通滤波;50次均值;按200次每秒计算,低通4Hz;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yODUxNzU2/v.swf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mark  还需要潜一段时间潜水

网友(2013-05-19):
受教了,确实不错,高手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
但是用在姿态解算上是啥样对比呢?

网友:
这是说明互补完全可以代替卡尔曼吗,那卡尔曼用在哪里的时候才能显出真本事呢

网友(2013-06-25):
引用 网友G:
我对比 卡尔曼,和互补滤波,结果和楼主不太一样,卡尔曼感觉更好一些,还是说我的互补滤波程序写的不对,
        bias ...

一阶互补效果确实不怎么好,你可以试试二阶的。觉得楼主kalman滤波并没有用好,用好了的话kalman应该比互补好些。

网友:
个人观点:首先应该保证卡尔曼和互补滤波参数都是最优的,再进行比较。不知道楼主参数怎么确定的?

网友:
暂时看不懂,留下学习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2013-07-30):
Kalman_Filter(mpu_data.x_accel_f, -mpu_data.y_gyro_f);怎么输出参数是四个呢》》??

网友H:
如何测量互补滤波的采样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者的区别在于,叫法不同。。

不是哟,原理上还是有区别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对比 卡尔曼,和互补滤波,结果和楼主不太一样,卡尔曼感觉更好一些,还是说我的互补滤波程序写的不对,
        bias ...

这个软件叫什么?能发给我一个吗?binfengsxxk@gmail.com谢谢啦

网友:
为什么我得出的图形,kalman收敛不没有互补快,

网友(2013-09-15):
不错,正在研究卡尔曼

网友:
好,研究下,很有用的东西了

网友(2013-11-08):
这个比较,,很直观。。刚才还在犹豫用哪个滤波~~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何测量互补滤波的采样率??

每秒钟执行多少次就是互补滤波器的采样率。

网友:
mark下,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啊?
你的校准函数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4-02-15):
楼主,我用互补滤波效果也不错,就只想知道如果把互补滤波用在四轴上,效果怎么样,楼主有试过吗

网友(2014-03-29):
mark,,,,正好在做。

网友:
MPU6050是怎样校准的?我的板子平放在桌子上,z轴加速度计读数只有0.756左右,而立起来或测起来x和y的读数分别为一,但z有0.3左右,该如何校准mpu6050采集回来的数据呢?

网友(2014-05-04):


网友:
以后肯定会需要,果断收藏

网友:
38楼的视频,第一个明显丢失了部分数据吧,看到最后你的传感器大约在水平时,它根本还有很大角度呢。

网友(2014-06-21):
多谢楼主分享,大爱楼主啊

网友:
这个东西只有自己用了才知道

网友(2014-08-08):
楼主好强大啊,能和你做个朋友,聊聊技术上的点点滴滴吗?我的邮箱,709117559@qq.com

网友:
都是大神啊,学习中

网友:
做卡尔曼的时候,楼主怎么获得系统的置信度等数据的。。。

网友(2014-09-17):
楼主,我觉得你的融合曲线将加速度计跟随的很紧,这样可以站起来吗?我看好多都是跟陀螺仪跟随的很紧,我用的是L3G4200,MMA7361,最近在做平衡车想问一下,加速度计得的噪声大,陀螺仪的温飘存在,低通加速度计,高通陀螺仪,对不对

网友:
陀螺仪积分的累计误差没显示出来

网友(2014-12-18):
请问楼主  你卡尔曼滤波的参数是如何整定的?如果方便的话 请分享一下哇!先谢谢啦

网友:
有图有真象,不错!

网友(2015-02-16):
这个不能算是真正的KF

网友:
卡尔曼滤波之前也有点研究,可惜不精

网友:
这只能说你预处理和互补滤波调试选择的参数好,正好和卡尔曼增益一样。

网友(2015-05-16):
(0.98) * (angle_hb - mpu_data.y_gyro_f * 0.01) + (0.02)*(mpu_data.x_accel_f);这里的0.98时滤波权值吗?怎么整定的?

网友:
这样的好帖子咋收藏,哪位大侠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单片机按照格式 “数据1,数据2,数据3,数据4 ... 换行” 发送数据,电脑端用串口调试助手或者 ...

单片机发送的时候带逗号能理解,作为EXCL导入时候的分隔符, “数据1,数据2,数据3,数据4 ... 换行”中的换行起什么作用,多少个数据后要加“换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