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mega8-16pi和atmega8A-AU区别

楼主(2013-01-29):
我是新入门AVR的菜菜,看到网上有个电路是用atmega8-16pi作的,本着学习的精神打算先下载来练练手,教程上的是DIP封装的atmega8-16pi,可是手上只有朋友送的两片atmega8A-AU,还是贴片封装的,倒是有个转接板,就是不清楚atmega8-16pi的程序能不能用在atmega8A-AU上,还有针脚定义是不是还是相同的,求高手解答,谢谢。。

以下是原理图,求解答

网友:
管脚定义是一样滴,贴片的mega8好像是多了2个ADC的脚,ADC6跟ADC7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下载程序试试看

一开始担心封装形式不一样,程序可能会有不同呢

网友:
没有太大区别。一般是可以直接用

网友:
看pdf文件就行了。我只知道dip的只有2路ad是10位、其他是8位ad
贴片的mega8全部ad都是10位

网友(2014-07-10):
表示对命名迷茫。。。

网友(2014-10-13):
迷茫。。没用过

网友:
很多以前的老型号都没有了,后来出的替代型号后缀不一样。

网友:
封装不同,马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