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读SDHC卡速度好快,20M 700ms搞定

楼主(2013-01-29):
刚在uboot里面添加完SD卡驱动,测了下速度,20M/s有余,而且还是始终2分频的结果。
不禁有疑问:一般读卡器的速度顶多10M/s,是读卡器的问题?还是USB接口的问题?

网友:
什么卡?一般的卡都没有这么高的速度,楼主怎么测试的?

楼主:
SDHC 4G 金士顿,公司买的

楼主:
6410 SD控制器发送CMD18多块DMA传送,然后等待传送完毕,计算这中间的时间。

网友:
SD卡的速度相差迥异 最快的读95MB/s 写90MB/s

楼主:
看来SD卡里面确实使用了不少算法,同是nand flash,速度差别咋那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