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移动电源

楼主(2013-01-29):
春节回家要坐32个多小时的火车,想着手机会没电,就自制了一个电源车上备用,上传全部资料
MCU用的是STM8,保护S8261+FS8205A,充电TP4056   ,升压SY7208
还有3块板子,可以免费送人!但是只有升压芯片,其他IC没有
编辑原因:上传原理图文件和PCB源文件(如根据图中的数值用,本人对其中的不合适之处不负责任)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当然要顶。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用stm8,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A:
有没PCB了哥们?

网友:
STM8便宜又好用

网友B:
不错的资料,不知硬件是否还能节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PCB了哥们?

还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资料,不知硬件是否还能节约点

现在的元件还嫌多呀!电容到可以少几个   这样待机功耗就会小,目前是3.9uA,除了保护芯片工作和充电芯片倒灌2uA之外也就是漏电流了

网友C:
买上6节18650加上楼主的电路,碉堡了吧。连续32个小时玩手机表示毫无鸭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上6节18650加上楼主的电路,碉堡了吧。连续32个小时玩手机表示毫无鸭梨。

电路有点问题,也是当时太急了,导致无法检测按键的按下去,从而在放电时不能关掉指示灯,晚上可能不爽,这也是板子回来调试才发现的,其他基本没问题
此外,电量用电压判断有点不靠谱,会给出不准确的指示

网友D:
我回家要36个小时,表示肯定用的到

网友:
mark一下  留着备用  说不定哪一天就用到了

网友E:
推荐一种方案:在外部USB供电插入的时候,将系统输出切换到来自USB而非来自电池升压,同时保持预设的充电电流对电池充电,这样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外部能源功率,同时,直接利用5V当然比5V线性到3.6V再DC-DC升到5V效率高。

网友:
你应该带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一种方案:在外部USB供电插入的时候,将系统输出切换到来自USB而非来自电池升压,同时保持预设的充电电 ...

你这不是瞎说!这种方案虽然可行,但是有5V USB供电的话谁还用移动电源充电?移动电源的目的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给手机充电

网友:
其实,你这种情况,应该考虑使用5号干电池的。。。。

带个一二十颗南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控制,感觉大柴小用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不是瞎说!这种方案虽然可行,但是有5V USB供电的话谁还用移动电源充电?移动电源的目的就是在没有电 ...

1、如果只有一个USB充电器或其他供电输出口,而且输出能力足够,既想玩手机又想节约宝贵的时间给自己的移动电源充电。

2、用USB充电是方便起见,牺牲的是充电速度,因为受到USB的输出功率限制,实际锂电池可以用0.5C的电流大约两小时充满。可以改进使用DC-DC降压并使用大电流充电,允许宽泛的输入电压,可能在5~20V,我的理念是,第一:保证移动电源的USB输出;第二:如果外部出入的功率足够,则以最快的速度给电池充电,否则最大功率地利用外部出入的能量。

我猜想大部分笔记本的电源管理方案即是如上所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如果只有一个USB充电器或其他供电输出口,而且输出能力足够,既想玩手机又想节约宝贵的时间给自己的 ...

我这是自己做的用的,简单实用就行,这个充电确实慢了点,但是目前电脑只能提供500mA,难道还做个更复杂的检测是电脑还是其他充电器,这样来判断充电电流?这个功能以我个人的能力完全可以做,只是觉得个人用的话没必要这么麻烦,你想做大电流也没人说你不对,只是大家的目标不一样

网友F:
用STM8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STM8亏了。。。。

这也是方便,手上有这个芯片,其他的还没呢

网友G:
这个复杂了

我用手上的资源做了一个。

带充电器的锂电池模块--开关--DC/DC模块(CS5173)----USB口

非常简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复杂了

我用手上的资源做了一个。

“带充电的锂电池模块”,哪儿有卖的?

楼主:
上次一直忙着没传图片,现在补上  明天带上老婆回家咯 路上手机就靠它充电

网友H:
O巴,程序好像没做低功耗呢,怎么来的uA级,不会是8261关掉后测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O巴,程序好像没做低功耗呢,怎么来的uA级,不会是8261关掉后测的电流吧

和单片机没关系,不按开关或未充电时,5V是不输出的,MCU没电,从何而来的功耗?因此不需要做特殊处理 这里的功耗主要是充电芯片和S8261的,还有三极管漏电流

网友:
不错。收下了移动电源

网友:
赞lz 动手能力!!!

网友:
正打算做一个来用用,不错的资料,赞一个。

网友:
设计的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3-03-05):
MARK啊,参考一下,想用山寨电池玩

网友:
收下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回家要36个小时,表示肯定用的到

36小时火车就是为了回家的话,最好选择飞机。比你火车票贵不多。

网友:
贵5倍也

网友:
好东西就不客气啦|收下啦

网友I:
楼主应该给评估下价格的嘛。。。。看大伙愿不愿意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3-04-10):
我是直接采用两个3.7V 3600ma的锂电串接起来,然后经过一个降压芯片降到5V,这样效率比较直接升压高,就是充电比较麻烦,要把电池拔下来充。

网友:
好啊,一直想弄,但基础不好啊,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应该给评估下价格的嘛。。。。看大伙愿不愿意自己做一个

主控STM8S103 =2RMB; 充电TP4056=1.2RMB ;保护DW01++FS8205=0.6RMB ;升压SY7208=0.8RMB;
运放LM358=0.4RMB;过流保护用P-MOSFET=1RMB;电感6.8uH/3A =1RMB;续流二极管SS54=0.5RMB;
电流检测电阻0.05mR=0.2*2=0.4RMB;USB接口 0.3*2=0.6RMB;电容10uF/10V=0.2*5=1RMB
LED 4*0.1=0.4RMB;其他电阻电容0.5RMB;  PCB算1RMB,总价格大概11.4RMB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楼主分享资料,我也拿来研究研究,再次感谢!

网友J(2013-06-26):
为什么PDF原理图中1脚和13脚的标号都是 PW_ON ?

网友:
好东西,多谢了,有时间自己也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PDF原理图中1脚和13脚的标号都是 PW_ON ?

当时放多了一个

网友:
移动电源很流行啊

网友(2013-08-06):
好东西。。。果断收下。。

网友(2013-12-28):
好东西,按照这个做个

网友:
能送我一个吗?楼主。非常感谢。我最近打算也做个。也希望能学习下模拟电路。我的qq809687990.  电话18765828533.

网友K:
楼主,你的板子送完了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主控STM8S103 =2RMB; 充电TP4056=1.2RMB ;保护DW01++FS8205=0.6RMB ;升压SY7208=0.8RMB;
运放LM358=0.4 ...

看楼主原理图中的升压模块用的是LT1935呀,怎么写的是SY7208,还有,原理图这部分不是太懂,能解释下吗,想按照你的做一个。非常感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板子送完了吗

还有一块板子,可以提供升压IC、运放、Micro USB接口(封装不对,但是勉强可以焊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楼主原理图中的升压模块用的是LT1935呀,怎么写的是SY7208,还有,原理图这部分不是太懂,能解释下吗, ...

当时买的LT1935,结果是假的,后来找同学要了一些7208,脚位有点不兼容,简单处理下就可以

网友:
mark 移动电源

网友L:
引用 楼主:
当时买的LT1935,结果是假的,后来找同学要了一些7208,脚位有点不兼容,简单处理下就可以 ...

这样呀,图中的两个FDN306P是控制充放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呀,图中的两个FDN306P是控制充放电的吗?

那个是放电用的,这样关闭输出后可将电池消耗降低到最小,只有锂电保护芯片工作,和其他的漏电流,小于4uA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放电用的,这样关闭输出后可将电池消耗降低到最小,只有锂电保护芯片工作,和其他的漏电流,小于4u ...

哦,谢谢啦,但是 为什么要弄两个mos管,还有你的最后的电路检测电路 用了吗??就是用运放放大的那个

网友:
学习一下,过年回家正好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哦,谢谢啦,但是 为什么要弄两个mos管,还有你的最后的电路检测电路 用了吗??就是用运放放大的那个 ...

想把电流做大,你想,如果输出5v2A,那么输入最坏情况下3.2V那么输入电流将近4A,如果管子质量不好就挂了,运放放大那个是用来检测充电电流小了就自动关机,免得费电,这样我的待机功耗可以做到3uA,如果这个不关掉,那么升压IC一直接在电池上,EN关闭的话也有几个uA自损耗,肯定没这样直接连电都断了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想把电流做大,你想,如果输出5v2A,那么输入最坏情况下3.2V那么输入电流将近4A,如果管子质量不好就挂了 ...

这样啊,谢谢啦,学习了,我也尝试这么做下、、、

网友:
这个不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啊,谢谢啦,学习了,我也尝试这么做下、、、

再问下哈,那个输出的usb那几个电阻有什么用呀,我看很多电路上都有,还有那个电路中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分,这两个问题搞不太明白。谢谢赐教哈、、、

网友M(2014-05-05):
楼主,正在寻找锂电池升压芯片,SY7208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正在寻找锂电池升压芯片,SY7208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不错,就是电流有点小,单节锂电升压到5V  1A的话温升还能接受

网友:
很好的资料,自己也参考一下

网友N(2014-07-15):
如下图所示的原理图中,PW_ON或者VUSB为高电平的时候,打开两个并联的PMOS,产生+5V。

这个是不是设计反了?有VUSB的时候,应该不产生+5V才对啊?

另外,PW_ON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下图所示的原理图中,PW_ON或者VUSB为高电平的时候,打开两个并联的PMOS,产生+5V。

这个是不是设计反了 ...

充电时激活输出,有什么不可?因为此时用的是外接输入,升压电路空载也不过3-4mA而已,又不是消耗的电池的能量,PW_ON的作用是在按下按键后保持开机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充电时激活输出,有什么不可?因为此时用的是外接输入,升压电路空载也不过3-4mA而已,又不是消耗的电池 ...

谢谢你的回复。

有按键按下,PW_ON保持高电平,让升压电路保持输出+5V,这个好理解。

充电时,也就是VUSB有电压(外部输入)时,激活输出,那么此时VUSB给BAT+充电,同时BAT+还被升压输出+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你的回复。

有按键按下,PW_ON保持高电平,让升压电路保持输出+5V,这个好理解。

是的,也就是给移动电源充电的时候输出接口也会有电,即给本移动电源充电同时也能给其他手机充电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也就是给移动电源充电的时候输出接口也会有电,即给本移动电源充电同时也能给其他手机充电

谢谢啊。

你这移动电源现在用得如何?有没有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也想照着你的DIY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啊。

你这移动电源现在用得如何?有没有发现需要改进的地方。

有需要改进的,电量指示不准,需要程序去处理,另外输出短路没测试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需要改进的,电量指示不准,需要程序去处理,另外输出短路没测试过

输出短路-》输出串联的电阻电流变大-》MCU检测到电压变大-》关闭输出,这样就可以了吧?

电量检测要么做复杂的算法,要么买专用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N:
输出短路-》输出串联的电阻电流变大-》MCU检测到电压变大-》关闭输出,这样就可以了吧?

电量检测要么做 ...

仅仅靠MCU  ADC检测保护应该来不及,要中断才可以,不然管子都烧了还没检测到

网友:
好资料,收存起来,谢谢分享。

网友(2014-10-29):
好东东,感谢楼主无私奉献!!!顶5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