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3-01-29):
问题描述:使用串口发,收(接收到上位机的内容显示回去),但是在助手上不现实发的内容使用LED调试,先在接受中断函数中设置每接收一次LED取反,下载调试,每次LED均是取反,但是上位机上扔没有接收到单片机发送来的字符;把LED取反放在发送函数中,LED也是交替闪烁,但是上位机不显示接收到的消息,请问这个串口问题是什么?相同的程序下载到别的板子上均好使(不是一个PCB)

网友A:
先确认上位机接收显示是否正常 让单片机一直发送  看能否接受现实到
或者把上位机端得RXD和TXD短路  自发自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上位机接收显示是否正常 让单片机一直发送  看能否接受现实到
或者把上位机端得RXD和TXD短路  自发自 ...

都测试了,接收没问题,但是发送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测试了,接收没问题,但是发送不好使

上位机发送不好使?
如果不是 那就检查下位机接收程序或者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