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今个看到一块MSP430F149的仪表板子,里面电路我看了下。其中复位电路中的一个原件不认识,看能否有能帮我看看。

复位电路上持了一个和三级管封装一样的东西(就叫U1吧),贴片的,上面印着IQ442,电路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啊?

图中那个圆圈即像三极管的东西。是什么啊?复位原理是什么啊。

还有MSP430F149内部有没有倍频电路呢?

网友A:
SP809之类的复位芯片。
149内部没有倍频功能。

网友B:
很可能是专门的复位芯片,三个角,电源、地、复位信号输出。
主要是为了保证可靠的复位。
149内部应该没有倍频电路 2系和5系的可能有你最好查一下DATASHEET

网友C:
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809之类的复位芯片。
149内部没有倍频功能。

谢谢,我终于知道了,以前尽然没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专门的复位芯片,三个角,电源、地、复位信号输出。
主要是为了保证可靠的复位。
149内部应该没有 ...

好的,刚做的项目,没有用过MSP430。所以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芯片

谢谢了,总算是明白了。。

楼主:
上面那个复位图的电阻是我随便标的。标准的下拉是10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