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wavwrite函数出现如下警告信息,不知道怎么办啊。 .

楼主(2013-01-30):
初学MT。在用MT做FIR滤波一段音频的时候发现不管怎么弄在调用wavwrite函数写回WAV文件时都会出现如下警告信息:

   In wavwrite>PCM_Quantize at 293
  In wavwrite>write_wavedat at 309
  In wavwrite at 138
  In example_8_4 at 22

代码如下
clear all; close all;clc;

[s,fs,B] = wavread('music.wav');% 读取音频信号
Ts = 1/fs;%采样周期
M = length(s);%音频信号长度
m = 0:M-1;
sigma = mean(s.*s);%噪声方差
v = sqrt(sigma)*randn([M,1]);%噪声生成
%v=[ones(200000,1)];
x =real(s+v);%受宽带噪声干扰的音频信号
x=x/max(abs(x));%归一化处理
wavwrite(x,fs,B,'F:\TEMP\0.WAV');

按照论坛的方法,归一化也做了,但还是没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