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VR Studio4 怎么在写C程序时加入汇编

楼主(2013-0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 else if(cmd == IAP_CMD_PAGE_FILL) {
                        asm volatile("\tLDS       R0,0x0063");     //Load direct from data space
                        asm volatile("\tLDS       R1,0x0064");     //Load direct from data space
                        //asm volatile("\tMOVW      R0,R24");      //Copy register pair
                        asm volatile("\tSTS       0x0057,R20");    //Store direct to data space
                        asm volatile("\tSPM");                     //Store program memory
                        asm volatile("\tCLR       R1");            //Clear Register --- fixme
                    } else if(cmd == IAP_CMD_PAGE_WR) {
                        boot_page_write (addr);
                        //boot_spm_busy_wait();
                    } else if(cmd == IAP_CMD_APP_ENTRY_WR) {

网友:
volatile
禁止修饰,优化,重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