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PCB板子上按键问题

楼主(2013-01-30):
问题描述: 在断电情况下,测试PCB板子上的一个按键状态是断开,按下之后是导通,并且IO口与按键连接是正常;但是上电之后,测量IO口与按键2端都短路,写了一段程序,按一下LED取反一次,按键按下没反应,但是手指在按键旁边来回,LED有反应,请问是不是板子的静电问题啊。。。。

网友:
楼主,你在两个板块中发同样的贴子,会被封ID的。

网友:
上电之后,测量IO口与按键2端都短路
咋实现的?
上电的同时用电阻档量电阻了?

网友:
在IO口加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
上拉电阻很重要,楼主是否没有接上拉电阻 10-100K都可以

网友A:
有可能是工作在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工作在高阻态

上啦加了,是不是虚汗问题呢,用的MSP430

网友:
商店是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啦加了,是不是虚汗问题呢,用的MSP430

呵呵,是不是虚焊的问题,得楼主确定哦~~~

网友:
430 引脚有结电容,可以直接做触摸开关,坛子上好像有这么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