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变压器使用屏蔽层的判断条件,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3-01-30):
知道坛子里高手如云,请高手解答一下。
1、图中为什么要采用屏蔽层?
2、什么时候要屏蔽层,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屏蔽层?

图中的NC为屏蔽绕组

修改原因:标注图中的NC为屏蔽绕组

网友:
图中木看到屏蔽层...

楼主:
图中的NC为屏蔽绕组

网友A:
这个屏蔽层,一般小电源会加。减小了初、次级间的电容,对传导帮助很大,为解决EMC问题的。
小电源有个特点,匝数比较多,所以匝间电容比较大。

加这些屏蔽层,都会增加漏感,大功率电源为了效率,一般不想加这些屏蔽层。
只要EMC没问题,就不用加这些屏蔽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蔽层,一般小电源会加。减小了初、次级间的电容,对传导帮助很大,为解决EMC问题的。
小电源有个特点 ...

  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蔽层,一般小电源会加。减小了初、次级间的电容,对传导帮助很大,为解决EMC问题的。
小电源有个特点 ...

谢谢!感谢你解释的这般透彻。坛子里高手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