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網站看到的JBC 焊台內部圖

楼主(2013-01-30):
今天在國外網站看到的JBC 焊台內部圖

网友A:
38hot上有人买过,东西不错,价格也是非常不错

楼主:
看照片,光那顆變壓器就佔一半空間了

网友:
我梦想中的神器.3QY楼主

网友:
这得多少米啊......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变压器呢?开关电源完全可以的啊,难不成是为了配重

网友:
貌似几千块一台,,,我只用得起二手的MX-500

网友(2020-02-22):
75瓦的,好像还有130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变压器呢?开关电源完全可以的啊,难不成是为了配重

变压器是不是用来给烙铁头供电的?好像很多936里都有变压器
不知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hot上有人买过,东西不错,价格也是非常不错

38Hot也常去的?
ADI原厂两位负责仪器仪表的AE,原先Tek做示波器/SMU的资深RD,也推荐它。

网友:
认识几个大佬都很喜欢JBC

网友:
JB长 电烙铁

网友:
生动形象!

网友C:
刚用开关电源的焊台,地线插头里没有,,,然后感应电有100V左右。草,坏了几个IC

网友:
搭车同问,为什么焊台都配一个这种变压器?具体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用开关电源的焊台,地线插头里没有,,,然后感应电有100V左右。草,坏了几个IC ...

杂牌货?  是市电这边没地线? 还是焊台这边没地线?

对不熟悉的焊台,通常都会习惯性确认一下焊铁头是否带电……损坏IC事小,万一把自己也挂了  当年初次接触焊接时,用的那种外热式直插市电的那种铬铁,有漏电的现象 从此以后记忆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杂牌货?  是市电这边没地线? 还是焊台这边没地线?

对不熟悉的焊台,通常都会习惯性确认 ...

我自己的排插没接地线。因为原来都是变压器的焊台,都没注意。
发现IC坏了,第一下就去查烙铁的地线,果然那个烙铁没地线。

网友:
现在还是喜欢那种小体积的

网友:
侧面那个是USB口吗?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