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UC3906的电路中三极管和二极管的作用是》?

楼主(2013-01-30):
(图片)

网友A:
UC3906仅仅是个充电池控制器,没有功率,因此要通过控制外部的功率器件——就是图中的功率PNP管来调节充电电压/电流

那个二极管是用来防止电池的电反灌到前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3906仅仅是个充电池控制器,没有功率,因此要通过控制外部的功率器件——就是图中的功率PNP管来调节充电 ...

三极管有用2N3906的,它的参数是:

集电极最大直流耗散功率Pcm_W:310m

集电极最大允许直流电流Icm_A:-200m

集电极_基极击穿电压BVcbo_V:-40

那么它调节功率的原理是什么?

比如我用太阳能板接入,给蓄电池充电, 这个管子对太阳能板的电压和电流有限定吗》?

谢谢~

网友A:
不怎么可能用2n3906的,电流太小了,难道充电电流小于200mA?
推荐TIP42C

调节的原理基本上和恒流恒压电源一样,如果只看恒压部分,和LDO一样,推荐看看TI的slva072,一搜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可能用2n3906的,电流太小了,难道充电电流小于200mA?
推荐TIP42C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