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ov7670图像花屏,大神进!!急!!!!

楼主(2013-01-30):
我最近在调试摄像头ov7670模块输出图像,但是总是有问题。想说一下我的架构。然后在阐释问题。
架构:我是用ATmega16 单片机控制ov7670进行图像采集的,ov7670的模块是买的现成的,就是ov7670+AL422(FIFO)哪个开发板的。采集图像再经过串口发到上位机,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数据之后,用matlab还原(没有找到合适的软件,那位大神有可以推荐一个,小弟不胜感激)。
结果是:当我采用输出八个彩条时是正常的,见图一。  但是当我要输出图像时,就花屏了。具体见图二。我是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知道那位大神能帮小弟解决一下。(对了 我现在的系统是用杜邦线把摄像头连接到单片机系统上的  可能会有部分影响,但应该不是我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吧)

附上我的程序吧:
main: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i,j,k;
uint m;
uint N=0;
uchar fifo_data;
char data,temp;
CLI();
Board_init( );                                   //初始化开发板
Uart_init(38400);                        //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
//Uart_sentstr("开始\r\n");     //发送字符串
Delayms(40);

init_gpio();               //摄像头IO初始化
fifo_init();               //摄像头FIFO初始化
int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Delayms(400);
SEI();
VsyncCnt =0;
DDRB=0x00;
fifo_ready =0;
//Uart_sentstr("第一步…\r\n");//发送字符串
while (1)   //ov7670初始化
    {
        if (OV7670_init())
        {
            break;
        }
    }

//Uart_sentstr("第一步完成,第二步……\r\n");//发送字符串
  while (1)
    {   //Uart_sentstr("\r\n第");Uart_sentstr("N");Uart_sentstr("次\r\n");
        if ((fifo_ready==1))
        {   //Uart_sendB(2);
            //fifo_init();
            //PORTA&=~BIT(FIFO_RCLK_BIT);//FIFO_RCLK_BIT=0;
            //PORTA&=~BIT(FIFO_OE_BIT);//FIFO_OE_BIT=0;
                        FIFO_RRST_L;                                //读指针复位

                        FIFO_RCLK_L;                                //至少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跳变才能复位
                        FIFO_RCLK_H;
                        FIFO_RCLK_L;                                //至少需要一个时钟周期的跳变才能复位
                        FIFO_RCLK_H;

                        FIFO_RRST_H;

                        FIFO_OE_L;                                        //必须在读指针复位后使能OE和RE才能从
                                                                                        //0地址读数据,硬件已将OE和RE连在一起
            for (i=0;i<240;i++)//120
            {

                for (j=0;j<320;j++)//160
                {
                     //for(k=0;k<2;k++)
                    //  {
                        /*PORTA|=BIT(FIFO_RCLK_BIT);//FIFO_RCLK_BIT=1;
                        ;;;;;;;;//for(m=0;m<8;m++) ;//自己添加测试
                        fifo_data=FIFO_DATA_PIN;
                                                //Uart_sendB(3); //测试
                        //if(k==0)
                         // {
                             /*if(fifo_data>122)
                               {fifo_data=255;}
                               else
                               {fifo_data=0; }//二值化
                              */
                                                //fifo_data = (fifo_data & 0xf0);
                                                //if(k==0)
                                                //{
                        /*Uart_sendB(fifo_data);//发送底八位,灰度值
                                                //}
                          //}
                        PORTA&=~BIT(FIFO_RCLK_BIT); //FIFO_RCLK_BIT=0;
                        ;;;;;;;;*/
                                                //delay_us(1000);
                                                FIFO_RCLK_L;
                                                FIFO_RCLK_H;
                                                data = FIFO_DATA_PIN;
                                                //data <<= 8;                        //先读高位
                        Uart_sendB(data);
                                                FIFO_RCLK_L;
                                                FIFO_RCLK_H;
                                                temp = FIFO_DATA_PIN;//再读低位
                                                Uart_sendB(temp);
                   //  }
                }

            }
                                FIFO_OE_H;                                        //关闭读使能,同时数据口为高阻态

                                FIFO_WEN_L;                                        //按照手册上说明,复位时WEN要置高,但
                                FIFO_WRST_L;                                //MCU的WEN和HREF是做与非逻辑后再输入
                                NOP();                                                //到AL422B的,所以MCU的WEN置低则输出
                                NOP();                                                //到422的WEN一定为低
                                NOP();                                                //写指针复位需要一定的延时
                                FIFO_WRST_H;
                                VsyncCnt = 0;                                //开始下一帧数据采集
                        //VsyncCnt =0;
                        GICR|=0b01000000;                   //开启int0中断
           //rec_flag=0;
           //while (rec_flag==0);
        }
                N++;
                break;
    }
}

我的寄存器设置为:

{0x3a, 0x04},
        {0x12, 0x14},
        //{0x40, 0xd0},
         //RGB555/565 option(must set COM7[2] = 1 and COM7[0] = 0)
    {0x40, 0xd0},//RGB565,effective only when RGB444[1] is low
    {0x8c, 0x00},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PCLK 分频  00  11
        {0x6b, 0x0a},//PLL 80  00

        {0x70, 0x00},//00
        {0x71, 0x00},//0x85测试
        //{0x42, 0x08},
        {0x72, 0x11},
        {0x73, 0x00},//pclk 设置 00 01
        {0xa2, 0x02},
        {0x11, 0x80},//clkrc  内部时钟80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0},//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20},//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37},//0x07,
        {0x21, 0x02},
        {0x22, 0x9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0c},///////////////////////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00},
        {0x01, 0x80},
        {0x02, 0x80},
        {0x13, 0xe7},
        {0x15, 0x02},//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0},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0},
        {0x77, 0x01},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3},
        {0x55, 0x00},
        {0x56, 0x40},
        {0x3b, 0xC2},//0x82,//0xc0,//0xc2,        //night mode

其他的程序是采用现成的,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真心求解啊!!!!!!!!!!!!!!!!!!!!!!

网友:
花的很有规律。很规整。硬件似乎没问题吧。
哪儿笔误了吧。

楼主:
我觉得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否则我彩条不可能出来。但问题是就是照相不出图像。所以向找牛人帮我看看程序那里有问题。

网友:
液晶屏上有没有写明响应时间,图像更新过快也会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