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mega48 还是搞不清楚

楼主(2013-01-30):
使用AVRstudio + WINAVR

1. 插件的mega48  所有模式 程序完全正常

2. 贴片的mega48  相同程序
进入  “   SLEEP_MODE_IDLE   可以唤醒
进入
SLEEP_MODE_PWR_DOWN
SLEEP_MODE_PWR_SAVE
无法唤醒。

请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

        测试程序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pgmspace.h>

void delay_10ms(unsigned int t)

{

        while(t--)

        _delay_ms(10);

}
#define RUN 0
#define DOWN 0
#define ALARM 5

void delay_us(void)
{

}

*/
unsigned char key_down_count;
unsigned char key_up_cou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emp_s;

int main(void)
{

        PORTC=0xFF;

        PORTD=0xFF;

        PORTB=0xFF;

        DDRB =(1<<RUN); //PB0设为输出高电平,灯灭
        DDRC =(1<<ALARM);
        DDRC |=(1<<DOWN);

        // 保证PD2 上拉输入
        DDRD &= ~(1<<2);

        EICRA = 1<<1;        // INT0 下降沿中断
        EIMSK = 1;        // 使能 INT0

        sei(); //开中断

        //Read_RTC();

        //temp_s = (l_tmpdisplay[0] + 30)%60 ;

        for(;;)
        {
                PORTB = 0xFE;

                delay_10ms(1);

                PORTB = 0xFF;

                delay_10ms(1);

                PORTC = 0xFE;

                delay_10ms(1);

                PORTC = 0xFF;

                delay_10ms(1);

                if(++i > 0xF0)
                {

                        i=0;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IDLE); //设定为掉电模式

                        sleep_mode(); //进入睡眠状态

                }

        }
}

ISR(INT0_vect)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唤醒源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0x3F; i++)
        {

                PORTC = 0xFE;

                delay_10ms(2);

                PORTC = 0xFF;

                delay_10ms(2);
        }

}

网友:
AVR掉电唤醒不了,好像是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

        测试程序

网友:
手册上明确说了,在掉电模式时,只有电平中断能唤醒,下降沿是没用的

网友:
48PA已经发现很多和WINAVR不和谐了,比如WDT,用winavr的就不正常,我也搞不清楚那里的问题,都是按照例子来的,换成datasheet中直接操作寄存器的例子,就正常了.winavr好久没更新了,估计新器件支持度不够.
关键地方还是汇编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