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编译错误:function already has a body

楼主(2013-01-30):
我在一个.c文件里放置了一个delay()函数,然后在其他的.c文件里用到了,就用#include " .c" 这种形式,为什么还会有这种错误?

网友:
#include 后面应该是" .h"文件,你把delay()函数的声明放到一个.h文件中,然后 #include "xxx.h"

网友A:
C语言中说可以包含.C文件了????
直接在文件内extern 。。。。声明extern void delay(void);
然后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中说可以包含.C文件了????
直接在文件内extern 。。。。声明extern void delay(void);
然后直接调 ...

同一文件内的话不需要加extern吧,只需要在使用之前声明就行了

网友:
可以包含c文件
用extern引用
两个C里面不要有重复的函数,特别你说的body可能是里面有主函数或相关伪声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中说可以包含.C文件了????
直接在文件内extern 。。。。声明extern void delay(void);
然后直接调 ...

可以包含.c文件,只要符合语法,不会有问题。

楼主,如果你包含.c文件的话,那么这个被包含的.c文件就不要添加到工程中,否则就会重复定义,出现冲突。

网友:
恩 涨知识了 从来都没用过直接包含.C文件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