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pic16f886(887)捕获精度

楼主(2013-01-30):
各位大神,谁能告诉小弟那个如何获得数据手册上给的12.5的捕获精度啊

网友A:
什么12.5的捕获精度?哪里有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12.5的捕获精度?哪里有这玩意????

数据手册上说的,这个捕获精度最大可以达到12.5ns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的,这个捕获精度最大可以达到12.5ns啊

哪里有?我咋没看到呢

网友B:
20M,没敢跑到极限。
16位的。解析度是12.5ns.
精度12.5纳秒。。

网友:
accuracy 和 resolution  哈。
就像AD的位数,和精度一样。两个概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M,没敢跑到极限。
16位的。解析度是12.5ns.
精度12.5纳秒。。

请问这个12.5ns怎么来的?
是1/20MHz/4=12.5ns????

网友:
20M时钟时,timer1分辨率为200ns
捕捉模块有可选的硬件16分频,200/16=12.5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12.5ns怎么来的?
是1/20MHz/4=12.5ns????

一切都是浮云~ ,包括分辨率。
如果捕获模式设置成 16个上升沿 才发生一次捕获,则200纳秒级别的定时器,/16 ,就是12.5了。
12.5纳秒的精度,无从谈起。浮云~~~

网友B:
20M ,四分频。相当于5M ,每个clk 200纳秒。
12.5纳秒是分辨率,非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M ,四分频。相当于5M ,每个clk 200纳秒。
12.5纳秒是分辨率,非精度。

恩 谢谢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