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说说PMSM电机转子初始定位的方法~~简单实用那种

楼主(2013-01-30):
RT   一般百度 谷歌 能搜索到的的方法就不用说了!说点实在的吧! 特别是在电机的控制算法里面 怎么实现 说说大家的思路吧?也给我们这些刚刚玩交流伺服的同学上上课吧??

楼主:
没人回复啊??还是不愿意啊?

网友A:
只能告诉你用预定位的方法。更实用的方法肯定是不能告诉你了,那些都是能换钱的。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你用预定位的方法。更实用的方法肯定是不能告诉你了,那些都是能换钱的。明白了吧? ...

那请老兄说说预定位的方法吧? 转子的定位位置 在PMSM伺服电机的控制中是不是最难的一点?

楼主:
初始定位有两种方法的,第一种可以不用旋变或者光编,直接通一恒定的电流矢量,电机会动到一个位置停下,这时候的磁极位置就跟该电流矢量对应了,还有一种方法比较复杂,就是不停的来回切换电流矢量,根据旋变或者光编判断电机有没有动作,如有动作就切换矢量,直到切换到某个矢量后电机不动,则就找到了该磁极位置对应的电流矢量。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但是电机移动距离比较大,第二种复杂,但是电机定位过程移动距离很小。

楼主:
有没有 不让转子转动 就能检测转子精确位置的方法?

网友B:
转子位置的静止定位方法,归纳起来只有一种:最小电感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位置的静止定位方法,归纳起来只有一种:最小电感量法

能不能具体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啊?

电压矢量和D轴重合的时候,由于转子对定子铁芯的磁化作用,此时的定子电感量最小。所以只要检测出不同角度定子电感的值,就可以找到定子角度。
给你个简单的方法:
1、选取N个电压矢量V1,V2,。。。,Vn;
2、将V1加在定子上,加电时间为T,采样加点结束时候的电流 I1;
3、等待一段时间,保证定子电流已下降到0;
4、对其余电压矢量,重复2、3过程;
5、I1,I2,。。。,In中,最大者对应的电压矢量即于D轴对应。

实际上,由于定子电感量沿圆周是连续变化的,因此一般只需要选取3个电压矢量就可以比较准确的计算出定子角度。
附论文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矢量和D轴重合的时候,由于转子对定子铁芯的磁化作用,此时的定子电感量最小。所以只要检测出不同角 ...

感谢 老兄的资料! 研究一下我们在探讨!

网友(2013-03-12):
楼主,你的这个文章怎么下不了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3152-1-1.html

网友(2013-11-23):
引用 网友B:
转子位置的静止定位方法,归纳起来只有一种:最小电感量法

这个方法找位置最靠谱,有磁极的位置电感最小.

网友(2014-01-10):
学习下,不知道高频注入法是不是属于这个,还是说只是理论上的研究,不知道现在那种比较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
关注一下 方便日后使用

网友:
不知楼主QQ多少 能否告知  大家一起走在交流电机控制的道路上 好有个伴互相讨论

网友(2014-02-20):
多谢9楼的英文资料。

网友(2014-06-05):
mark   9楼的转子定位方法

网友(2016-09-23):
mark 楼主英文article:Initial Rotor Position Estimation Method for PM Motors,希望日后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