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恒流电路,很奇怪的现象,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13-01-31):
在添加C65后,电路工作正常,恒流正常,C65小于1uF也不行。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V1.2V参考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B:
是不是应该负反馈?

网友C:
没看出啥问题,等高手讲解

你说的正不正常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

网友D:
振荡了吧?

网友E:
反了、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2V参考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1.2V不算高吧。1.2V / 1K = 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负反馈?

电路应该已经是负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啥问题,等高手讲解

你说的正不正常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

是实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荡了吧?

我也想过,但不会分析怎么会振荡,然后加了电容就不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了、反了!

PNP三极管,这种接法应该没反。

网友F:
换Q53为NPN,接成射极跟随, 反馈相应修改.

具体请参考运算放大器的相位补偿

网友E:
百分之百反了,你这是电流正反馈,震荡是必须滴!

网友G:
楼主试下这两个办法:
1、V1.2到运放2脚串一个1K的电阻,运放1、2脚接一个1nF左右的电容。
2、运放2、3脚交换,1、2脚接一个1nF左右的电容Q53换作NPN。(Q53与输出接口的位置可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分之百反了,你这是电流正反馈,震荡是必须滴!

才注意到控制的是PNP管,这个。。。。。。我脑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Q53为NPN,接成射极跟随, 反馈相应修改.

具体请参考运算放大器的相位补偿 ...

如果用NPN管,则输出的最高电压会比PNP低一个Vbe。
原来也是用的NPN,用PNP是想提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试下这两个办法:
1、V1.2到运放2脚串一个1K的电阻,运放1、2脚接一个1nF左右的电容。
2、运放2、3脚交 ...

方法1试了一下,还是不行,3脚的电压在1.532V,1脚的电压为4.325V,2脚为1.25V。
方法2没试了,我想用PNP的。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用NPN管,则输出的最高电压会比PNP低一个Vbe。
原来也是用的NPN,用PNP是想提高输出电压。 ...

你的反馈回路,包括了三极管以及电流回路以及采样电阻的分压. 可以用仿真工具分析下,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仿真回路的增益应该是非常大的. 这就会导致op的环路增益曲线往上移, 振荡点(不懂0还是极点)会移到0dB以上. 加电容可以把曲线提前往下掰, 会有一些效果.
简单看来, 就是稳定后这个运放的输出几乎不会变, 这就是容易振荡的原因

这部分, 论坛有TI的一组运放讲解, 以及shichen777(不确定ID是否准确)给出的一步一步做恒流源.  水太深, 我说不清楚.
同理, 用mos做驱动也有这类问题, 很容易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反馈回路,包括了三极管以及电流回路以及采样电阻的分压. 可以用仿真工具分析下,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
一步一步做电流源那个贴子原来看过,没看得懂,呵呵

网友H:
感觉问题一个是在电源供电上,可能是走线或内阻问题;另外PNP管子本身增益太大,可能会与运放内部的相位补偿不匹配,想办法衰减一下增益试试。
仅是感觉,错误务怪

网友I:
反馈回路没有电容当然不行,会自激的,加上电容降低高频增益,电路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问题一个是在电源供电上,可能是走线或内阻问题;另外PNP管子本身增益太大,可能会与运放内部的相位补 ...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
我在5V和三极管E极串了一个1K的电阻后(这样应该是降低了三极管的增益),电路工作正常,具体性能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反馈回路没有电容当然不行,会自激的,加上电容降低高频增益,电路稳定了。 ...

但有人说1uF的电容会有漏电流(且受温度和时间影响),从而影响恒流源的精度。
小于1uF电路工作还是不正常。

网友J:
连电桥部分的参数都不给,搞个毛啊,另外怀疑你电源的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连电桥部分的参数都不给,搞个毛啊,另外怀疑你电源的功率不够

电桥目前没接,只是把电流表串在1、4脚。
目前恒流流只有5V/1.2mA,电源的功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增大R50,在R51并小电容,试一试如何

网友:
LZ啊,我建议可以去掉C65
Q53的C极和U4的 3pin之间接个1nf的电容(或者更小或更大)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终还是决定采用下面的方案。
实测Q53的Ib小于1uA,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最终还是决定采用下面的方案。
实测Q53的Ib小于1uA,几乎没有影响。 ...

这个图才是常规的应用,本以为你的负载超出了你的恒流范围,既然你没接负载那就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