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测试 温度异常 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3-01-31):
同样阻值的
1:4个1206贴片电阻 27R并联 ,   等效电阻:6.75R,通过电压1.87V,功率P 为0.518W     实际测试温度:表面60度 焊接处65度
2:3个2512贴片电阻 2R2串联 ,   等效电阻:6.6R,通过电压2.0V,功率P 为0.606W           实际测试温度:表面68度 焊接处75度
3:2个直插1W金属膜电阻2R2串联,等效电阻:4.4R,通过电压1.87V,功率P 为0.79W         实际测试温度:表面75度 焊接处85度

请高手分析一下 是什么原因?电阻选择该注意哪些?在同等功率(同等发热量下),选择哪种封装的电阻最合适?

网友:
功率高了,温度自然就高~

可以考虑先串再并~

网友:
这些数据,电阻在空气中么?
如果是的话,是不是在PCB上的话,大尺寸的散热好些呢?在增加点儿其他措施:过孔或者铜皮之类的。
温度系数的问题。。。。

网友:
你的电阻功率要比实际发热功率至少大2倍以上,不然会发烫

网友:
发热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的是的温度系数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