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PLC通讯案例分析

楼主(2013-01-31):
客户使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一个280KW,2个55KW,变频器平稳运行时,系统正常;变频器加、减速过程中,变频器产生的高频谐波,就会干扰PLC的通讯,造成系统瘫痪。客户采取了降低载频、把变频器挪到电控外等措施,问题均为解决;后来,又在PLC前加上了电源滤波器,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客户在网上看到了变频器专用滤波器的信息之后,就找到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忙解决这一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那就是给变频器加上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后,问题基本上就应该会得到解决。

那为什么给PLC加上电源滤波器之后,问题得不到解决呢?

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就是滤波次数的问题。普通的电源滤波器,一般都是过滤两次,或者是过滤两次,而变频器专用滤波器,一般都是过滤三次的,因此,变频器专用滤波器的过滤能力,是比电源滤波器强的;

第二,就是滤波能力的问题。我们常用的变频器专用滤波器和电源滤波器,都是LC滤波器的,这两种滤波器成本低廉,而且滤波效果还不错。LC滤波器,就是由滤波电感和滤波电容构成的滤波器。那么,其滤波能力就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滤波电感的感抗值,另一个就是滤波电容的容抗值。加在PLC前面的电源滤波器,因PLC的电流较小,所以,PLC用的电源滤波器的容抗值和感抗值,都比较小,而变频器的功率比较大,所产生的高频谐波,显然小容量的感抗和容抗,只能吸收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无益于解决变频器产生的高频谐波。

客户的思路是对的,就是遇到电磁干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抑制干扰源入手,也可以从保护受扰源入手。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干扰源和受扰源的容量关系,如果两者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容量比较大的方面入手了。这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网友A:
是这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道理

加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干扰不是主要在变频器输出端吗?

网友:
说的很好,不知道试没试试把地线接好,效果可能也会好一点。

网友(2015-04-29):
分析有道理

网友:
疏和导。
接地是必须的,一,安全,二,导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个很有道理啊 学习了

网友:
变频器引起的电磁干扰、射频干扰之类的,加输入滤波器有用么?现在碰到伺服一使能,就影响plc和hmi之间的通讯,伺服动起来又会好一些,把hmi和伺服的通讯线拔了就正常了。感觉像是高频谐波干扰

网友:
坐观大家讨论,这个我本领觉得自己很有经验,但是看看各位大神,觉得自己还是差了点。

网友:
工作中暂时未遇到类似问题,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