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继电器的时序很电路连接方式

楼主(2013-01-31):
51控制继电器的时序很电路连接方式,

控制端的电压 ,现在把不准是该使用哪个电压:

网友:
三极管的B极电阻是多少?

建议用10K以下

网友:
不是很懂你说的。

楼主:
就是关于那几个电压,我外部是使用24V的继电器,那么我的那个部位应该是24V呢,这个不能确定

网友:
24V继电器,当然光耦后用24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不是有2个+24V的网络标号吗

是的 我不能确定对错,需要帮看一下

网友:
看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
LZ你的接法是对的!

网友:
如果你的VCC和+24v是两组隔离的电源(地也隔离),那光耦输出端只能用24v了。如果是共地的,我觉得5v也可以,但可能要调整一下三极管的B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