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2013产品计划

楼主(2013-01-31):
LGT在2013即将推出针对厨电的产品:LGT8F88A

  高性能低功耗 8位MVR8XM内核
  高级 RISC构架
            131条指令,80%以上为单周期执行
            32x8  个通用工作寄存器
            32MHz 工作时最高可达32MIPS 的执行效率
            内部单周期乘法器(8x8)
        非易失程序与数据存储空间
           8Kbytes  片上可在线编程FLASH程序存储器
          1Kbytes  内部SRAM
          504字节数据FLASH,支持字节访问(E2PROM)
          全新的程序加密算法,保证用户代码安全
 外设控制器
          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的8 位定时器,支持比较输出模式
          一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的16为定时器,支持输入俘获和比较输出
         内部32KHz  可校准RC 振荡器实现实时计数器功能
         最多可支持 6路PWM 输出
         8 通道10位高速模数转换器(ADC)
         内置温度传感器(Thermal Sensor)
         2 通道模拟比较器,支持来自ADC输入通道的扩展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同步/异步串行接口(USART)
         同步外设接口(SPI),  可编程主/从工作模式
         可编程双线串行接口(TWI),  兼容 I2C主从模式
 特殊处理器功能
          SWD双线调试/量产接口
          外部中断源与 I/O电平变化中断支持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与3 级低电压检测电路(LVD)
          内置1%可校准32MHz RC振荡器
          内置1%可校准32KHz RC振荡器
          外部支持32.768KHz 以及400K~32MHz 晶振输入
          最多12 通道触摸按键I/O
          6 通道电流NMOS I/O,最高可扇入80mA 电流
  I/O与封装
          QFP32L (最多可提供29个 I/O)
          S/SOP28L(最多可提供25个I/O
 工作环境
          工作电压:  1.8V ~ 5.5V
          工作频率:  0 ~ 32MHz
          工作温度:  -40C ~ +85C
          HBM ESD:  5000V+

低端产品

内核构架兼容 ATTiny10A
-  54  条指令,  大部分为单周期
-  16x8  通用寄存器
-  最高可运行到 32MHz

程序/数据存储器
-  4K 字节可在线编程程序 FLASH
-  128 字节数据 SRAM
-  512 字节数据 FLASH
功能外设
-  4 通道 10 位模数转换器(ADC),内部 2.5V
参考电压
-  一个 8 位定时/计数器
-  一个 16 位定时/计数器,支持比较/俘获
-  独立的定时器预分频器
-  最多可输出 2 路 PWM
-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WDT)
-  可编程串行接口(UART)
-  UART 协议在线烧写接口(ISP)

特殊处理器功能
-  2 个外部中断源
-  4 种功耗管理模式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POR)以及低电压检测电路(LVD)
-  内置 1%精度可调 24MHz RC 振荡器
-  支持外部晶振输入
-  32 位不可更改全局设备 ID
-  全新的程序加密算法
封装
-  SOP8L
-  SOT23-6
性能参数
-  工作电压: 2.7V ~ 5.5V
-  工作频率: 0 ~ 32MHz
-  工作温度: -40C ~ +85C
应用领域
-  传感器模块
-  电脑/智能手机外设
-  智能控制电路(蓄电池管理,  电动产品,  智能玩具)

网友:
我要16K的FLASH啊~~!

网友:
迫切需要USB接口,哪怕1.1接口也行

网友A:
继续关注FLASH大些的型号。

网友B:
这个必须顶,必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顶,必须支持。

+1,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关注FLASH大些的型号。

兼容MEGA32的计划是下半年推出。

网友C:
LGT8F04SA 很有意思,感兴趣

看价格怎么样了

网友D:
8个脚的什么时间出来?

网友:
没有  引脚兼容  avr的,,,,就是遗憾

网友E:
ATTiny10A  封装   SOT-23   顶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8个脚的什么时间出来?

8脚的邮购部就有呀。好像1块5。QFP32的好像2.3元.前天各买了一点还没用呢.

网友:
有5V的啦,好事啊

网友:
工作电压扩展到5V了,这是好事呀

网友:
怎么也得32k rom

网友:
这要拉根板凳坐着

网友:
电压支持更宽了 32m的速度挺猛

网友:
sot23-5的有意思!嘿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错 帮顶。
何时有 32K 以上 双串口 产品问世?

除了兼容Mega32,还增加了一个串口和一些IO,LQFP48的封装IO最多可以到45个。

网友F:
楼主,问一下,邮购部新出的jtag和老的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G:
什么叫厨电?

网友:
顶,有机会用用

网友H:
楼主犯常识性错误了,查看LGT8F04SA的数据手册,根本不是SOT-23的,而是SOT-23-6或SOT-6的,白开心了。话说真要是个SOT-23的,上面打个1A得标,谁都以为是3904的三极管,哈哈,防破解的超级高招。

SOT-23是这个样子的:
SOT-23-6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犯常识性错误了,查看LGT8F04SA的数据手册,根本不是SOT-23的,而是SOT-23-6或SOT-6的,白开心了。话说 ...

您也犯错误了吧,第一个图是sot-23-3。嘿嘿另外您的应用只需要1个io?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也犯错误了吧,第一个图是sot-23-3。嘿嘿另外您的应用只需要1个io?

如果真有这种封装,单独拿来防破解也值了

网友:
封装
-  SOP8L
-  SOT-23

相当期待啊。。。

网友:
非常好,1.8V  - 5.5V 与AVR一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您也犯错误了吧,第一个图是sot-23-3。嘿嘿另外您的应用只需要1个io?

哥们,没有说明的情况下SOT-23特指SOT-23-3,莫非您连常用的三极管、场效应管的Datasheet都没有阅读过?都明确写着SOT-23或SOT23封装。但是SOT-23-5、SOT-23-6之类的则不会直接写SOT-23,而是写全称。另外请参见你自己的PCB封装库,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要是SOT-23-3的,最多可以提供2个IO,不要电源,参见Dallas-美信的单总线寄生供电方式。就算是只有一个IO,也是有它的市场的,而且可能还不会小,就比如说,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兼容Mega32,还增加了一个串口和一些IO,LQFP48的封装IO最多可以到45个。 ...

这个好,相信会有大量用户

网友:
好SOT23-6这个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Tiny10A  封装   SOT-23   顶这个

内核构架兼容 ATTiny10A
attiny 10a不熟,请网先发一份AVR的手册,谢谢.

网友:
那个1个IO的编程怎么办?1-Wire编程?会开放编程时序吗

网友J:
对了,那个复位脚算什么,难道是熔丝配置吗?选错就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一下,邮购部新出的jtag和老的有什么区别啊?

硬件没有改动,和原来的一样。

最好更新最新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叫厨电?

厨房电器。

由此累推,收音机和充电器算是床电啊。

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C:
LGT8F04SA 很有意思,感兴趣

看价格怎么样了

你对flash的51单片机感兴趣吗  还是只对flash的单片机感兴趣  我们之间可以聊聊 我觉得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8个脚的什么时间出来?

兄弟 8脚的flash单片机51内核的  已经出来了呀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8叫的flash   你是工程师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犯常识性错误了,查看LGT8F04SA的数据手册,根本不是SOT-23的,而是SOT-23-6或SOT-6的,白开心了。话说 ...

是笔误,是SOT23-6。

谢谢网友的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了,那个复位脚算什么,难道是熔丝配置吗?选错就锁片?

RESET PIN是熔丝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ESET PIN是熔丝配置的。

到时候不小心选择了RSTpin=IO以后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对flash的51单片机感兴趣吗  还是只对flash的单片机感兴趣  我们之间可以聊聊 我觉得  呵呵呵! ...

我对SOT23-6的单片机感兴趣

LGT的兼容AVR,高效的指令,丰富的外设。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6 通道电流NMOS I/O,最高扇入 80mA 电流。。。。
----------------------------------------------------- ...

OD门输出,吸入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 LZ
80Ma  是一个 OD门 的 最大吸入电流, 还是所有 OD门吸入电流 之和? ...

当然是一个OD门的吸入电流,可以直接一个LED数码管的共阴极,平均下来每段也有10ma,足以驱动一个数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一个OD门的吸入电流。。。。

很 ...

散热良好的情况下300ma应该是没有问题,建议是用扫描方式驱动,不宜长时间全部打开(静态驱动),如果任何时候只有一路开也就是最大80ma。

网友:
QFP32官网上没资料?  找不到啊。

网友:
吸电流80毫安,拉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下载文件失效了

网友:
很有兴趣,但是文件不能下载

网友L:
LGT的价格和STM8S相比没有优势啊,在选型的时候真不知道该选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LGT的价格和STM8S相比没有优势啊,在选型的时候真不知道该选哪个

价格相似的情况下不应该支持国产么?

网友M:
兼容M64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兼容M64的呢?

2013Q2会出一颗兼容MEGA32的,Program 空间可以通过SPI或任意接口无限扩展,程序也可以在SRAM里边执行,到时程序可以跑100Mhz。

网友N:
引用 楼主:
2013Q2会出一颗兼容MEGA32的,Program 空间可以通过SPI或任意接口无限扩展,程序也可以在SRAM里边执行, ...

看来IF上要加缓冲了,不错哈!可以在SRAM里面执行,是不是意味着IF和EX会竞争SRAM呢?还是说SRAM分BANK?
又或者说干脆用冯诺依曼结构?

网友:
我到时候看这个外部总线M32啦~
不过说实在的,AVR核能跑这么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3Q2会出一颗兼容MEGA32的,Program 空间可以通过SPI或任意接口无限扩展,程序也可以在SRAM里边执行, ...

这个不错啊 相当于内嵌了一个Bootloader把程序搬运到RAM中运行,这样的话似乎跟AVR的体系差异化就很大了吧,难道要推出LGT自己的工具链了?
另外目前市面上似乎除了ARM外没有类似单片机能原生实现这样的功能了,目前在用的飞思卡尔S08、S12系列虽然支持在RAM中运行程序,但也不支持外置存储。
不知道LGT后续有没有开发类似飞思卡尔Xgate系列的双核单片机规划,去年有个项目用XDP512做了一个八通道PWM联动控制,效果非常不错,不过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O:
强烈建议LGT内置RC提高精度,目前的型号测试精度不高,希望调整RC的精度寄存器更精细一些,感觉外接晶振很多时候稳定性不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2013Q2会出一颗兼容MEGA32的,Program 空间可以通过SPI或任意接口无限扩展,程序也可以在SRAM里边执行, ...

看到SPI扩展Program空间,SRAM运行,我就想到了NUC501。强烈希望该IC与NUC501看齐,最好能够SPI倍速读取,如2x、4x、8x的,最好能够XIP。是我想多了?

网友:
I2C加入了,啥时候供货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强烈建议LGT内置RC提高精度,目前的型号测试精度不高,希望调整RC的精度寄存器更精细一些,感觉外接晶振很 ...

bug片才不稳定。QFP32的一直都稳定工作。
我觉得32M 1%精度的RC 二分频下来跑USB问题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bug片才不稳定。QFP32的一直都稳定工作。
我觉得32M 1%精度的RC 二分频下来跑USB问题不大 ...

qfp32之外的都是bug片?有人说sop28的才是,搞得好乱啊!为何推出bug片呢?是因为便宜吗?我在官网也没找到bug片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L:
qfp32之外的都是bug片?有人说sop28的才是,搞得好乱啊!为何推出bug片呢?是因为便宜吗?我在官网也没找 ...

不是的。SOP28早期是bug。现在应该不是bug片。
SSOP24 SOP8 QFP32都不是bug片。
那个bug片是早期设计失误造成的

网友:
LGT 的资源是太小了,flash/ram的 不够跑个带tcp/ip协议的网络模块 , avr又太贵,只好stc了

网友:
M0比STC还便宜……

网友:
我这边下载手册怎么老师提示网页不存在?
比较关心LGT88A,外部晶振低频和高频是否可以分开不同的引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来IF上要加缓冲了,不错哈!可以在SRAM里面执行,是不是意味着IF和EX会竞争SRAM呢?还是说SRAM分BANK? ...

程序在SRAM执行和在Flash里边执行是不同的,从执行每一条指令来说在SRAM执行要多一个或两个周期,因为存在总线冲突问题,但在SRAM执行程序可以提高运行频率来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到SPI扩展Program空间,SRAM运行,我就想到了NUC501。强烈希望该IC与NUC501看齐,最好能够SPI倍速读取 ...

是一个发展趋势,实现SPI串口扩展程序对于LED显示面板的产品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P:
看回复,不只我一人反映下不到楼主位的介绍文件,但是楼主好像视而不见!

网友:
手册不能下载

网友:
强烈建议提高内部RC精度,STC都可以做到任意波特率 0.5%精度的RC,晶振都可以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回复,不只我一人反映下不到楼主位的介绍文件,但是楼主好像视而不见! ...

不好意思,已经重新上传。

网友:
能不能出一个兼容 mega2560 的上 arduino ?

网友Q:
iar支持LGT么?有没有仿真器?跟STM8s比怎么样?
如果ok的话,也弄来玩玩,最近开发个能让我偷懒的养猪设备,用STM32有点伤不起,想转STM8中。

人懒了,现在是逼着电脑去养猪,我来玩电脑。。。

网友:
强力需求:
  带段式液晶的CPU,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Q:
iar支持LGT么?有没有仿真器?跟STM8s比怎么样?
如果ok的话,也弄来玩玩,最近开发个能让我偷懒的养猪设备 ...

支持的,有仿真器。和STM8S相比,开发环境更加成熟,内核效率更高。

网友Q:
引用 楼主:
支持的,有仿真器。和STM8S相比,开发环境更加成熟,内核效率更高。

能不能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能不能介绍下?

说来话长。你去了解一下AVR。

网友:
8f88a什么时候能面世?

网友:
LGT8F88A手册的信息量太少了
比较关注:外置的低频32768Hz晶振和400KHz-32MHz晶振,低频和高频2种晶振的输入引脚是分开的吗?

网友:
电压范围变宽 不错啊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计划推一些 Cortex-M0 内核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不会,M0 是需要花钱的。
LZ 的公司 有LGT 知识产权。
如果是你 , 你现在会放弃 LGT 吗?  ...

不用放弃啊,可以增加 M0的啊;话说过来,现在干啥不花钱啊

网友:
集成进运放岂不更好,可以兼做比较器

网友:
sot23-6这个封装我喜欢

网友:
顶楼主,,有机会一定用国产

网友:
48M版本的为啥不卖啊,这个感觉可以PK下M0了

网友:
内核构架兼容 ATTiny10A ;SOT23-6用得最多!我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3Q2会出一颗兼容MEGA32的,Program 空间可以通过SPI或任意接口无限扩展,程序也可以在SRAM里边执行, ...

100MHz?我胆子小。

网友(2013-03-09):
14脚的有没有

网友:
这种东西众口难调,主要面向低端产品,走量的

网友:
要硬件USB Full Speed啦。

网友:
我们的公司的高端产品都要用到16-32K的ROM了
8K的一般用在小家电
看价格和抗干扰

网友:
原来LGT是一个单片机,我手上有个电源写着LGT,还以为是LG公司的产品呢

网友:
关注一下,如果像高端的MCU,加个USART口的发送,接收BUF,加上数据帧接收超时(可设置)中断,是不是会受欢迎?

网友:
要是内核修正下来个单周期的除法指令就好了 还有32kROM是必须的  再加点RAM 有2k以上就好了  那就是很猛的芯片了 玩具市场超大  家电市场也超大  现在很多家电趋向智能控制了,我们就是做小家电的  现在老外要求越来越离谱了 唉  ...  ...   没办法 只能对芯片要求高了

网友:
关于新片,怎么又没消息了?

网友:
和 AVR 有點像。
是不是 AVR 的山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没有说明的情况下SOT-23特指SOT-23-3,莫非您连常用的三极管、场效应管的Datasheet都没有阅读过? ...

我也是这样想的,内置较高精度时钟,拿来加密很好。

网友:
不错的产品值得期待,ram能大点就好。

网友(2013-04-11):
看好这个芯片。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网友:
期待能改进ADC和比较器的输入阻抗问题,是否有个大概上市时间啊,让人溜口水啊

网友:
加密做好一点,能有硬件AES DES加密的话就可以替代avr xmega啦! V5

网友:
Mega32型的期待  如果出了 我们做小家电的就有福了       非常非常的支持LGT  超越AVR  超越STC  加油!!!

网友:
楼盖得越来越高了,楼主却不见了,给大家透露一下进展情况嘛,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能上市开卖?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犯常识性错误了,查看LGT8F04SA的数据手册,根本不是SOT-23的,而是SOT-23-6或SOT-6的,白开心了。话说 ...

多余的腿掰掉!!!

网友:
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
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2013-06-07):
期待SOT封装的发行,期待。太心动了

网友(2013-07-16):
SOP14 的LGT什么时候出?

网友:
SOT 23-6 用到LED电源智能管理很不错。有机会弄弄。

网友:
容量太小了,起码得出个RAM:2K  FLASH:32K 这才像话啊。

网友:
和STC的比怎么样?

网友(2013-09-11):
准备在个移动电源的项目上用LGT的单片机,不知道现在芯片稳定性能不能达到使用的要求啊~

网友:
看了一下感觉还可以的哦....

网友(2013-11-08):
sot-23-6的上市了没,我有个产品需要用到

网友:
我要:内核构架兼容 ATTiny10A
楼主价格?

网友(2013-12-26):
LGT,IC中的黑马?

网友(2014-02-27):
都2014了, SOT23-6 封装的出来没?

网友:
关注中,希望早日能用上!~

网友(2014-05-11):
2014快过一半了期待大容量的产品,希望能更好的兼容AVR。

网友:
与ATMEGA 169 差不多的单片机,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2014-07-14):
2014过了一般了,lgt8f04sa sot23-6的东西呢?很有兴趣用这个小大脑做点有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