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LED屏的驱动- SEPS114A芯片

楼主(2013-01-31):
手头上有一块1.4“分辨率是156*96的OLED屏,使用的驱动芯片是SEPS114A
但是这个芯片是一个驱动288(RGB)*96分辨率的,对其驱动的工作原理不清楚
如果有朋友驱动过,能否提供其驱动代码或者驱动原理,感谢!
附SEPS114A芯片资料和屏使用的资料:

楼主:
看来就这么沉了

网友A:
一般这样直接要驱动,是很难得到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直接要驱动,是很难得到响应的……

不好意思!本意未表达明确,其实吧也不是直接要驱动,本来SEPS114A是驱动288(RGB)*96的屏,它是一块三基色屏
目前这块1.4“的OLED屏是块单色屏分辨率是156*96的,从售后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技术支持,研究了半天的手册,对于它是如何将SEPS114A
变异使用也没有说清楚,以前没有过OLED屏相关的驱动经验,只是希望有操作过类似项目的人,分析下它的控制原理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本意未表达明确,其实吧也不是直接要驱动,本来SEPS114A是驱动288(RGB)*96的屏,它是一块三基色 ...

我也没有这方面经验,只能帮你再顶一下了。下次最好选资料比较齐全的屏。

楼主:
最终我还是把屏给换了,换成了晶片系列的控制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