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问时序图应该怎么看?

楼主(2013-01-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数据上升沿准备,下降沿输出吧~~~SCLK在前~~我一直是这样理解时序的,如果是写入,那么先将数据放到IO口,然后一个脉冲,吧数据送入芯片中,相当于。。我们把一个东西放到海中,然后一个波浪吧我们的东西送到对岸,如果水是平静的,东西是不动,如果是读入,那么我就要告诉对方,我准备要从你那里读数据了,那怎么告诉对方你要准备数据让我读呢?那就发一个上升脉冲或者下降脉冲告诉对方,对方收到这个脉冲,就知道,主机那边准备要来读我的数据了,我要把在数据线上准备好数据,等会主机发读脉冲信号一来,数据就会随这个脉冲达到主机。。。按照你这个图,那么就是上升沿通知从机准备数据,下降沿读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的意思让我豁然开朗,谢谢
2:按照你的意思,对余写,先拉低时钟,装载数据,拉高时钟(发射数据) ...

应该可以这么理解。。。读的话,应该是拉高通知从机准备,拉低读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