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常用宏

楼主(2013-01-31):
/* Utils.em - a small collection of useful editing macros */

/*-------------------------------------------------------------------------
    I N S E R T   H E A D E R

    Inserts a comment header block at the top of the current function.
    This actually works on any type of symbol, not just functions.

    To use this, define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MYNAME" and set it
    to your email name. eg. set MYNAME=raygr
-------------------------------------------------------------------------*/
macro InsertHeader()
{
    // Get the owner's name from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MYNAME.
    // If the variable doesn't exist, then the owner field is skipped.
    szMyName = getenv(MYNAME)

    // Get a handle to the current file buffer and the name
    // and location of the current symbol where the cursor is.
    hbuf = GetCurrentBuf()
    szFunc = GetCurSymbol()
    ln = GetSymbolLine(szFunc)

    // begin assembling the title string
    sz = "/*   "

    /* convert symbol name to T E X T   L I K E   T H I S */
    cch = strlen(szFunc)
    ich = 0
    while (ich < cch)
        {
        ch = szFunc[ich]
        if (ich > 0)
            if (isupper(ch))
                sz = cat(sz, "   ")
            else
                sz = cat(sz, " ")
        sz = Cat(sz, toupper(ch))
        ich = ich + 1
        }

    sz = Cat(sz, "   */")
    InsBufLine(hbuf, ln, sz)
    InsBufLine(hbuf, ln+1, "/*-------------------------------------------------------------------------")

    /* if owner variable exists, insert Owner: name */
    if (strlen(szMyName) > 0)
        {
        InsBufLine(hbuf, ln+2, "    Owner: @szMyName@")
        InsBufLine(hbuf, ln+3, " ")
        ln = ln + 4
        }
    else
        ln = ln + 2

    InsBufLine(hbuf, ln,   "    ") // provide an indent already
    InsBufLine(hbuf, ln+1, "-------------------------------------------------------------------------*/")

    // put the insertion point inside the header comment
    SetBufIns(hbuf, ln, 4)
}

macro MultiLineComment()
{
    hwnd = GetCurrentWnd()
    selection = GetWndSel(hwnd)
    LnFirst = GetWndSelLnFirst(hwnd)      //取首行行号
    LnLast = GetWndSelLnLast(hwnd)      //取末行行号
    hbuf = GetCurrentBuf()

    if(GetBufLine(hbuf, 0) == "//magic-number:tph85666031"){
        stop
    }

    Ln = Lnfirst
    buf = GetBufLine(hbuf, Ln)
    len = strlen(buf)

    while(Ln <= Lnlast) {
        buf = GetBufLine(hbuf, Ln)  //取Ln对应的行
        if(buf == ""){                    //跳过空行
            Ln = Ln + 1
            continue
        }

        if(StrMid(buf, 0, 1) == "/") {       //需要取消注释,防止只有单字符的行
            if(StrMid(buf, 1, 2) == "/"){
                PutBufLine(hbuf, Ln, StrMid(buf, 2, Strlen(buf)))
            }
        }

        if(StrMid(buf,0,1) != "/"){          //需要添加注释
            PutBufLine(hbuf, Ln, Cat("//", buf))
        }
        Ln = Ln + 1
    }

    SetWndSel(hwnd, selection)
}
/* InsertFileHeader:

   Inserts a comment header block at the top of the current function.
   This actually works on any type of symbol, not just functions.

   To use this, define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MYNAME" and set it
   to your email name. eg. set MYNAME=raygr
*/

macro InsertFileHeader()
{
    szMyName = getenv(MYNAME)

    hbuf = GetCurrentBuf()

    InsBufLine(hbuf, 0, "/*-------------------------------------------------------------------------")

    /* if owner variable exists, insert Owner: name */
    InsBufLine(hbuf, 1, "    ")
    if (strlen(szMyName) > 0)
        {
        sz = "    Owner: @szMyName@"
        InsBufLine(hbuf, 2, " ")
        InsBufLine(hbuf, 3, sz)
        ln = 4
        }
    else
        ln = 2

    InsBufLine(hbuf, ln, "-------------------------------------------------------------------------*/")
}

// Inserts "Returns True .. or False..." at the current line
macro ReturnTrueOrFalse()
{
    hbuf = GetCurrentBuf()
    ln = GetBufLineCur(hbuf)

    InsBufLine(hbuf, ln, "    Returns True if successful or False if errors.")
}

/* Inserts ifdef REVIEW around the selection */
macro IfdefReview()
{
    IfdefSz("REVIEW");
}

/* Inserts ifdef BOGUS around the selection */
macro IfdefBogus()
{
    IfdefSz("BOGUS");
}

/* Inserts ifdef NEVER around the selection */
macro IfdefNever()
{
    IfdefSz("NEVER");
}

// Ask user for ifdef condition and wrap it around current
// selection.
macro InsertIfdef()
{
    sz = Ask("Enter ifdef condition:")
    if (sz != "")
        IfdefSz(sz);
}

macro InsertCPlusPlus()
{
    IfdefSz("__cplusplus");
}

// Wrap ifdef <sz> .. endif around the current selection
macro IfdefSz(sz)
{
    hwnd = GetCurrentWnd()
    lnFirst = GetWndSelLnFirst(hwnd)
    lnLast = GetWndSelLnLast(hwnd)

    hbuf = GetCurrentBuf()
    InsBufLine(hbuf, lnFirst, "#ifdef @sz@")
    InsBufLine(hbuf, lnLast+2, "#endif /* @sz@ */")
}

// Delete the current line and appends it to the clipboard buffer
macro KillLine()
{
    hbufCur = GetCurrentBuf();
    lnCur = GetBufLnCur(hbufCur)
    hbufClip = GetBufHandle("Clipboard")
    AppendBufLine(hbufClip, GetBufLine(hbufCur, lnCur))
    DelBufLine(hbufCur, lnCur)
}

// Paste lines killed with KillLine (clipboard is emptied)
macro PasteKillLine()
{
    Paste
    EmptyBuf(GetBufHandle("Clipboard"))
}

// delete all lines in the buffer
macro EmptyBuf(hbuf)
{
    lnMax = GetBufLineCount(hbuf)
    while (lnMax > 0)
        {
        DelBufLine(hbuf, 0)
        lnMax = lnMax - 1
        }
}

// Ask the user for a symbol name, then jump to its declaration
macro JumpAnywhere()
{
    symbol = Ask("What declaration would you like to see?")
    JumpToSymbolDef(symbol)
}

// list all siblings of a user specified symbol
// A sibling is any other symbol declared in the same file.
macro OutputSiblingSymbols()
{
    symbol = Ask("What symbol would you like to list siblings for?")
    hbuf = ListAllSiblings(symbol)
    SetCurrentBuf(hbuf)
}

// Given a symbol name, open the file its declared in and
// create a new output buffer listing all of the symbols declared
// in that file. Returns the new buffer handle.
macro ListAllSiblings(symbol)
{
    loc = GetSymbolLocation(symbol)
    if (loc == "")
        {
        msg ("@symbol@ not found.")
        stop
        }

    hbufOutput = NewBuf("Results")

    hbuf = OpenBuf(loc.file)
    if (hbuf == 0)
        {
        msg ("Can't open file.")
        stop
        }

    isymMax = GetBufSymCount(hbuf)
    isym = 0;
    while (isym < isymMax)
        {
        AppendBufLine(hbufOutput, GetBufSymName(hbuf, isym))
        isym = isym + 1
        }

    CloseBuf(hbuf)

    return hbufOutput

}

/*

    written by yubind

                                                            */

macro SingleLineComment()
{
szMyName = "Phenix"
// Get a handle to the current file buffer and the name
// and location of the current symbol where the cursor is.
hbuf = GetCurrentBuf()
ln = GetBufLnCur(hbuf)

// Get current time
szTime = GetSysTime(1)
Hour = szTime.Hour
Minute = szTime.Minute
Second = szTime.Second
Day = szTime.Day
Month = szTime.Month
Year = szTime.Year
if (Day < 10)
szDay = "0@Day@"
szDay = Day
//szMonth = NumToName(Month)
if (Month < 10)
     szMonth = "0@Month@"
else
szMonth = Month

szDescription = Ask("Input prefix(such as: added、modified、...):") //modified by Phenix
szPrepWord = "by" //added by Phenix 2008-01-16
// begin assembling the title string
InsBufLine(hbuf, ln+1, "/* @szDescription@ @szPrepWord@ @szMyName@, @Year@-@szMonth@-@szDay@ */")
}

macro MultiLineCommentHeader()
{
szMyName = "Phenix"
// Get a handle to the current file buffer and the name
// and location of the current symbol where the cursor is.
hbuf = GetCurrentBuf()
ln = GetBufLnCur(hbuf)

// Get current time
szTime = GetSysTime(1)
Hour = szTime.Hour
Minute = szTime.Minute
Second = szTime.Second
Day = szTime.Day
Month = szTime.Month
Year = szTime.Year
if (Day < 10)
szDay = "0@Day@"
szDay = Day
//szMonth = NumToName(Month)
if (Month < 10)
     szMonth = "0@Month@"
else
szMonth = Month

szDescription = Ask("Input prefix(such as: added、modified、...):")
szPrepWord = "by" //added by Phenix 2008-01-16
// begin assembling the title string
InsBufLine(hbuf, ln + 1, "/* @szDescription@ @szPrepWord@ @szMyName@ @Year@-@szMonth@-@szDay@ begin */")
}

macro MultiLineCommentEnd()
{
szMyName = "Phenix"
// Get a handle to the current file buffer and the name
// and location of the current symbol where the cursor is.
hbuf = GetCurrentBuf()
ln = GetBufLnCur(hbuf)

// Get current time
szTime = GetSysTime(1)
Hour = szTime.Hour
Minute = szTime.Minute
Second = szTime.Second
Day = szTime.Day
Month = szTime.Month
Year = szTime.Year
if (Day < 10)
szDay = "0@Day@"
szDay = Day
//szMonth = NumToName(Month)
if (Month < 10)
     szMonth = "0@Month@"
else
szMonth = Month

InsBufLine(hbuf, ln + 1, "/*@szMyName@ @Year@-@szMonth@-@szDay@ end*/")
}

/* Phenix add start,2008-04-07 */

/*-------------------------------------------------------------------------
I N S E R T   H E A D E R

Inserts a comment header block at the top of the current function.
This actually works on any type of symbol, not just functions.

To use this, define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szMyName" and set it
to your email name. eg. set szMyName=raygr
-------------------------------------------------------------------------*/

macro InsFileHeader()
{

/*#########################################################
#########################################################
####### Set szMyName variable to your name    ########
####### for example    szMyName = "t357"     ########
#########################################################
#########################################################*/
szMyName = "Phenix"

// Get current time
szTime = GetSysTime(1)
Day = szTime.Day
Month = szTime.Month
Year = szTime.Year
if (Day < 10)
szDay = "0@Day@"
szDay = Day
//szMonth = NumToName(Month)
if (Month < 10)
     szMonth = "0@Month@"
else
     szMonth = Month

hBuf = GetCurrentBuf()
szpathName = GetBufName(hBuf)
szfileName = GetFileName(szpathName)
nlength = StrLen(szfileName)
//szInf = Ask("Enter the information of file:")
//   szDescription = Ask("Enter the description of file:")

hbuf = GetCurrentBuf()
// begin assembling the title string
InsBufLine(hbuf, 0, "/******************************************************************************")
InsBufLine(hbuf, 1, " * @szfileName@ - ")
InsBufLine(hbuf, 2, " * ")
InsBufLine(hbuf, 3, " * Copyright 2005-2008 ZTESec Co.,Ltd.")
InsBufLine(hbuf, 4, " * ")
InsBufLine(hbuf, 5, " * DESCRIPTION: - ")
InsBufLine(hbuf, 6, " * ")
InsBufLine(hbuf, 7, " * modification history")
InsBufLine(hbuf, 8, " * --------------------")
InsBufLine(hbuf, 9, " * v1.0   @Year@/@szMonth@/@szDay@, @szMyName@ create this file")
InsBufLine(hbuf, 10, " * ")
InsBufLine(hbuf, 11, " ******************************************************************************/")

// put the insertion point inside the header comment
SetBufIns(hbuf, 1, nlength + strlen(szInf) + 8)
}

/******************************************************************************
* InsFunHeader -- insert function's information
*
* modification history
* --------------------
* 01a, 23mar2003, added DESCRIPTION by t357
* 01a, 05mar2003, t357 written
* --------------------
******************************************************************************/
macro InsFunHeader()
{
// Get the owner's name from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szMyName.
// If the variable doesn't exist, then the owner field is skipped.

/*#########################################################
#########################################################
####### Set szMyName variable to your name    ########
####### for example    szMyName = "t357"     ########
#########################################################
#########################################################*/
szMyName = "Phenix"

// Get a handle to the current file buffer and the name
// and location of the current symbol where the cursor is.
hbuf = GetCurrentBuf()
szFunc = GetCurSymbol()
ln = GetSymbolLine(szFunc)

// Get current time
szTime = GetSysTime(1)
Day = szTime.Day
Month = szTime.Month
Year = szTime.Year
if (Day < 10)
szDay = "0@Day@"
szDay = Day
//szMonth = NumToName(Month)
if (Month < 10)
     szMonth = "0@Month@"
else
     szMonth = Month
//szInf = Ask("Enter the information of function:")
//szDescription = Ask("Enter the description of function:")

// begin assembling the title string
sz = "/******************************************************************************"
InsBufLine(hbuf, ln, sz)
InsBufLine(hbuf, ln + 1, " * @szFunc@: ")
//InsBufLine(hbuf, ln + 2, " * DESCRIPTION: - ")
    InsBufLine(hbuf, ln + 2, " *")
// remove by t357.    CutWord(szDescription)
InsBufLine(hbuf, ln + 3, " * Parameter:")
InsBufLine(hbuf, ln + 4, " * Input: ")
InsBufLine(hbuf, ln + 5, " * Output: ")
InsBufLine(hbuf, ln + 6, " * Returns: ")
InsBufLine(hbuf, ln + 7, " * ")
InsBufLine(hbuf, ln + 8, " * modification history")
InsBufLine(hbuf, ln + 9, " * --------------------")
InsBufLine(hbuf, ln + 10, " *    @Year@/@szMonth@/@szDay@, @szMyName@ create this function")
InsBufLine(hbuf, ln + 11, " * ")
InsBufLine(hbuf, ln + 12, " ******************************************************************************/")

// put the insertion point inside the header comment
SetBufIns(hbuf, ln + 1, strlen(szFunc) + strlen(szInf) + 8)
}

/******************************************************************************
* NumToName -- change the month number to name
*
* modification history
* --------------------
* 01a, 05mar2003, t357 written
* --------------------
******************************************************************************/
macro NumToName(Month)
{
if (Month == 1)
return "jan"
if (Month == 2)
return "feb"
if (Month == 3)
return "mar"
if (Month == 4)
return "apr"
if (Month == 5)
return "may"
if (Month == 6)
return "jun"
if (Month == 7)
return "jul"
if (Month == 8)
return "aug"
if (Month == 9)
return "sep"
if (Month == 10)
return "oct"
if (Month == 11)
return "nov"
if (Month == 12)
return "dec"
}

/******************************************************************************
* GetFileName -- get the filename only from the path
*
* modification history
* --------------------
* 01a, 05mar2003, t357 written
* --------------------
******************************************************************************/
macro GetFileName(pathName)
{
nlength = strlen(pathName)
i = nlength - 1
name = ""
while (i + 1)
{
ch = pathName[i]
if ("\\" == "@ch@")
   break
i = i - 1
}
i = i + 1
while (i < nlength)
{
name = cat(name, pathName[i])
i = i + 1
}

return name
}

网友(2019-05-09):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2019-07-25):
是的,不知如何用。V3.5 可以用不?还是要新的 V4.0 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