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整流后输入,不用变压器,如何给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供...

楼主(2013-01-31):
对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芯片的供电电压不能输入220V整流后得到的电压,但是为了减小系统的重量和体积,不想在开关电源中使用工频变压器,那么如何才能给控制器供电呢?

网友:
内容和标题不对应,是不是可以举报?开个玩笑,开关电源中都没有工频变压器的,所以这个问题不用问了。

网友:
LZ随便找个市电输入的开关电源看看就知道了,哪有里面带工频变压器的啊

网友:
有变压器的话还要开关电源干啥

网友:
再做一个小开关电源给芯片供电,呵呵

网友:
RCC做个辅助电源啊

网友:
再做一个小的给芯片供电,那小的如何供电呢,楼主的问题还真是不好解决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看来给控制芯片供电的话,还需要一个额外的小变压器给芯片供电,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变压器省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看来给控制芯片供电的话,还需要一个额外的小变压器给芯片供电,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变压器省掉 ...

两种方法
1.在开关电源运作之前,通过简单的线性方式给芯片供电,启动后,用开关电源的输出给芯片供电
2.就是前面所说,用一个小的开关电源给芯片供电

网友:
不是特别的电源,没必要单独搞个电源。
有个电阻叫启动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看来给控制芯片供电的话,还需要一个额外的小变压器给芯片供电,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变压器省掉 ...

除了有待机输出或特殊情况的电源,一般都会用电阻启动或线性降压,等主回路工作了就能从辅助绕组供电,此时可以反偏开机启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有待机输出或特殊情况的电源,一般都会用电阻启动或线性降压,等主回路工作了就能从辅助绕组供电,此 ...

谢谢您的回答,不过接触开关电源还不是很深入,不是很明白具体应该怎样做,什么叫做电阻启动,不过感谢您给指出了方向,我再去查一下,如果有地方还是不明白再来与大家讨论!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UC3842的电路,启动电路是通过300V直流串个大电阻给UC3842供电的。芯片一旦开始工作,就由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绕组给开关电源芯片供电。

网友:
3842电源脚里面集成了一个稳压管子,保证电源电压不高于18v,芯片启动时是不用很大电流的

网友:
THX203芯片看看。反正就这个样的。很多产品用的

网友:
13楼正解,驱动MOSFET需要很大电流,在此之前,启动电阻上的小电流足够用于启动芯片了。启动之后辅助绕组给芯片供电

网友:
现在的片子都是高压自启动,之后再是馈电绕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