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中断标志位为什么是写1,进行清零?

楼主(2013-01-31):
if(TFLG1_C0F == 1)
  {
    TFLG1_C0F = 1;
    TC0 = TCNT + 1250;         //设置输出比较时间为5ms
  }

TFLG1_C0F是中断来了就等于1。TFLG1_C0F = 1;这个是清除中断标志位,那么执行这个之后TFLG1_C0F是0还是1呢?

网友:
如果是规格书写着的,写1清零,那就是0了。

网友:
写1清零

楼主:
好别扭啊。。。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别扭啊。。。谢谢大家

瞎猜的,是不是做ic的漏做了一级 施密特 或者多做了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猜的,是不是做ic的漏做了一级 施密特 或者多做了一级

应该是非门吧

网友:
如果中断是读清,那么调试时你会骂死做芯片的人的。

网友:
你清这个中断标志位的同时,还可能来其他中断,又把其他位变成1,
所以如果这个中断标志位可读可写,唯一正确的硬件设计方法就是写0不变写1清零。
如果让你的代码做读-改-写,肯定会随机的丢中断。
另一种风格是中断标志和清中断命令是两个寄存器,这样你就不会误解了。写1实际上表示对该中断位执行“清中断”操作,跟写内存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的,是不是做ic的漏做了一级 施密特 或者多做了一级

我已经想骂人了。。。这个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