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飞控倾角输出速度的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3-01-31):
现在测试一款成品飞控,功能正常。但是如果用手使劲快速的晃动倾斜飞控(加速度传感器和倾角传感器。)

然后平放飞控。看到飞控串口输出的倾角数据不能立刻恢复到0,而是一直有一个角度值,可能要等一分钟左右才能恢复正常。

请问高手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当然不正常。    说明 acc 的成分太少了,主要还是靠gy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正常。    说明 acc 的成分太少了,主要还是靠gyro

谢谢啦,虽然我还是不太明白。